音箱打磨入门---献给刚刚入门玩多媒体音响的菜鸟

楼主(2014-05-16):
音箱打磨,一个电脑人非常熟悉的单词。强调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音频产品,它同样使用,今天笔者简单的向大家讲一下打磨多媒体音箱的要点,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改造属于自己的声音—Let's Try It……
    多媒体音箱一般由电源、放大电路、箱体、发声单元组成,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前三种进行打磨。下面,笔者简单的为大家说一下音箱各部位的打磨要点。
运放:一般多媒体音箱中,大多采用了4556及5532等廉价双运放,更换运放对声音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而很多朋友盲目的使用高档双运放来打磨自己的音箱,多媒体音箱的电路能力有限,并不能发挥出高档运放的效能。而盲目的使用高档运放只会无端增加磨机成本。OP275/2604比较适合多媒体音箱打磨时使用,价格并不高,而且电路也可以基本发挥出它们的优势。一般运放的工作电压在5V以上,电压不足会造成很大的失真,在选择运放时一定要清楚打磨音箱电路的供电电压

图为BB的高档运放与普通音箱常用4556/5532运放

    电容部分:在音箱中,耦合电容及电源滤波电容对声音的影响比较大。而一般的音箱只采用了极普通的国产电容,质量参差不齐,容量也偏小,造成声音干硬、瞬态不足。所以电路的耦合电容一定要选择品质较高的产品,它直接影响音箱的声音表现,推荐使用WIMA电容,在耦合电容上并联一个1600UF左右的ELNA音响用电容,对低频会有提升。而很多中低档多媒体音箱也只用了一颗普通国产电容货电阻分频,而这颗不起眼电容货电阻直接影响到声音的衔接,所以一定不能马虎。

图为高档电容与普通音箱常用电容
    有些中档音箱使用分频器,分频器上电容不要盲目加大它的容量,这样只会造成声音的劣化,最保险的方法是更换与其容量相同的高档电容。
    电源滤波电容的作用是去除电源输出的直流电中的交流杂讯,电容太小会造成电流的不稳定,导致音箱的本底噪声增加。电源电容推荐容量大,稳定性高的音响用电容,是音箱的瞬态表现更加出色。注意:电源滤波电容留有1-3KUF的余量即可,容量太大会增加电源负担而且对声音也不会有明显提升。
    磨机常用电容品牌:WIMA、Nichicon、ELNA、RUBICON、PHILIPS等,注意选择电容时一定要注意电容的耐压。
    电阻部分:电阻在电路上应用得最多,应用的位置有降压和分压、环路和局部反馈、输入对地和信号隔离等。一般多媒体音箱中均使用国1/4W碳膜电阻,精度不高。磨机推荐使用高档金属膜电阻,选用精度高、温飘小的产品。一般市场上容易见到的有光音、DALE、HOLCO等。使用性能更佳的电阻,可以提高声音纯净度,使声音更加耐听。注意:更换电阻时,必须要考虑其功率的大小和可承受的最高工作电压。

图为高档电阻                      图为西电线
    机内连线:音箱内部连线众多,一款品质优秀的导线可以降低系统干扰,提高信噪比。市场上可买到带有屏蔽层的高纯度音箱线,西电的麻皮线也是磨机佳品。

    电源变压器:一般音箱使用电源变压器功率偏小,致使声音发虚,不耐听。电源变压器市场上可见到三种型号:普通EI形变压器、环形变压器及R形变压器。EI型变压器是多媒体音箱最常用的,其价格低、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但是体积较大、效率较低;环型变压器具有效率高、输出电压波动小、稳定性高等优点,而且其价格与EI型变压器差距并不大,很适合磨机使用;R形变压器具有体积小、漏磁小、噪音极低、发热量小等特点,与EI型、环形变压器相比有着更高的性能,但是它的价格很高,并不适合磨机使用。
    箱体内部:一款优秀的箱体应自身没有明显的谐振,而且足够稳定。由于多媒体音箱在成本上的妥协,所以很多音箱的箱体在放音时都会有明显的谐振,对声音产生极大的影响。
    改善箱体主要有两个方法:1、加强箱体结构,增加加强筋、增加箱体重量。这个主要是在箱体内部棱角处根据需要安装加强筋。在箱体底部增加重物(可以用大理石、硬木等)。
    2、适当的增减吸音棉,适当的增加吸音棉会使低频弹性更佳,声音更加柔顺。但是切记要适度,否则会使声音浑浊、发闷。
    总体来说,个人打磨音箱改造余地还是有限的,不能盲目追求好的元件,水桶原理在这里同样适用。记住,合适的搭配永远比精品元件的堆积更有效果。

楼主:
音箱打磨入门---献给刚刚入门玩多媒体音响的菜鸟(续二...)

一套箱子,如何打磨才能更适合自己的口味?看了很多媒体的指标宣传,究竟说的是什么,如何看自己测试,如何看懂天书一样的测试数据。只有做到这些,才算是PC音频发烧入了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轻松玩转音箱的打磨和测试。
第一部分,音箱的打磨。
  这里将打磨分成两类:使用软件煲箱姑且定义为软打磨。直接拆箱,打磨电路我们暂且定义为硬打磨。首先我们来看软打磨。
所谓“煲箱”就是指音箱的一个进一步的老化的过程。我们知道,音箱是音频电信号转化为机械震动从而发生的装置,它是有许多的电子元件和机械部件构成的。就象我们新买的汽车要有一段时间“磨合”一样,虽然音箱在出厂以前已经做了多道工序和一定时间的强制老化,但仍需要我们为新购的音箱进行一定时间的“煲箱”,利于音箱重放声音的稳定、同时可以去除生硬感和提升音质。
  一般的煲箱时间,在50-100小时之间即可。平时我们听音乐,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煲箱。我们可以选择音乐题材的交响乐、流行音乐等,这类音乐各频段的信息量比较丰富,可以使用音箱的所有频段都得到磨合。一般选择中等音量,切忌音量过大,长时间的超负荷容易损害音箱。每天3个小时左右,这样一个月内我们也可以将音箱煲好。
除了听音乐自然煲箱以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煲箱软件进行煲箱,这里我们以新发布的漫步者Speaker Tool煲箱工具为例,将煲箱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这里以Edifier Speaker Tool为例。启动软件。我们可以看到软件包括“煲箱”和“信号发生器”两部分。煲箱按照软件提示的步骤,分别设置“音箱音量”、“煲箱时间”、“结束方式”、“煲箱”即可完成,非常简单。信号发生器则可以设定波形类型,信号类型,频率设置,信号强度等。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软件的使用,和软件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就各部分的原理做一个解释,以方便大家的使用。
一,软件的“煲箱”功能的使用。
  启动软件,选择煲箱,在“开始第一步”介绍了为什么要煲箱,对煲箱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比较人性化的,利用初次煲箱的人使用。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如图
 这一步软件说明已经介绍的非常清楚了。这一步骤,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音量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中小音量,防止满负荷运行对扬声器的损害。
  其次是信号的选择,推荐选择-6dB。软件生成的-6dB/1K的正弦波信号,正是人耳耳腔的谐振频率的范围,人耳对这个频率是非常敏感的。同样的能量,1K的信号人耳感觉响亮,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号,调节音量。
  再次就是音箱的摆放。煲箱采用的双声道互相反相的粉红噪声信号,在各频段都具有相等的能量,对煲箱是非常好的。但是听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根据消噪原理,理论上,让一个信号反相并且和原始信号叠加就可以完全消除噪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要我们将音箱的位置摆放合理,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噪声的响度,并保证扬声器有足够的机械运动。
  那么如何摆放音箱呢?我们摆放的原则就是,让扬声器的中心在一个轴线上,并且两个音箱的扬声器间相互平行,距离在10cm左右即可。
同时我们要注意将扬声器前的保护纱罩去掉,以减少阻尼。如果音箱是倒相结构,还要将倒相孔堵住,以保证信号只从音箱的一个方向发出。对于常用的有仰角设计的音箱,比如现在常用的M200和T200a,除了要将音箱后面的倒相孔堵住外,还要将音箱后面的脚适当的垫高,以消除前面板仰角的影响,让扬声器相互平行,且中心在一条轴线上。
然后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设置煲箱时间”
煲箱时要有注意不可以连续进行煲箱。要分多次进行,每次一般不要超过3小时。利用软件煲箱,总时间维持在40小时即可。而非我们平常使用煲箱的100小时。
然后便是选择煲箱完毕后,是关闭电脑还是关闭软件等,适当设置即可。按照我们上面介绍的步骤,设置完毕,点击一步,便开始了煲箱。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人性化的。
二,软件的“信号发生器”功能的使用。
  该软件自带信号发生器,支持任意频率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共三种波形生成。支持单一频率和扫描信号两种信号发生。还支持两种信号扫描模式以及逆扫描模式。这些信号可帮助大家判断音箱可能存在的问题。
由于目前大部分声卡都存在的SRC问题,导致44.1kHz的采样速率下发生的信号质量的降低,该软件将信号采样速率设置已经为48kHz,可以提高信号准确程度

楼主:
音箱打磨入门---献给刚刚入门玩多媒体音响的菜鸟(续三...)

小知识:SRC问题。
  SRC(Sample Rate Convertor)采样频率转换器,AC’97出于节省成本的规范中所有信号重新转换成一个统一的48kHz采样率输出,在非整数倍的转换中,尤其是当音源音量大时,谐波失真严重,噪声大。比如我们常见的SBLive、Audigy、Audigy2等声卡都存在者这样一个损害音质的转换,在16bit/44.1kHz下,谐波失真严重,尤其是在高频有不小的衰减,且不断震动。这样就影响了我们煲箱的效果,所以统一为48kHz,对我们煲箱十分有必要。
首先,我们先对波形类型进行分析。

上图中依次就是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我们利用示波仪(现在也可以利用PC进行模拟示波器的作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三种波形。图中的纵轴是代表电压,它跟声压是相似的。横轴表示时间。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出在一定时间内的波形变化了。音频信号多在这三种波形范围呢,所以准确的发生这三种波形,非常有利于我们对音箱各种波形下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测。
其次是信号类型设置。分为单一频率和扫描信号。
  对于单一频率设置来说,默认设置为1000Hz。我们以正弦波为例,不同频率的信号,人的感受是不同的。人类的听觉系统是由人耳和大脑的颚叶构成的。人类听觉系统的结构决定了人类可以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为20-20kHz,即波长1.6厘米到16米的声波。低于20赫兹的声波为次声波,高于20k赫兹的声波为超声波,人耳一般感受不到。
  对于20-20kHz范围内的声波,人类听觉系统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在20-160kHz之间,这里频率段可以测试音箱的低频下限,对器材的要求非常严格的,一般的音箱根本就听不到,有的音箱甚至直接将80kHz以下的频率直接切除掉。在300-500kHz之间为表现人声,音箱在这段频率做的好的话,听起来人声清澈明亮,力度实足。在800kHz这个频率可以感受一下音响的频响范围,高音的层次,低频丰满度等。这段频率不能过多,否则有负面影响。
 软件默认的1000Hz是音响器材测试的标准参考频率,一般的音响器材中给出的参数是在1 kHz下测试的。我们可以测试完毕以后,和其他的器材在这个频率的下的测试效果做个比较,就可以给自己的音箱的音质做一个大概的定位了。
  10000Hz以上,就是高音区了,对音箱的频表现感觉最为敏感。声音的感染力、活力已经高贵感,都这一段来表现。如果音箱的这一段频率上存在瑕疵,就会感受到声音发尖、发毛,缺乏活力,没有通透、空灵的感觉。
  由于不通的人对不同的频率的感觉也不一样,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耳中关键结构——耳蜗中的毛细胞在逐渐的死亡,也使的人耳听觉随着年龄衰减。所以用这个软件对音箱进行测试的时候,多请几个人,请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进行听音,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对于扫描信号来说,就比较简单了,软件的20Hz-20kHz正弦波扫频信号是从20Hz到20kHz频率自动平滑改变播放,通过播放此段测试信息可快速判断何处频率存在问题。
  其他的设置,不是十分重要,选择默认即可。
  利用这个软件,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煲箱,同时还可以对音箱各频段进行检测。发现音箱的长处,找出音箱的不足。煲箱完毕对煲箱效果进行试听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听音乐环境的问题。听音环境要注意减少反射声,使混响时间尽可能的合适。这就需要我们对光滑的墙壁、地面等进行一点简单的处理,如悬挂一些吸音材料,比如挂布艺的窗帘、铺上地毯等。这样可以提高声音的透明度,保证声场能真是再现。
同时还要注意房间的结构,长、宽、高的尺寸不能成整数倍的关系(比如2倍)这样会产生驻波,使低音浑浊,层次不清。
  对环境设置完毕以后,最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在摆放音箱的位置或者是听皇帝位附近拍手,仔细听声音的情况。如果各处听到的声音清晰圆润,无明显托尾和干扰,表示我们的听音环境达到要求了。
三,软打磨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你不是性子特别急,我们建议自然听音褒箱为佳。同时对于褒箱,有些问题必须注意。
  既然是褒耳机,就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大功率连续放音是不可取的。对于采用煲机软件,来进行煲机。也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用苛刻的频率连续进行煲机。比如有人用20Hz的频率去连续煲机,认为这样可以煲低频,或者利用煲机软件发生的20KHz的频率去煲高频。采用这类极端的做法对音箱是有损坏的。我们知道振膜离开原始位置的幅度越大,回复初始位置也就越困难。这就像弹簧的原理一样,超过了限度将无法恢复。利用这类人类听觉极限的频率进行煲机,振膜的运动幅度非常大,和周围的结构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摩擦,振膜是无法承受的。我们知道灵敏度每相差3dB推动功率就差两倍,人耳对3000Hz的灵敏度与对20Hz时的灵敏度会相差20~80dB,如此推动功率相差的就非常巨大了。以20Hz的信号为例,需要非常大的推动功率,这样就使得振膜的振幅极大。同时音圈的阻抗降低,电流急剧升高,使音圈发热变形,进一步导致振膜变形。造成破声,蹭圈等永久性破坏。
  不采用这样的极限频率,采用其他的频率进行煲机,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也不全是这样。用固定频率的强电流长时间轰击振膜,很容易损坏新耳机舒张度还不够的振膜。如果说采用专业的煲机软件可以的话,那也是专业音响技术人员用适当的方法特定的设置和时间等综合因素下,对耳机特定打磨。一般用户如果采用软件煲机,需要慎重对待。
  那么看来对一般用户而言,听音乐煲机是唯一的途径了,是不是就可以随意进行呢?这里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有些朋友喜欢用强劲的音乐来褒耳机,如重金属摇滚、电子舞曲等,同时音量开的很大,这同样对耳机的损坏非常大。特别是新耳机直接用大音量强音来煲机,素质再好的单元也承受不住。只有完全煲开以后,才可以承受这些乐曲的较长时间“洗礼”。
  说到最后,我们提出一个简单易用的煲机方法——循序渐进的聆听各种音乐。煲机开始采用轻柔舒缓一些的音乐,比如选用弦乐四重奏或者人声唱片,不要用大动态或者电子音乐唱片。在较低音量下让耳机先热身20小时左右,然后用普通的音乐(摇滚、舞曲类除外)在中等音量状态褒200小时左右。直到高音不刺耳了,变得圆润自然,中音温暖亲切,低频再也不混沌了,而是充满细节,这样煲机就完成了。然后就可以聆听自己喜欢的乐曲了。切忌不可以冒进,一步到位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煲机和煲汤类似,小火慢功,才可以做出更好的味道。

楼主:
音箱打磨入门---献给刚刚入门玩多媒体音响的菜鸟(续四...)

    然后我们来看硬打磨。这里以我曾经打磨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M200为例。打开箱子,内部电路如下图。
一.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M200功放部分的结构
M200的功放电路采用的是乙类功放中的OCL(双电源互补对称电路),OCL电路的放大管工作在乙类状态,功耗小,有利于提高效率。但输出波形存在比较严重的失真。于是通过采用两个对称的异型管,一个NPN一个PNP,使之都工作在乙类放大状态。其中一个在输入信号正半周期工作,另一个在负半周期工作,同时使两电路输出加到某一负载上。这样就在负载上形成一个稳定完整的波形。即组成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从而解决了效率与失真问题。
基于OCL电路的特点,我们来分析M200功放电路的组成:
A. 音量调节部分,主要部分由一个普通的旋转式碳膜电位器,负责音量调节。M200电位器的外壳进行了接地处理,这可以抑制一些噪音干扰。
B. 音调电路部分,由两个电位器和相关电路组成,控制高低音增益调节。
C. 前级,由两个运放(JRC4558)组成的输入缓冲和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
D. 供电部分。由变压器输出得电压,到达整流桥BR604。经过整流到达两个大型得滤波电容后,得到直流电压。这个直流电压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直接供给后级两个LM1875;第二,通过三端稳压器LM7812和LM7912降压以后,输出适当得电压给前级运放;第三,通过一个分压电阻以后,给放光二级管。起一个指示的作用。
E.由两个LM1875采用了交流负反馈放大电路组成的后级
  这里,我们将M200的功放电路,简单的进行了分类和说明。在后文中,我们将依照这些分类,对M200的功放电路进行相应的打磨。

其次,M200的供电电路分析。
M200采用了日升的E型变压器,双16.8V输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从市电输入插口输入的220V交流电,经过保险丝,到达E型变压器。结果变压以后,双16.8V输出。通过一个3PIN的插头,插到图5中紧靠D区域下方的白色插座。
  这样M200的整体结构,就全部展露到我们面前了。下面,我们就结合我们分析的这些部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来对M200进行打磨。

1.M200的初级打磨。
  对于M200的,我们也可以利用一般打磨的箱子的方法,来进行简单的打磨。这里我们分五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1.电容的增补。利用高品质的电容替换适当原来的普通的电容。
①供电电路滤波电容的增补。
  在M200的PCB上,用了两个普通的25V 10000uF的滤波电容(俗称“大水塘”),在PCB上标为C22、C23。对于普通音箱来说,能用到这个容量的电容已经难能可贵了。那么滤波电容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功放电源的优秀与否,大约要影响整个功放的50%的性能。一个好的电源,对箱子功放电路来说,几乎就成功了一半。而滤波电容又是整个电源供电电路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滤波电容主要起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过滤电源,过滤掉从市电通过变压器窜入的杂波,是电源波形更平滑,更纯净;第二,滤除整流后的直流电中的交流成分,防止交流电对后面的电路形成干扰;第三,储存能量。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在功放电路输出功率突然增大,表现大动态时,可以提供充沛的能量,即使功率变化大,整个系统的电压变化也很小。在高频相应时,仍然能保持低的内阻,使得功放电路频率响应有充分保证,从而音质更加通透舒展。
  所以我们这里要选择的滤波电容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高速、大容量、低内阻。这里很多现成的电容可以选择
图中为某网站销售的日本产的俗称“黑金刚”的滤波电容,在图中做对比的是一个5号的干电池,可谓体积硕大。自然身价不菲,200元左右的价格也不是普通DIYer可以接受的。这里我们利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将多个低容量电容并联。
 这里用了8个50V/4700uF的nichicon金皮audio专用电解。每四个一组,分别将四个电容的正级相连、负极相连。这样就并联好了电容。容量已经接近了20000uF了,而且体积也好控制。具体的制作方法:先将电容两个一组,按照相同极性的排列好,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为一组。然后将两组电容的相同极性靠近,接触面涂上热熔胶,粘在一起,冷却后既可固定。为了电容更加牢固,将加热熔化的热熔胶沿着四个电容接触的缝隙,象捆绑包裹一样,十字涂抹。热溶胶拉出的丝,就好像绳子一样,冷却后便牢牢的固定到一起了。
  然后用两根导线,分别将四个电容的负极和正极分别串连在一起。在焊接的时候,要采用点焊。烙铁在电容引脚的时间不能长,避免高温对电容内部结构的破坏。全部焊接完毕以后,将三个电容的引脚全部剪掉。这样便将四个电容并联为一个电容了。
  这样我们的大容量,小体积,低ESR(等效电阻)而且价格便宜的滤波电容就做好了。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经过滤波电容的的直流电压分成了三路,其中一路通过三端稳压器LM7812和LM7912降压以后,输出的到级运放。这个过程同样经过了滤波电容C15、C16(16V/220uF),同样我们可以换用大容量的audio专用高速电解电容。但由于空间的限制,容量大的电容体积增大。此时,就需要先将电容固定,然后给电容飞线,对照PCB的极性标志焊接即可。这里为了降低线阻,我们采用铜绝缘导线。
②滤波电路并联电容的增补。
  给滤波电容并联一个0.1uF的CBB或MKP﹑MKT电容,可以消除高频波纹,改善高频特性。这里我们使用CBB电容,PHILIPS的红色CBB电容比较容易买到,价格也比较适当。我们还可以给个供电支路同样也并联0.1uF/50的CBB电容。
  从M200的的功放PCB来看,电路设计是非常规范的。都设计了CBB电容的位置,我们只需要将原来普通无极电容简单的替换为PHILIPS红色CBB电容就可以了。替换完电容入图

楼主:
电容增补完毕以后,便完成了M200打磨的基础的步骤。
2.M200前级的简单打磨。
  在前面的基本分析中,我们知道M200前级是由两个JRC4558组成的输入缓冲和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4558这是运放用在这里,无论是从带宽或是速率来说,都显的有点力不从心。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的运放很多,比如价格比较低廉的OPA2134﹑OPA2604﹑AD827﹑LT1057等。当然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选择更好的运放。这里采用的是电压反馈的方式,换运放要注意选择采用电压反馈的运放芯片。如果选择电流反馈的运放芯片,还要注意修改电压反馈为电流反馈。
这里我们以比较有代表性的大S的NE5532为例来进行替换。
这里我们在运放的位置先焊了一个8pin的插座,然后将8pin的NE5532插入运放插座。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很方便的更换不同的风格的运放。插运方的时候要注意接触不良。同时插拔的过程要用力均匀,垂直插拔,不可左右摇晃,防止弄断运放的DIP针脚。这里我们焊了一个运放插座,在后面的M200的高级打磨部分,还有独得的妙用,特做一个伏笔。
3.电阻的更换。
  M200的的PCB上都标着电阻的阻值,我们可以用精密金属膜电阻换上原来的炭膜电阻,M200很多地方都用到了金属膜电阻。除非有精密的军用电阻,否则这一步可以省略掉。在后文中的高级打磨部分,我们将通过更换电阻来进行前后级增益的调节,以适应不通的口味。
4.M200供电电路的打磨。
M200的供电电路包括变压器和PCB电路设计。下面我们分别进行打磨改造。
①变压器的更换。
  一个好的变压器,好比一个功放电路的心脏。M200采用的双16.8V/60W的E牛对于25Wx2的功率输出来说,存在这功率不足的问题。我们根据LM1875的datasheet来分析:在±25V直流电压下,LM1875的输出功率为20W。在极限的±30V电压下,输出功率可以达到30W。这里我们并不提倡采用30V电压对LM1875进行供电,虽然30W输出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增强在大动态的表现力。我们知道LM1875T是性能比较优秀的功放集成电路:外围元件少,频率响应宽速度快,同时失真小,电流负载能力大最高达到4A,而且音色很暖。但是LM1875T有个特点就是在小功率输出的情况下,音质最好,甚至可以直逼高档音响的听音效果。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将LM1875T规定为20W的功率输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同时上面我们提到的M200的低音单元S5N是个5寸单元。我们知道5寸的单元,在大动态下表现不会非常优秀的,5寸的单元是不可能发出足够强劲的低音的。M200做为一个书架箱来说,动态范围不够大,这一点不仅仅是受功放输出功率的限制。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味的通过提高输出功率来增强动态响应,这反而损害了M200的音质。LM1875的最佳输出功率是20W,这是在±25V直流电压下的输出功率,这也是LM1875的给得测试条件。所以从最佳表现状态来考虑,我们对M200要采用±25V的电压,而不是其他媒体的所说的±30V电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我们知道,交流电压在经过变压器转化为直流电压以后,有一个1.4倍关系。即使交流电压乘以1.4等于转化后的直流电压。所以我们要得到25V的直流电压,只要选择双18V(25V/1.4=18V)的电压即可。为了提高输出功率,根据LM1875最高承受的4A电流的限制,我们最高可以选择18Vx2x4A=144W。实际我们只要选择双18V、100W-120W之间的变压器即可。
这里选择的是双18V/100W的环形变压器。功率太大的变压器器体积太大,装进去有困难。将M200的E牛换下来以后,在背板同样的位置,安装上环牛。由于100W的环牛的体积较大,我们只固定一个脚即可。由于100W的环牛的直径正好等于M200箱体内两个固定背板的挡板之间的据率,扣上去以后,十分的牢固。为了防止环牛对功放电路和高低音单元的干扰,我们对环牛进行了屏蔽处理

用铝箔胶带,先将固定牛的支架拧开,然后将整个牛安装线圈缠绕的方向缠起来,然后再安装到地盘上去。或者是直接给环牛外面包裹起来即可。如果有适合的圆的金属盒子,将中间打眼,可以扣在环牛上面,一起固定即可。
②对应电路的改造。
  在前面M200的电路分析中,我们知道电源还有两路:一路通过三端稳压器U3(LM7912)、U4(LM7812)到运放,一路通过电阻R35到LED。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对这两路进行简单的改造。
  首先是三端稳压器的改造。我们将变压器由双16.8V换成了双18V,相应的直流电压也由±23V提高到了±25V。这样在LM7812、LM7912的±12V输出来说,形成了一个13V的压降,导致管耗增加,导致发热增大。这里我们可以采用给LM7812和LM7912加装散热器的方法。
入图,给LM7812和LM7912涂抹绝缘散热硅脂,加装绝缘导热垫片,给固定螺丝加装绝缘垫圈。注意如果没有可靠的绝缘,两个散热片不可以接触,否则就烧毁了。也可以直接将LM7812和LM7912替换为LM7815和LM7915,直接采用15V输出。减小电压差的同时也提到了运放的工作电压。既降低了管耗,又提高了运放的动态表现力。对于我们采用NE5532参考电压范围为3V-22V的运放来说,可以很好的工作在15V电压下。
  其次就是LED的电压改造。从滤波电容出来的25V直流电,经过R35电阻(1.5K欧),达到LED。LED我们取10mA的工作电流,正常工作LED的压降为大约为1.5V。这样现在R35的阻值就为:(25V-1.5V)/0.01A=2.35K,这样我们将R35由原来的1.5K改为2.5K即可。
③加装电源滤波器。
  在市电输入端,尽量靠近电源入口处加装电源滤波器(noise filter),可以滤除EMI(电磁干扰)和RFI(射频干扰)。电源滤波器是由电感、电容组成的无源器件,起两个低通滤器的作用。一个衰减共模干扰,另一个衰减差模干扰。能在阻带(通常大于 10KHz)范围内衰减射频能量而让工频无衰减或很少衰减地通过。

楼主:
电源滤波器上由箭头指示,市电连接箭头的尾端,箭头所指一端连接变压器。将地线接地即可。连接完毕以后,用热溶胶固定在M200背板上。
二,M200的中级打磨。
  为了让M200更适合我们得口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打磨。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1.正负对称电源得可调压改造。
  我们知道M200的是乙类功放中的OCL正负对称电路。在通过两个三端稳压器降压给运放的使用的电压是不可调节的,不利于我们使用不同电压的运放。要使用不同电压的运放,就要更换相应的三端稳压器。而且同一运放,在不同电压的表现下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通过电路简单的改造。来使M200的正负电压具有可调功能。
上图中即M200的供电电路。我们来看经过两个三端稳压器LM7815、LM7915(由LM7812、LM7912更换而来)然后到达运放的一路的电压的可调节改造。
  如图,原电路的LM7815的3脚和LM7915的1脚都接地,现在将这两个脚和地线断开。并为滤波电容C15和C16完整接地。连接两个电位器材。连接方法如上图。这样,LM7815的3脚接电位器W2的滑片d。LM7915的1脚连电位器W1的滑片c。这样,当滑片c滑动到0接地时,调节电位器W2,在a便可以得到+6到+15V的可变电压。同样道理,将滑片d滑动到0接地时,调节电位器W1,在b便可以得到-15V到-6V的可变电压。我们也可以将W1、W2换成一个同轴电位器,可以通过调节同轴电位器,得到±6到±15V的连续可变电压。
  我们单独调节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微小的改变单个前级运放的电压,调节副箱。让主副音箱达到听觉上的平衡,来弥补主副设计带来的中音量下主声道和副声道的低音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对于M200这样的倒相箱来说。
如上图,按照图中给出的位置,断开PCB。然后按照图中的三端稳压器的三个脚的标志,对照电路图。安装单独安装两个电位器,或只安装一个同轴电位器。断开PCB以后,影响了滤波电容C15和C16的接地,为这两个电容单独和附近的地线飞线连接即可。
2.前级增益调节。
  M200的前级是由双运放JRC4558组成的输入缓冲和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我们以右声道为例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负反馈调节电路里,C13为耦合电容。放大系数K=R13/(R19+R22)=1.5K/(1K+0.1K)=1.4。这样通过1.4倍的输入缓冲以后,经过电阻R14直接输入负反馈音调控制电路。
  这里对这部分电路进行简单的改造。由于目前声卡的模拟输出部分电路设计比较完善,经过电容耦合输出,同样后级的LM1875T也采用电容耦合输入。已经可以很好的控制直流漂移的不良影响,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去掉C13。同时我们可以前级的增益进行调节。R22的0.1欧阻值可以忽略,直接考虑R13/R19即可。这里我们建议控制在6倍增益以内。理论上可以调节到10倍以上的增益,但是过大的增益,容易将前级运放的瑕疵放大,对音质的反而有不良影响。
  由于电路的左右声道是对称的:C13对应C5,R13对应R16,R19对应R7。对应的电容、电阻要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否则会出现左右声道声音大小不一致的问题。
3.去掉音调电路。
  在上图中R14电阻后的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结构比较简单。上图中,电位器P3和P2分别控制着低音和高音部分的调整。传统的负反馈音调控制电路,在电位器P3出现故障(比如接触不良),则很容易造成输出过载,对功放电路和单元都有潜在的威胁。这里已经采用了R5做了保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负反馈式的音调控制电路,容易给系统增添太多的崎音,对音质是有损的。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个音调电路去掉。在《惠威M-200多媒体音箱电路摩机杂谈》一文中已经给出了去掉音调电路的详细步骤。故这里我们不做赘述。改动完毕电路入下图。

楼主:
4.后级增益调节。
和前级增益调节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对后级进行调节。
后极的电路部分。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LM1875T的闭环增益为K=1+R33/R27。在M200电路给出的增益为K=1+6.8K/0.68K=11倍。从理论上来考虑,即使增益改为15倍也可以。这里我们就需要多角度来考虑一下了。如果闭环增益小,负反馈就大,大的反馈有利于电路的稳定性以及降低失真、拓宽频响,不过相移问题会加重。大的增益利于提高动态,但是又带来了失真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打磨过程中的实际电路情况,实际参考几个增益值了。可以从8倍到14倍之间,都进行一个尝试,实际听一下,才可以确定一个最适合的值。当然也要结合前级增益的调节倍数来考虑,求得一个平衡即可。
  这里,我们还可以把耦合电容C32改为10uF左右的优质无极的电容,但此规格的无极电容个头一般较大。可以考虑加长电容针脚引线的方法来安装。
  同样,由于C32和C25对应,R33和R34对应,R27和R32对应。所以要对对应的元件采用相同的替换手法。才能保证左右声道的对成。同时,由于LM1875T的失调电压仅仅是±1mV,即使放大10倍左右,也只是±10mV。所以可以考虑给LM1875T直流化。去掉隔直电容C26和C30,通过前面的电路分析,这里不必担心直流漂移的影响。但是所有去掉隔直电容的改动,都是在声卡电路规范的前提下的。如果声卡质量比较差,不建议去掉隔直电容。
  经过这部分的打磨,M200已经体现了你自己特点的风格了。依据自己的口味,可以调出M200不同的味道。
三.M200的高级打磨。
对于M200来说,电路的简化对音质的损害更小,效果也更好。这里我们谈两种思路。
1. 去掉M200的前级。
  从图19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C13以后将以后的电路全部去掉,直接输给后级。去掉前级,直接留给声卡的运放去推。一般来说,和M200这个档次搭配使用的声卡,完全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如果去掉前级,从整个电路来考虑,我们可以将通过主滤波电容C22、C23以后,到达LM7812和LM7812的这一电路全部去掉。将前级运放部分和音调电路也全部去掉。从电路上来说,也是相当简单,而且电路也会简化不少。
单在经过前面的几步打磨之后,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来实现这一过程。
如上图,这是经过前面打磨过的去掉了音调电路的M200的PCB。前面我们打磨预防的时,提到了用为运方安装一个插座,可以很方便的更换不同口味的运放的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作用:可以帮助去掉前级。
  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拔下两个运放芯片NE5532,此时再听,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同等音量下,因为没有了这一级的放大,声音肯等是小了。但是即使将音量开到最大,将耳朵靠近单元仔细听,也听不到原来的本底噪音了。严重困扰M200打磨的底噪,消失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事实上,前级的相位影响远比功率分频的相位偏移对音色造成的破坏大的多。
  我们这里通过去掉两个运放芯片来去掉前级的方式,只是做为一个打磨中的对比尝试,可以对比去掉前级前后音质的变化。或者是做为改变M200风格的一种尝试。如果打算长期去掉前级,建议将和前级相关的其他电路完整的去掉,这样电路才更干净。
2.LM1875T采用蓄电池直流供电。
  为LM1875T改装为蓄电池直流供电,是LM1875的脱胎换骨的唯一个方法。这里我们采用铅酸电池,因为铅电池内阻小,容量大,可以保证我们的听音时间。改造方法如下

我们采用两块铅酸电池,在21V-28.8V这个电压范围内,选择25V档。然后将两个蓄电池串连,中间接点接地。这样在串连后的蓄电池的正负极我们便得到了±25V的直流电压。
  同样在上图中的LM1875T的针脚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给Pin5和Pin3分别通+25V和-25的直流电压,这样便完成了LM1875T的直流改造。同时要注意的是蓄电池的电流强度要在4A以内。
如图,将PCB上LM1875T的3脚和5脚断开,在五脚和3脚上分别加正负25V直流电即可。同样我们还可以采用15V直流,直接给前级运放供电。如果已经取消了前级,这一步就可以简化了。最后就是给LED,通一个23V-25V的直流电压即可。这样我们便可以省去变压器。
这样改造完毕以后,性噪比绝佳,绝对没有交流的干扰。平衡度,透明度全方位的提升。
为了防止漂流漂移的影响,我们需要适当的加大输出电容即可。
  经过M200的高级打磨以后,M200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提升。对M200进行进行打磨的最后一步就是考虑更换里面的功放电路了。我们可以从惠威的T200a和大极典的L9得到些启示。我们先来看和M200关系比较近的T200a的功放电路。
  T200a采用了BTL电路,前级是由普通NE5532构成,后级由两枚LM3886互挽来推动。LM3886是一个68W的单声道功放芯片,保护电路完善,失真低,价格相对低廉。在8欧负载时,在±28V电压下,可以达到38W的功率。如果是4欧负载,则可以达到68W的功率。

楼主:
L9同样也采用了LM3886这个功放芯片,BTL互挽。由于采用的是电子分频,高低音单元分别采用各自独立的放大器,高、低音单元分别采用一组3886做BTL桥接,每只音箱内也采用了四块3886,使得每个单元的推动功率高达80W。
  我们可以在相关的网站邮购现成的NE5532+LM3886的功放套件,为M200采用LM3886功放芯片,需要我们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是箱体的问题,M200的箱体较单薄,并不适合表现大动态。我们需要对箱体进行强化处理。为箱体内部用加强筋,然后用木工胶粘和在一起即可。
  我们要注意的是LM3886典型应用电路多采用的是传统的电压负反馈方式。电压负反馈可以改善功放的频率特性,降低非线性失真。但是在表现大动态时,声音缺乏力度。随着音量的增大,低频会便的发紧、干硬、失真增加,高频会尖刻刺耳。音乐层次和清晰度严重下降LM3886电压负反馈的虽然可以改善非线性失真,但不能兼顾瞬态失真。
  这里我们建议尝试改为电流负反馈,方法很简单:用电阻把扬声器的电路取样反馈给功放芯片的输入端即可。
  但是LM3886也有他先天的不足。LM3886采用BTL桥接的话,8欧单元相当于4欧 。通过我们试验发现,LM3886在4欧状态下情况不是很好(M200是5欧姆的)。LM3886带4欧负载的时候,在输出20W以上功率时输出的波形就有明显变化。这也是T200A和L9电压依然做不高的原因。
  这里我们可以考虑采用DRV6805+MAP6805,6805是最新出的IGBT组件,价格仅比3886高一点,但功率和音质不在一个级别上:120W/8欧、200W/4欧、260W/2欧。如果将电流级的MAP6805并联的话,甚至可以稳定驱动1欧以下级别的喇叭。
从实际听感来说:LM1875换成LM3886是比较明显的量变,换成6805则是质变。
  改了M200的功放电路以后,省下一个问题就是分频器了。无论是电子分频还是功率分频,都需要有相当的经验才可以进行调教。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采购的NE5532+LM3886这类的套件的话,扬声器的阻抗都为8欧,而M200的阻抗为5欧。一般的分频器采用都是12dB/oct分频器,对于M200的5欧阻抗来说,需要我们在低通滤波和高通滤波中的L值和C值的计算中,在确定了分频电、分频点的电压衰减量以后,需要带入5欧的扬声器阻抗值。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经过这步骤的打磨来说,M200的打磨步骤已经达到了极限了,至于直接去掉功放电路,接外置功放来说,那已经脱离了M200打磨的范畴了。M200的打磨做到这一步,已经可以停手了。
四.音箱打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滤波电容的容量的选择:
  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滤波电容容量也不是越大越好。首先是并联电容太多,体积太大,PCB空间不允许。更主要的原因是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里我们要按照M200的PCB设计规范来适当增大即可,切不可过度增加滤波电容的容量。
2.关于输出牛的选择。
  在输出牛的选择上,也有一个误区:一般看法,环形变压器(环牛)比方形变压器(方牛)要好,环牛高频响应较佳,相同重量的方牛和环牛比较,环牛的功率和动态余量要比方牛高。但是环牛也有自己的致命缺点。由于市电并不是理想的波形对称的交流电源,存在直流漂移(DCoffset)的问题:即一个几伏或几十伏的直流,可以漂移到交流电源的正峰值或负峰值,这样即使仍然是220V,但是波形已经不对称了。
  直流漂移对环牛的影响是致命的。环牛效率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铁芯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环形磁路,这个铁芯基本上是沒有空气缝隙的。当线圈出现直流时,铁芯由于高效而急速磁化出现磁滞现象。当出现磁滞时,换牛的效率会急速下降。此外,环牛的铁芯是与外面绝缘的,铁芯感应到的电荷便沒有途径消减了。出现这种情况时,用环牛的机器声音会明显劣化,甚至产生鸣叫的现象。
  直流漂移对方牛的影响来说,就相当的小了。方牛的弱点是率较低,频应较窄。这是由于方牛的铁芯每一片都由一块E型和一块I型矽钢片组合而成,本身沒有完整的磁路,所以效率低。但它正因为每片E和I矽钢片都有空气间隙,钢片不可能过度磁化,因此不容易产生磁滞现象,这对直流漂移有很强的免疫力。而且通过特殊绕制方法的方牛,可以做到比环牛高20dB,这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输出牛的时候,关键是看牛的制作品质,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取舍。
3.要整体看待供电电路和其他。
  我们打磨过程中最容易忽略的不是某个地方该打磨却没有打磨,而是会忽略M200的功放电路和单元等等是一个整体。每一个细节的改变,都可以影响到音质。
  比如我们多追求的大滤波电容,大功率变压器,却往往忽略了其他方面。加大滤波电容可以改善直流供电的稳定度和记号在瞬间上升将所需要的短暂但大量的电流要求,但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M200的功放电路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后备瞬间电流供应,我们整流桥的速度和变压器是否能跟的上等一系列的问题。整理器的速度、电流量、变压器三者要相互协调同时还有考虑前级、后级的芯片在不同供电情况下的表现,这才是一个完善的供电电路打磨方案。
  还有我们的前级后级增益的调节来说,有人恨不得一下都调到最大。不做整体得考虑来盲目得调教,带给后面得频率器调教得难度就会增大。在没有一定水平调教分频器得情况下,这样做对音质来说,只能是损害。
4.隔直流电容的取舍问题。
  在文中,我们多处提到了可以考虑去掉隔直电容的问题。但这个做法需要全面的去考虑的。取消了隔直电容,但没有采用直流伺服措施。在静态下,可通过调整同、反相端电阻来达到输出端静态下的平衡,但是动态下的平衡不能保证,启闭电源时冲击会比较大。取消了隔直电容,虽然理论上对音质损害减小,但是就增大了直流漂移的影响,如何才能在这两种方法种达到最佳的平衡,还需要多做实验。
5.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
  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各有利弊。但是我们具体芯片具体分析,比如LM1875T而言,做电流负反馈控制力度不够。在大动态的低频时,由于IC本身设计功率的不足,容易过载,造成失真。这里我们建议做电压或者直流伺服负反馈。但是对于LM3886来说,做电流负反馈,就可以改善瞬态失真。实际放音中我们发现,LM3886做电流负反馈,低频的延伸增加,富有弹性。高频流畅清晰,解析力有所提高。所以我们要根据芯片的特点来决定采用的负反馈方式。
6.打磨要把握尺度和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DIYer打磨中一兴奋上来,就可能把能打磨得,不能打磨得全部打磨了。这样做是不太恰当得。M200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这么多年来,HIVI的工程师对M200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他们做的就是求一个平衡,无论是音质,还是性能价格等,都在求一个平衡。我们所谓的打磨,只是在某些方面,去突出一点个人的口味,而不是全面的改进。这样就失去了打磨的意义。适度打磨也是非常关键的。同时,在打磨的过程中,我们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打磨,一点一点听。有了新的体会,可以继续打磨,而不要求一步到位。这样我们那里出现了问题,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如果全调乱了,再想解决问题反而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第二部分,解码神秘的音箱参数。
  这里MINIBOX多媒体音箱为例,来解析音箱评测过程中参数的含义。
首先是对测试图形的分析。
在MINIBOX的datasheet上,提供了如下的技术的参数。
1.MINI-BOX 的低音单体:
  分别使用了NRSG (None Resonance Surround Geometry) 技术,通过特殊形状的高泡橡胶边。来抑制股纸盆在分割振动时产生的驻波,减小互调失真,令声音更加清晰。
CBCS(Controled Breakup Cone Structure)技术,通过特殊形状的振膜来吸收控制股纸盆在分割振动时产生的驻波并提高上限频率,使频率响应得到延伸
CR(Cooper Ring) 技术,通过短路环减小磁路非线性电感,有效降低奇次谐波失真和互调失真。
VS(Ventilating Structure) 技术,通过骨纸盆的通风结构设计减小气流噪声,音色更纯正。
AMS(Asymmetric Motor System)技术,采用特殊的铝铁硼磁路结构,改善磁路对称性,降低失真。
FS(Flat Spider)技术,平弹波为振动系统提供最优的线性。
TIWTC(The integral whole turns Cone) 技术,采用一体化的骨纸盆,能提供最优的特性。
2.MINI-BOX 高音单体:
分别使用了DB(Dynamic Balance)动态平衡技术,以减小失真。
FF(Ferro Fluid)磁液冷却技术,提高了低失真下的功率。
TD(Textile Dome)特殊编织膜材料,高频延伸达20KHz。高音采用反射式设计,让高频向四周扩散,使声音在近场听更平衡,更均匀。
3.MINI-BOX 的木箱体:使用高级钢琴漆,多颜色设计,可任意搭配,单元也才用一体化装配,一支螺杆与单元前后支撑,相当给箱体加强结构,又可以减谐振,降低音染。
4.MINI-BOX 的分频器:采用极低的损耗角的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可大幅度降低失真。镀金端子接驳更方便。
5.MINI-BOX 的SUB:采用6.5 寸倒相式设计,单元用四层音圈,提高单元的承受功率, 单元采用防磁设计,消除磁场。对显示器和其他元器件的干扰,箱体还是采用高级的乳白色钢琴漆作外饰,高贵大方.
6.测试结果:
整箱品管,使用德国DAAS声频测试系统。
●产品名称Name:2.1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系统
产品型号Model:COMPACT牌Mini-BOXSUB
产品形式Description:一路一单元倒相式1 Ways 1 units Vented
产品单元配置Drive-units:FH165WR-08 (8欧) 1pcs.
额定输出功率Rated Export Power:25W(8Ω)
额定灵敏度Rated Sensitivity:0.11Vp-p
频率响应范围Frequency Response(-10dB):50Hz-250Hz
外观Finished:箱体围板采用乳白色钢琴漆
产品尺寸Dimensions(W*D*H):250mm×240mm×240mm/只
产品重量Weight:7.6Kg/只
包装总重量Total Weight:9.6Kg/套
包装总尺寸Total Dimensions(W*D*H):315mm×315mm×426mm/套
执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SJ/T11218-2000
MINI-BOXSUB的频率响应曲线图

楼主:
●产品名称Name:2.1 多媒体扬声器系统
产品型号Model:COMPACT牌MINI-BOX多媒体
产品形式Description:两路两单元密闭式
产品单元配置Drive-units:
高音:FH19TR-06 (6Ω) 1pcs
低音:FH75R-04 (4Ω) 1pcs
额定阻抗Rated Impedance:4Ω
推荐功率Recommended Power:10W-30W
灵敏度Sensitivity(1W/m):86dB
最大噪声功率: Max voice Power:30W
长期最大功率: Long-term Max Power:15W
短期最大功率: Short-term Max Power:60W
频率响应范围Frequency Response(±3dB):200Hz-20000Hz
水平指向性Horizontal Polar Response(300~8KHz +/-4dB):30 度
垂直指向性Vertical Polar Response(300~8KHz +/-4dB):10 度
总谐波失真THD(300~18KHz):<1%
外观Finished:(箱体有多种颜色),白色铁面网。
产品重量Weight:0.6Kg/只
产品尺寸Dimensions(W*D*H): 96mm×96mm×96mm/只
包装总重量Total Weight: 9.6Kg/套
包装总尺寸Total Dimensions(W*D*H):315mm×315mm×426mm/套
执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SJ/T11218-2000
●MLSSA系统实测的频率响应曲线

频响曲线上可以看出,在中频段波动较小,比较平缓,说明声音连贯性比较好,声音自然平衡。注:在生产线上用的是DAAS做的测试,后期的测试,使用了更好的MLSSA系统做的测试,技术员说一个咪头都2W多块。
抛开厂家的说法,我们深入来看:
  这条频率响应曲线算是比较平滑了。音箱不是声卡,不可能是一条水平线,这点需要注意。低频下潜在75Hz左右,中频在1800Hz附近有个的波谷,有稍微的减弱。总体来看,中频段表现优秀。在分频点180Hz处衔接顺畅。在分频点6000Hz以后,开始出现衰减,一直到20000Hz,曲线有不小的抖动,高频表现一般。不仅让我们怀疑,卫星箱那个简陋的电容分频,是否应该改进。
  客观来说,多媒体音箱,能随产品给出这条曲线的的厂家不多,以前惠威这么做过,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甚至要大力表扬的。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产品,附带类似的测试结果。让大家有个比较直观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搞一堆云雾弥漫的参数和一些名目繁多的新技术名称给我们。
 瀑布图,水平轴表示频率,垂直轴表示响度,再加上时间座标或者相对测试咪头角方向之间的关系(偏离轴向的角度)。一般来说,都是加的延时,单位为ms,方便分析瞬态响应。横切面就是我们上面提过的频率响应图。
  箱体整体瀑布图频率范围是从500Hz到20kHz范围内。其实低频部分也是重要的,这里并没给出低频部分的整体瀑布图,也没有给出低频范围内的箱振瀑布图。当然测量箱振,是比较麻烦的,具体怎么测箱振,我也没有见过。猜测可能需要一个专用仪器固定在箱体上,专门测试接触振动,而非空气振动。如果这样,更利于我们的分析。高频对箱振的影响不大,忽略不计。对于低频来说,以MINIBOX箱体的制作水准来说,箱振应该比较低。箱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箱振用好了,有调声的作用,用不好,则有稍许污染。一般的箱振,多发生在400Hz附近。在箱子整体瀑布图上,也没有给出这部分频率的瀑布图,让我们无从得知这段频率的实际表现情况,更无从分析箱振的可能造成的谐振情况。这一点是有些遗憾的。但多媒体箱子,谈箱振,也稍有些苛刻。
  从整体瀑布图来分析,在3000Hz附近有微小的减弱,时间大概持续了1.3毫秒。在16000Hz和18000Hz附近有两个比较大波峰,谐振强度比较强,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在1毫秒左右。放到多媒体箱的大环境,从箱子整体表现来看,是比较干净的。

楼主:
还有一部分,明天传上去,手酸了....

网友:
好长啊,先收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可能有用。

网友(2016-10-25):
真不错的文章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