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OKI3200万用表200欧姆档跳数稳不下来

楼主(2014-05-17):
一块HIOKI 3200 有以下俩毛病待高手指教……谢谢!
这个表是3位半,电压和电阻是自动档;

手动档电阻200欧档测200以下电阻欧姆档跳数稳不下来;(自动挡也跳数稳不下来);
换电阻2K欧档测200以下电阻正常;(自动挡也跳数稳不下来);
借图

网友A:
疑难杂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症啊

谢谢和dt860的电阻档电路不一样。没图,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表,电阻档倒是很准,其它档位有问题。

老表问题多啊 电压档好像好修。。。

网友C:
原来修过点阻挡200欧姆挡,短接表笔跳数的问题,是断线引起的,PCB走线过孔不通,你查查。。仔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修过点阻挡200欧姆挡,短接表笔跳数的问题,是断线引起的,PCB走线过孔不通,你查查。。仔细查。。

谢谢老师指点。。。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看看,,

包括,拨盘开关的金手指接的触点不通也会造成,还有就是按钮的那些走线断线也会造成这问题,当时那个表,就是HOLD按键的走线有断线造成200欧跳数。。

网友A:
楼主不要放弃,关注后续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放弃,关注后续进程

暂时没找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