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14的表头拆解

楼主(2014-05-18):
新进一块MF14 ,玻璃下面有一脏点,响拆开擦一下,但没有拆下,请教从表体拆下表头的方法,拆哪几个螺丝呢?先谢谢啊

网友:
多看一下就会看明白

网友:
拆掉图中红圈的四个螺钉即可。如果表蒙还拿不下来,可能是胶条沾住了,用小改锥慢慢撬一撬即可拿下。

楼主:
谢谢,撬了一下,开了 哈哈

网友:
拿有问题的表来练手,可不能拿好的老表来这样做哦,到会了以后就可以动手了,不过只要仔细观察,轻轻的拆卸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感觉这个表头拆解方式和18表一样的
恭喜老兄会拆解表头了,呵呵,小心别把动圈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表头拆解方式和18表一样的
恭喜老兄会拆解表头了,呵呵,小心别把动圈弄断了

哈哈 ,一开始拆不动。小撬了一下,就开了。心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表头拆解方式和18表一样的
恭喜老兄会拆解表头了,呵呵,小心别把动圈弄断了

很完美的一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完美的一块表

很新不错。
早期的更完美。全是线绕电阻(除了电池接线柱连接一颗碳膜电阻外)。

网友:
很新不错。全是线绕电阻,很精密。值得收藏。

网友A:
我过完端午节回去,老兄不着急要支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过完端午节回去,老兄不着急要支架吧?

不 着急,没有找到我那只拆下的线圈呢,不知道哦放哪儿了 放了假,我找一下。测试好了 再跟你联系,先谢谢啊

网友(2014-07-12):
引用 楼主:
很完美的一块表

这块14是出口的吧,看见有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完美的一块表

干净利落、布局工整、用料精良,很养眼诱人的一块好表。

网友B:
这块14不错内部干净70年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14不错内部干净70年代的?

没看出生产日期

网友:
应该是比较老的,70年代出口友好国家

楼主:
这个倒是没什么研究,但是精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