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ELC-130 LCR表电容档测量不正常

楼主(2014-05-18):
坛里收了个富贵的手持LCR表,电阻测量非常准确,电感未知,电容测量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
用示波器看了电容测量时的波形,无论是在正常测量还是异常测量情况下,1KHZ正弦波信号都是稳定的。

有时开机测量正常:

有时开机测量不正常,指示值会不断往上跑,直到超量程:

哪位前辈碰到过类似问题,是否可以指点一下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不会是哪儿接触不良引起的吧?重点是转换开关和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哪儿接触不良引起的吧?重点是转换开关和插口。

每次上电都不一样,有时上电直接显示超量程,有时上电正常,有时上电数值往上跑,不知道电源开关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上电都不一样,有时上电直接显示超量程,有时上电正常,有时上电数值往上跑,不知道电源开关是否有什 ...

也有可能的。

网友:
很麻烦哦,先清洁,彻底干燥,无效检查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