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示波器波型求助

楼主(2014-05-19):
示波器一直用着很好,昨天开机想测试一下新做的功放,结果发现校正波型垂直有问题了,以前方方正正的特别标准,不知道什么问题?怎么样可以调整?请仪表老烧们指导一下,谢谢。 照片  照片

网友A:
    这不是好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好朋友,看第2个图片显示的波型的垂直线显示偏了,以前是校波型方方正正的,这次校波型是垂直线是斜的,和示波器的横平竖直的垂直线对不上,波型平行线可以,波型的垂直线是斜的。

网友B:
两张图上的垂直线是一样的,都有倾斜,而且,肉眼看来,倾斜的程度一个样。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张图上的垂直线是一样的,都有倾斜,而且,肉眼看来,倾斜的程度一个样。没毛病吧!

谢谢朋友,是的两条垂直线一样斜的,但是以前校时波型是方方正正的,不知道是否是有问题?怎么样可以调整?

网友C:
屏幕下方有个洞,里面有个电位器,调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下方有个洞,里面有个电位器,调调试试看,

谢谢朋友,试过只能调整水平线,垂直线调整不了。

网友C:
换个探头试一试,换个信号源试一试,如果依旧,那就要拆开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探头试一试,换个信号源试一试,如果依旧,那就要拆开检查了

谢谢朋友,下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探头试一试,换个信号源试一试,如果依旧,那就要拆开检查了

换了信号发生器在500HZ和1000HZ波型还是斜的。 照片  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信号发生器在500HZ和1000HZ波型还是斜的。

有可能是示波管被磁化造成的,待晚上坛子里人多了看看大家的意见在说。先不要忙着拆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示波管被磁化造成的,待晚上坛子里人多了看看大家的意见在说。先不要忙着拆机器。

谢谢,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C:
刚上班,问了下师傅,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是示波管磁化,你可以用一块磁铁从远处慢慢靠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上班,问了下师傅,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是示波管磁化,你可以用一块磁铁从远处慢慢靠近试试看。

谢谢朋友,受你的提示 ,在示波器上放了个通电的电感,是闪动双波型,左右斜的,然后把电感停电后示波器波型垂直斜的不厉害了,还有一点点斜,我的示波器旁边放了两个10寸喇叭有一个月吧,估计影响了示波器。是不是用电视机消磁器处理一下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上班,问了下师傅,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是示波管磁化,你可以用一块磁铁从远处慢慢靠近试试看。

用一块磁铁试了试,波型根据磁铁位置不同歪斜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上班,问了下师傅,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是示波管磁化,你可以用一块磁铁从远处慢慢靠近试试看。
引用 网友C:
刚上班,问了下师傅,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是示波管磁化,你可以用一块磁铁从远处慢慢靠近试试看。

谢谢朋友和朋友的师傅,我用电感把I片去掉,然后通电象电视机消磁器那样从近向远处拉开了几次,现在示波器波型基本正了,只是还有稍稍点斜,谢谢朋友啊。 照片  照片

网友:
解决了就好,看来是磁化造成的,那就好处理,退磁处理就是了,就怕是电路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