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7硬装教程,求加精!

楼主(2014-05-19):
这些时看到蛮多人都说WIN7 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样或者那样的,用回XP的也不在少数。
问题简单的说,还是习惯了XP 用GHOST的模式装系统,先封装再解压,安装包。这个流程对于一个XP来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WIN7真的不一样,WIN7过于庞大,而且自带了大多数的硬件驱动,在安装解压的同时 已经通过了一个漫长的匹配过程,这也就是为么司WIN7装的那么慢的原因。

WIN7稳定性要高得多,这点不用谈了,我算电脑玩的长的了,XP 最长寿命7个月,一定会挂,部分功能挂掉。现在软件规模太庞大了,一个机子装几十个基础应用,再带几十个常用软件,再来点插件,搞几十个游戏,XP 早就跪了。有的人说,我不用的都卸载,用的时候再装上,那我就佩服你的耐心了。

WIN7安装准备:

格盘:

机械硬盘,你随便搞,用PQ PM都可以,想怎么分都行,跟XP 一样,3T以上硬盘我就不说了,大多数人还不会那疯狂。但是一点,装完WIN7之后你的注册表会被修改,再次进PQ一定会显示磁盘分区错误,千万千万不要点修正,什么也不要做,你的机器能正常工作的。

固态硬盘,
小容量盘不分区:不要用任何分区软件,找一台已经装好WIN7的电脑,接上去开机。用WIN7自带的磁盘管理软件新建简单卷,放心大胆的点下一步,注意:不要分配卷标!注意二:不要格式化这个卷!然后点完成,接着,右键这个磁盘,将分区标记为活动分区,完成后拆下来,上自己的机器准备装系统。
较大容量盘分区:同上,不同的,个人建议,打个比方,256G的SSD ,你只分60G做系统,那么你按上面的步骤只分个60G的简单卷,多余的空间 就按未分配,你的系统装好了,再来自己慢慢分,一个蛋糕,你想么杨切么杨切,想么杨改,么杨改。
通过以上步骤,4K对齐就已经做好了,而且盘子准备就绪,不需要再做任何引导,任何调整,也不需要用任何分区软件,同时不存在隐藏分区以及备份分区。

不鼓励全新硬盘用WIN7安装程序分区,因为会出现一个100M的隐藏分区和一个大小不定的另外的分区,后期使用极容易造成分区表混乱。

以上准备工作完了,再继续。

WIN 7 SP1   32位系统,可以在任何电脑上用虚拟光驱装,或者PE下装,甚至系统下直接载入安装,这个不赘述啊。

WIN7 SP1  64位系统,在32位机器上是根本读不出来盘的,无法操作,所以装64位系统最好准备一个光驱,外置的也好,内置的也罢,这年代,一个刻录机120块钱,哪个买不起?装的时候搞一个,有事的时候用一用。

说到底,有光驱是最好的。

安装:首先是许可协议,你只能同意,对不对?
          接着会问你是升级还是自定义安装,当然重新安装就是自定义。
          设定安装位置,就是选个分区然后点下一步,这个界面已经相当直观,看不懂的只能送汉阳动物园了。(这里有个问题,蛮多人遇到惊叹号,或者提示此分区不可用,那么请参考我上面写的分区那些)

安装的几个问题,

计算机名称要设定一哈,不要瞎搞,
第一次不要设置系统密码,
在提示激活的页面,把联机后自动激活那个钩钩去掉,然后让系统尽情的下一步吧,关于安全设置,用推荐设置即可。

安装完毕之后,

等系统自带驱动都匹配了,这个时候不要安装各自部件的驱动,就用WIN7自带的兼容驱动,然后重启一次开始激活。
现在的批处理激活软件相当方便,到处都有,如果哪个冒得的,可以密我,我给一个你们,激活流程就是,按一下1,然后回车,重启后就是正版。

最后用驱动精灵打驱动,这个不需要教了。

系统装好之后,你想GHOST备份,将来还原都是岔的,SSD 也是一摸一样的搞。只有第一次是最痛苦的,后面很轻松,备份之前记得把补丁打齐全,免得下回还原了又要打。

算是做义工了啊,如果哪个冒得原版镜像可以密我,武汉市内的,7块钱,我给你快递一张原版镜像刻的碟子。
现在手上的有32位SP1   64位SP1   还有WIN7 32位,WIN7 64位的镜像。

网友A:
7块钱,我给你快递一张原版镜像刻的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块钱,我给你快递一张原版镜像刻的碟子

网上很多正版WIN7,关键是看如何安装!

网友:
搞个U盘 多简单的事 加不了精了

网友B:
不留那100兆才会不正常

网友:
用win pe  ghost  装,省事

网友:
大白菜傻瓜式装机,超级简单

网友:
用安装器装win7,装好跑出来一堆你不想要的软件,这些软件不是原来就有,是安装器塞进去的

网友:
习惯了XP 用GHOST的模式装系统,感觉速度还可以啊,不会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留那100兆才会不正常

4年装系统无数,都没留100M,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年装系统无数,都没留100M,没问题啊

电脑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年装系统无数,都没留100M,没问题啊

那个分区和系统自带的镜像备份有关,如果不用那个功能就无所谓,

网友:
给同学装了几年系统,个别机子硬装Ghost搞不上去,必须安装版,还有正版win8的机子装win7必须要把gpt格式转换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