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磁芯的导磁率?

楼主(2014-05-20):
网上卖的磁性材料参数标的很乱,很多就没说性能咋样。
请教坛中高人,求一个业余条件下测量导磁率的方法

网友:
业余条件下无解。

楼主:
业余基本无解

网友:
我有一老电子管中周的小磁环,和现在电子镇流器里的小磁环,大小相同,同时各穿绕10圈测电感量后者比前者大一倍。(用电感表)

网友:
nH 级/几十纳亨的电感测量方法 例如 3厘米的铜丝的电感量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521480-1-1.html

空心的时候,

用上面的方法测出一匝的电感量,

用上面的方法测出10匝的电感量;

放上磁芯,

用上面的方法测出一匝的电感量,

用上面的方法测出10匝的电感量;

用数字表读出频率, 用方程算出导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