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是68-1

楼主(2014-05-20):
这算不算是68-1,因为没有高阻耳机,就加了一级放大
1.高频变压器,采用电视中周绕制,按68-1的圈数,
初200T、次300T  线经0.08
2.三极管采用3AK20 黄点,和3AX31 无点,
3.没有加再生,磁棒比较短,想加再生电容,好像并没有改善效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4.收音效果,强台声音宏亮,高端基本被上海107.2上海故事广播给覆盖,低端,声音比较轻,没有串台情况
5.问下看原型68-1  R1 是并联在C3,但我发现这样做缺收不到低端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结果糊弄并联在了二极管上,改善了效果
上图

网友:
这个可以算68-2

你测过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么?是不是只有几百uH?

网友:
107.2------------------------------------------?

网友:
本人的理解:R1并联在C3上,是Q1的下偏流电阻,有稳定工作点的作用,还给D1提供微量正向导通电压,有利于提高检波效果。
            R1并联在D1上,应该会降低检波效果。你感到实际效果好,是不是这种接法改变了Q1工作点的原因?
测量此时Q1的工作电流,把R1接回原处,调节VR1,使Q1与刚才工作电流相同,看看收音效果如何。
另请发帖时注意检查错别字。
版主问你:中波收音机,怎么能收到107.2的信号?是107.2KHZ,是107.2MHZ,还是1072KHZ?

楼主:
大家的回复让本人受益匪浅,最终把R1 并联在C3上了,可能之前Q1的工作电流不对,也有可能面包板存在问题。

纠正下 上海故事广播(FM107.2),是调频广播,至于中波频率,我查了相关网站,没得到答案

网友:
Q1  :3AK20的放大值不够,80至200为宜,调整集电极电流1至2毫安即可改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看到高频变压器就头大,更别说绕制了!

网友(2017-04-27):
直放式收音机有收到调频广播的先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