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无锡咏梅袖珍收音机电路与说明

楼主(2014-05-20):
翻旧书发现书中夹着两份咏梅收音机的说明书,特拍下来与诸位共享。
第一款为无锡无线电五厂生产的83、84、85系列袖珍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和说明,附有印版图。

第二款也是无锡无线电五厂生产的2YX系列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同为80年代中期产品。

网友A:
有一台永梅二波段袖珍机,没有电路图及说明书,刚好收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永梅二波段袖珍机,没有电路图及说明书,刚好收了。谢谢!

坛友用得着。这个帖子就没白发。

网友:
谢谢了!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用得着。这个帖子就没白发。

再次谢谢!

网友(2016-11-16):
下载了,谢谢楼主分享,真正的原版。

网友(2017-01-10):
  成功维修过多台咏梅收音机,一直都是无图维修,电解电容3个、开关电位器易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收藏了最后的线路图正好需要啊。

网友(2018-02-04):
谢谢你的热心,我的是“”咏梅S303“”调频调幅三波段的。

网友:
两款比较典型的电路!收藏了!谢谢!

楼主(2019-03-19):
用得上,就好!

网友(2022-08-25):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正好用上了。

网友B(2022-10-28):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2YX-3电路有些特别,BG9串R3有什么作用?图用上了却还没查出来强信号阻塞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2YX-3电路有些特别,BG9串R3有什么作用?图用上了却还没查出来强信号阻塞原因

建议查查BG8稳压管是否开路导致的强信号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查BG8稳压管是否开路导致的强信号阻塞?

谢了。已经检查过,稳压1.5V左右,更换为二只4148无效。有了电路图就方便多了,等有空再全面检查一下。

补充内容 (2022-10-28 16:38):
检查BG123静态电流偏离标准值,仔细查看BG8电路图为2CB,标称稳压值1V正负0.06,实测4158稳压在1.3V左右,应该是元件使用不当,更换二支2CZ82后稳压值为1V,试机基本正常,统调后效果较好。

网友(2023-07-11):
目前市面上的某几款收音机套件就是模仿咏梅83、84、85型电路。

网友(2024-11-14):
咏梅电路图,好资料。

网友:
咏梅收音机图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呵呵,这个帖子已有十年历史了。还能有同好用得上。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