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故障美多652-3-4,怎么修?

楼主(2014-05-21):
购买了一台美多652,运输过程有些损伤,一根底盘加强肋变形,两个天线线圈松脱。开机灯亮,频率低端有些信号,高端静音,音量偏小。过一会听到呲啦呲啦声,小灯泡明暗交替,收音信号消失,喇叭有交流嗡嗡声。于是关机,重开机还是一样,观察机器内部发现整流管刚开机还好,过一会内部出现火花。拔下来看,管壁已经变黑。
从另外一台机拔下6Z4换上,又可以收听了,但过了一会感觉不太对劲,关机开盖,一股刺鼻的气味差点熏晕我,有点像氨气的味。不敢乱动了,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怎么检修?由于原机主在滤波电路上加了一个电解电容,会不会是电容的气味?

补充内容 (2017-9-2 16:43):
放了两年,继续修理(见28#楼)

网友:
从现象看几乎可以肯定是电解电容漏电了,先检查机内的老电解电容是漏液、漏电、发热等情况,最好把老电解都换了再开机。

网友:
小心!!!过载!!!输出牛?电源牛!滤波电容?功放管座漏电?!!!功放栅级电容、阴级电容漏电?

网友:
开烙铁对付吧.绝对不能再通电了最后 还要测一下电源变压器有没有受伤

打从听到此拉此拉声.小灯光暗交替那一秒钟.放在开关上没离开的手就应关机 .这是胆机迷的资格评审首条大关

运输后的.数十年未通电的胆机.首次通电.本区每年内都有数帖........开机严重事故帖.今后还会有吗?肯定还有.

你重视运输后.数十年未通电胆机首次通电吗?请说说您的招

网友:
有氨气味应该是电解电容漏液,要是一股漆味变压器有短路现象,包括变压器内部和负载。

网友A:
数年未通电的机器如想通电至少也应做过检查,确定无短路,滤波电解电容无失效漏电,变压器无短路绝缘良好情况下,拔下整流管通电,然后检查高压是否正常,最后才能插上整流管测试机器性能。

网友B:
可以同情下我不,一台144数年未通电,啥子都检查了,唯独牛受潮忽视了,一通电一股清烟,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年未通电的机器如想通电至少也应做过检查,确定无短路,滤波电解电容无失效漏电,变压器无短路绝缘良好情 ...

哎呀,恨不相逢未通电时。

网友:
先把调整流管----开机---正常的话-----检查电解(和管座),毛病不是很大---------

网友:
我估计是电解电容有严重漏电问题,加电烧热后基本处于轻微短路(阻值较大)和严重短路之间,你看见整流管里面放花就说明了这一点。

楼主:
按照楼上各位的建议,重点检查了一下电源,发现滤波电解电容一端鼓起,表面的红蜡融化滴到机壳上,应该是“光荣”了。我看电容原焊点非常牢固,要换新电容,是不是可以剪掉电容,在残余的引线上焊接?废节能灯电子整流器里有耐压450V的电解电容,容量小了点,两个并联起来应该可用吧?

网友:
应该能用。先把6Z4拔下再通电看电源变压器高压正常吗?

网友:
废节能灯上的400伏的电解电容,大都久经考验,性能可靠,放心用罢。容量小些,两,三个并联就管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不加电直观检查电路有否开焊,断线,元器件有无明显损坏等等.然后不插6Z4通电可以知道电源变压器空载情况.量变压器输出无误后.测量B+对地有否短路.无误后插上6Z4测量B+有否跌落现象以确定包括管座有否漏电情况.再插6P1,B+应稳定在应用值(200-250V).再查前级用干扰法碰触栅极.
再插6K4无信号发生器的情况用几百P的云母电容接市电碰触.最后6A2,只要振荡就可以啦.

楼主:
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经验
实拍机器
电容表面的蜡融化
一端凸起

网友C:
这样的老机器先要扫灰,换电容,管子老化的要换管子,管座是电木的最好换成陶瓷的,上管通电一段时间,无异常升温和异味之后统调。
LZ先把电源部分处理一下吧,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情下我不,一台144数年未通电,啥子都检查了,唯独牛受潮忽视了,一通电一股清烟,挂掉了

这和数年前黑龙江一个网友的帖一样.他说本坛网友帮他看了机后说 应换电源变压器.师傅走后他不相信.认为是矿友师傅骗子.决定自己学修.通电.拍拉拍拉的响.然后半个小时.冒烟.再在硬纸内里出小火.还未断电.发帖.我要他紧急拉断电.不听.并在两个区同时发帖.控诉要他换变压器的矿友.最后变压器不通了.然后在两个区交替发数十帖...要......要....也不讲什么.这能怪别人吗?

光我的工作顶头上司.就表演了不下数次变压器猛裂燃爆保险丝.及功放管阴极胆内连接线〝叮〞的一声.断成两金属球状.
不但电源变压器.高频线圈.云母电容.输出变压器都要用热风筒驱潮吹尘四十五分钟.才能小心通电

胆机首次通电应在傍晚或晚上弱灯光下进行.除手不离电源开关外.耳.眼.鼻要全数出动听有无电弧/电火花声.闻异味
.臭氧/变压器漆/动圈音圈烧味.看底盘下大瓦数电阻阻圈间跳火.功放管一栅丝变红变黄.屏极发红.整流管飞弧.灯丝与阴极击穿阴极物脱落.观察有异即关机.数分钟后.这首次通电才能完成程序

要是在强灯光和日光下.无法前期发现功放管一栅变红.这对于过百美金的功放管;如6KD6; 6MH6都是万分必须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数年前黑龙江一个网友的帖一样.他说本坛网友帮他看了机后说 应换电源变压器.师傅走后他不相信.认为是 ...

感谢您老加分
第一次鼓捣电子管是在高中,和同学弄了个收音机芯,查资料确定是711系列,当时都是小白一级的,理论准备用了一周才敢动手,拆、清、测、换、补、组、调,一个暑假终于弄响了,自打这次开始就走上了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老机器先要扫灰,换电容,管子老化的要换管子,管座是电木的最好换成陶瓷的,上管通电一段时间,无异 ...

多谢指点!我在淘宝上搜450V20uF的电容,看到有电解电容,也有空调洗衣机启动用的CBB电容。电解电容看起来体格瘦小,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里。CBB电容壮实,也比较贵,是不是用它做滤波电容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在淘宝上搜450V20uF的电容,看到有电解电容,也有空调洗衣机启动用的CBB电容。电解电容看起来 ...

电解电容就足够了。不必用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数年前黑龙江一个网友的帖一样.他说本坛网友帮他看了机后说 应换电源变压器.师傅走后他不相信.认为 ...

谢谢斑竹指点,昨天剪下坏的电容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容量,标记20uF的现在只剩5uF了。各个零件、底板用无水乙醇擦了一下,不过管座下方等地方电线多不好擦就没怎么动。我把所有管子和灯泡拔下来后,测了一下电源变压器初级电流有54mA。装上指示灯泡,电流升到57mA。是不是属于正常值?测次级电压,两组主电源都是230VAC,灯丝组7.3VAC(插上6Z4灯丝电压降到7V,估计插上所有管子会降到标称值,但暂时还不敢都插上通电)。经过6Z4整流,在滤波电阻后面的电解电容两端有超过250V的空载直流电压,由于表针打到头超出读数,因此具体值不知。但是一旦断电,该电压很快降为0.我看书上说检修电子管收音机第一步是要用螺丝刀把电源滤波电容的余电放掉,说明这个电压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不知我这个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在淘宝上搜450V20uF的电容,看到有电解电容,也有空调洗衣机启动用的CBB电容。电解电容看起来 ...

这个电容器就可以使用,把那个坏电容器芯取出来,在把这个电容器装进去(使用原电容器的蜡在封上,封的时候注意这个新装电容器的极性,当然了你也可以使用万用表判断这个电解电容器的极性+,--),这样新酒装旧瓶保证了机器修旧如旧。

网友:
变压器的判断;你可以在电源变压器的初极找到两个110V的绕组,使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两个绕组的电阻值应是一样的,次级高230*2的判断,直接拔去电子管6Z4使用万用表电阻档一只表笔接地,另外一只表笔分别去测试电子管座1,7脚,它们的电阻值也应是一样的。

网友:
才学电子管,都是高手呀

楼主(2017-09-02):
两年过去搬了次家,继续修理一下这台机。
原来换了个10uF的节能灯拆机电解电容,按照shiuyipyuen先生指点的先不插管测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正常。
插上6Z4开机灯亮,屏极电压170V,可是经过滤波电阻后的电压降到130V,说明还有短路。赶紧关机,摸滤波电阻发烫,分析很可能是第二个电解电容漏电。万用表量一下,果然电阻值不断减小。于是拆下上面的10uF电容和这个20uf老电容,用前段时间购买的两只22uF/450V电解电容替换。开机再试,电压正常。
试着收音,中波噪音如海,短波可收到一些台,但声音不大。以前经验表明用热风吹一下高频部分原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观察本机各元件,线圈上布满尘垢和霉点。于是先用无水乙醇擦一下,再用热风枪吹线圈、可变电容。信心满满的开机,结果喇叭鸦雀无声,只有开到最大才有一些嗡嗡声,调台、调波段开关无用。
这回着急了,初步检查没发现异常。接着各线圈、电阻、电容、真空管各脚电压、接线、波段开关各刀,所有的元件几乎都用表检查了一遍,真空管都换去别的机试过没问题,甚至逐一量了管脚和插座是否接触良好。现象如故。
信号注入法检查,手摸螺丝刀触碰6G2栅极和检波小屏极都有强烈“嗡嗡”声,说明低放和功放OK;碰6K4栅极声音极小、6A2栅极也如此。可测量各元件都正常啊,纠缠中都想着是不是做个信号寻迹器从天线端开始追踪啦。
晚上躺床上翻阅毛瑞年先生《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对照故障表看看有没有启发。有一条引起注意,说无声故障有一种可能是中周严重失谐引起的。决定明天试一试。
找出J2465学生信号发生器,把465KHz调制信号通过电线接到收音机6K4栅极和地,喇叭听到微弱的“呜呜”声。调节第二中周的两个磁芯,很松,但调到一定地方“呜呜”声大很多。再调第一中周,无效。想起应该把信号送到6A2的栅极才对。于是重新连接线路,调整第一中周,结果“呜呜”声震耳欲聋。然后撤去信号源接收广播,终于可以收到电台了。
旋出磁芯,发现原来用于增加摩擦力的橡皮筋已经老化,硬脆成粉。磁芯在中周里很松动,易受外力影响乱跑造成中周失谐。我原来吹热风的时候来回翻动机芯,造成磁芯移位形成故障。另外中波和短波的振荡线圈磁芯也同样松动,天线线圈由于有蜡封没有问题。
换上新的橡皮筋,借J2465的信号调好中频和覆盖,收音暂时基本正常。目前还有两个问题(1)第二中周312-2的次级线圈疑似内部断股,电阻值12欧,正常线圈电阻应该是4欧。该线圈采用三线并绕,估计断了两根。结果声音相对其他收音机偏小,噪音大。(2)拉线走向有问题,指针指示550KHz时可变电容全部旋出,麻烦有类似机器的坛友拍张正确走线的照片上传,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E(2018-09-01):
我也刚收了一个652-3-4,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收了一个652-3-4,学习了

恭喜!该机机架上的两个天线线圈结合强度差一些,一碰到容易脱落。我看你的机器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该机机架上的两个天线线圈结合强度差一些,一碰到容易脱落。我看你的机器也是如此。

我这二个线圈是快递暴力搞坏的,前面度盘摔坏了砸的 其中一人管子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