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收的PSK-1501T电源太占地方改了

楼主(2014-05-22):
坛子里收的一台PSK-1501T电源,如图,体积太大,所以原价挂出去卖,挂了几天没人要。实际上这个电源还是很不错的,机箱里面空间也很大,干脆改了它,重新排布内部电路板,变压器。机壳裁掉去一大截,厚度剩下9cm,原来是25cm啊,这样一来,好多了,修半导体之类的小电器,还是不错的,电压可以从0V起调,带短路保护。嘿嘿.....

网友:
体积可能考虑了散热吧?小了会不会热起来呢?

网友:
一般看情况修改吧。。里面空间大可以修改点。。。本来里面的空间正好在改就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 看来电源留很大的散热空间

网友:
可惜这个好电源

楼主:
电源里面的东西只是重新安排了位置,性能不变,这样体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放工作台上不占地方了。

网友:
来个详细的改装过程岂不妙哉?

网友:
有点化神奇为腐朽的感觉

网友:
电器间隙????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嫌电流太小。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切割外壳估计挺费事。

网友:
似乎这东西内部留的空间挺多,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还是改了好点。支持楼主的做法!

网友:
这都行。。。佩服!

网友(2014-06-25):
第一次见楼主这种该法,我也改过一天,换了变压器,加了恒流源用着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