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容还是要电桥或者ESR表

楼主(2014-05-22):
测电容,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都无法准确判断;还是要用电桥或ESR表 ;昨日测了几个失效的电容,2200UF的,几个指针,数字表都显示还有1200---1800的容量,也有正常充放电反应,但用电桥测只有100UF了,ESR也高达2欧,完全不能用了;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为啥厂家不把电桥功能集成到万用表上,应该没有多大难度,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厂家不把ESR集成到万用表上,这个更容易吧,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部分人理解的ESR其实那种方法不过一个小伎俩,弄上电表就可能增加不少卖价。这个给那个什么伊的厂家建言,看看他们会不会采纳,领教一下他们的玩意,定能体会出什么的。

数字电桥上的ESR才是正宗的,真正意义上的。流传的ESR用处并不大,不过就是大致判断一下大电容大概主要是电解电容吧,何况还有很多操作中即兴就能解决的手段。

网友:
技术上没有难题,但是,增加功能就会让价格直线上升,反过来并不受欢迎。伊万产品就是一个例子,仅仅是增加一些三脚猫类的功能,一下子就要你一千多大洋,如果增加的是真正的电桥功能,恐怕要卖3000大洋,谁会掏钱买这种玩意!

通信领域的综合测试仪集合的功能比较多,但是,他的许多指标不会有单独配置高,但是价格不低。楼主希望能有万用表与数字电桥的组合体,要做到保证单独配置时电表与电桥的指标,还要耐用,对于便携仪表来说,价格一定不低!

要求仪器仪表小而全、还要精度高耐用,毫无疑问卖价不低。但是这类产品不一定受研发单位喜欢、生产线也不是合适,看起来只适合现场维护人员,而现场维护人员很多人不会掏多的钱,比方说家电这个群体的话,恕我直言,500元的万用表很多人都会权衡再三去购买,万用表和电桥集合在一起,价格高不一定受欢迎,这样的集合体也许维修人群中要求较高愿意投资的人有意愿,毕竟不是主流。一块万能的表走遍天下,这才是电器维护人员的主流。

网友A:
为啥厂家不把ESR集成到万用表上,这个更容易吧,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B:
难度真没有,但我们以两个典型的,提供手持万用表的手持电桥的两个厂家产品对比一下价格。

1、寨厂代表的优利得,其最便宜的自动挡*万用表 UT33A 售价大约 65 软妹,最便宜 LCR 电桥 UT612(100HZ~100KHZ)售价大约 500 软妹。

2、米国二流厂家太阳花,其最便宜自动挡万用表 1232 售价大约 154 刀,最便宜手持 LCR 电桥 1733(100HZ~100KHZ)售价大约 417 刀

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度真没有,但我们以两个典型的,提供手持万用表的手持电桥的两个厂家产品对比一下价格。

1、寨厂代表的 ...

老瓦的意思是把万用表组合到电桥里去 ,不是万用表集成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瓦的意思是把万用表组合到电桥里去 ,不是万用表集成电桥

宾果

万用表有什么功能?最基础的,我们知道最初的万用表其实叫做三用表或者 AVO 表,就电流电压电阻三个功能,现代万用表在这三个功能上更扩展了比如二极管、通断测试、电容、频率、温度,这个那个。

LCR 电桥有什么功能?首先,LCR 电桥要测出被测器件的阻抗才能测出电容电感值,所以它首先是一个电阻表,而且考虑到大电容小电感的阻抗很低,它还是一个毫欧表;小电容阻抗很大,它又是一个找欧表,我靠这是何等强大的电阻表阿!然后,LCR 电桥是通过测试待测器件两端电压和流过的电流计算出复阻抗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表,你看这不是齐全啦

所以一个 LCR,必然是一个电压表电流表电阻表,又加上本职的电容表、电感表,比一般万用表功能还多 --- 只是由于设计方向不同,LCR 的电阻测试能力和范围比一般万用表更强更大,但不独立出电压和电流测试功能且范围不宽,但我们知道要独立这两个功能且扩宽范围(LCR 一般测试小电平,要测大的很容易)很简单很容易,几乎不增加任何成本。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 LCR 电桥只需要在成本和程序以及电路上略作改动,就可以变成一个万用表!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增加电压电流测试没有问题(LCR 本来就有至少 100KHZ 以上且准确测试电压电流的能力,频响范围甚至超过 289 这种顶级手持表),剩下的比如二极管和通断测试、温度之类,你觉得这些算问题吗?根本不是问题,LCR 绝对比普通万用表更容易实现且做得更好。

网友:
只要价钱上去了,什么都可以,但想全能的价钱又低的却难罗。

网友:
不知道该说什么~~~

网友:
简单ESR测量电路,测出来的值是定性值而不是定量值,只有参考意义,也没法和其他表比对,也很难通过计量。
如果是非品牌厂,加上没所谓,正规厂家怕别人说他的表测不准,破坏口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 万用表 电桥 信号发生器必须有。不然玩DIY还有什么意义。想当然,凭感觉的时代应该不是钱的问题,二手 ...

哈哈,你忘记了示波器、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