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小插曲 (已上电路图)

楼主(2014-05-23):
  刚开始做这个玩意有点为了想吃醋而去买螃蟹的意思,  话说一个月前 逛旧市,偶遇一老熟人摆摊,卖老货电子元件的,相熟甚好,看到档口有大量J级盒装 曙光全新6J4P,货多,老熟人,结果半买半送的拿了8个回来,外带两个6Z5P  一时兴起想想这玩意能做啥? 查查管子特性 原来是高频放大,看看特性曲线还算不错,网上搜罗,这管子也算偏门,居然搜到矿坛有前人做过,  就着最近未有大工作,随即一个邪恶的念头由此引发

就为这几块钱的管子,置办了机箱 、下水、管座还有很多下脚料,为此付出了好几百个大洋 现在仍旧心痛中(求安慰),啥也不说了,看图吧,电路大家猜猜是啥结构,猜对本版加分鼓励     不过这个机器刚做到7成的时候已经被朋友强制下订单了 还好!还好 保本一乐  发上来博大家一笑。好久没发制作帖了,今天来凑个数 热闹热闹论坛气氛。

  在制作中本来是打算用6Z5P做整流的,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电压输出损耗太大, 变压器输出250V交流,整流后220V直流都不足,听感绵软混沌,后来狠心还是用回晶体管整流,果然拨开云雾见青天,那种光芒的感觉真是好不过这个是后话了,现在晶体管并联在管座上插个电子管做装饰吧。

电源方面用了简单的三极管串联稳压,供电电压稳定在200V  交流声几乎不可闻,示波器观察静态输出本底噪音在15mVp_p内  连接后级几乎不可闻,

  面板上的扭子开关 一个是信号切换,一个是负反馈特性选择,这样就可以听两种不同的声音质感了    胆机突发奇想用上单片机 89C2051做延时控制,算够奢侈了,单单研究这个延时程序我就用了2个晚上 单片机小白真是辛苦, 电源指示灯用双色发光二极管,通过单片机的控制用三种颜色 2种状态指示延时进度和状态,用信号切换继电器无缝切换信号,这个感觉有点小题大做了,关机状态是输入输出信号直通,开机后自动切入,额 TMD这个怎么看怎不像DIY了……

       不过先说明,这个应该是算热身 因为版本过段时间 后还有一个更大的DIY工程在准备中……  这个帖子算热身吧。 具体情况请关注矿坛电子管区

已经上传电路图:    前级在关机状态,CD输入信号是直接直通到输出的,开机后自动静音加载高压,后再把电路接入,这样真正做到开关机信号无缝切换,不再有讨厌的开机噼啪声。

高压稳压

高压稳压

正侧45度

正侧45度

后侧45度

后侧45度

管子特性

管子特性

管子特性

管子特性

管子特性

管子特性

主电路

主电路

单片机延时

单片机延时

电源和信号切换

电源和信号切换

网友A:
相声中有个术语叫“两门爆”,烟版无愧于“两门爆”的称号。
               精通真空管与单片机者,不多见是也,以烟版之水准,可称大师。而烧友众多,真空管式音响扩大机备受推崇,然知其个中滋味者,寥寥数人矣,明烧友之精髓者,如凤毛麟角乎。胆石之争,久矣,然殊途同归,此为音响发烧之大同矣。

网友:
沙发!坐下慢慢看烟版作品。

网友:
DIY出了厂机的感觉.......咱搬个板凳看热闹  !

楼主:
单片机延时控制程序

补发一个单片机延时控制程序留给以后需要的童鞋,,  C语言文盲   只能用最底层的汇编来写的, 大家就不要笑了哈
         ORG     0                  ; <延时程序>     低电平吸收电流控制方式  O开 1关
         MOV    P1,#0FFH           ;                 单片机初始 设置  P1 端口送高电平
         MOV    P3,#0FFH            ;                单片机初始 设置  P3 端口高电平
         MOV    A,#015             ;                设定计数循环次数

AE: CPL    P1.7                ;初始延时闪灯程序,  P1.2端口置0 开灯
    CALL   YS20MS              ;                                   亮灯延时 20毫秒
    CPL    P1.7                ;                    P1.2端口置1 关灯
    CALL   YS20MS              ;                                   关灯延时 20毫秒
    CPL    P1.7                ;                    P1.2端口置0 开灯
    CALL   YS20MS              ;                                   亮灯延时 20毫秒
    CPL    P1.7                ;                    P1.2端口置1 关灯
    CALL   YS150MS             ;                                   关灯延时 150毫秒
    DEC A                      ;                    寄存器A 内数值减1运算
    JNZ  AE                    ;                    寄存器A 内数值不等于O时跳转 AE程序循环,等于0时顺序运行下一条

         MOV    A,#06              ;延时中段闪灯程序,  设定计数循环次数
BE:  CPL    p1.7                ;                    P1.4端口置0开灯
      CPL    P1.6                ;                    P1.2端口置0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 50毫秒
     CALL   YS50MS              ;                    延时 50毫秒
     CPL    P1.7                ;                    P1.4端口置0关灯
     CPL    P1.6                ;                    P1.2端口置1关灯
    CALL   YS50MS              ;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DEC A                      ;                    减一运算
    JNZ  BE                    ;                    不为零 跳转BE循环
    CPL    P1.2

      MOV    A,#03              ;延时后段闪灯程序  设定循环次数
CE:  CPL    P1.6                ;                      P1.4端口置0 开灯
      CALL   YS50MS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CPL    P1.6               ;                      P1.4端口置1 关灯
      CALL   YS50MS              ;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DEC A                      ;                      减一运算
       JNZ  CE                    ;                      不为零跳转 CE循环

         MOV    P1,#0FFH            ;控制程序           P1端口置1
        MOV    P1,#0ABH            ;                   P1 端口 开启P1.4指示灯。  开启P1.7 继电器

         MOV    P3,#0FFH            ;单片机运行指示程序   P3端口置1
EE: CPL    P3.7                ;                      P3.7端口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P3.7                ;                      P3.7端口关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P3.7                ;                      P3.7端口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P3.7                ;                      P3.7端口关灯
    CALL   YS150MS             ;                      延时150毫秒
    MOV    P3,#0FFH            ;                      P3端口置1
    MOV    P1,#0ABH            ;                      保护P1端口继电器闭合
         SJMP   EE                  ;                      强制跳转EE循环
    SJMP   $                   ;                      原地踏步

YS20MS:                                        ;2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173
        MOV 31H,#27
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1H
        POP 30H
        RET

YS50MS:                                         ;5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NOP
        NOP
        NOP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2
        MOV 31H,#175
        MOV 32H,#72
NEXT1:
        DJNZ 32H,NEXT1
        DJNZ 31H,NEXT1
        DJNZ 30H,NEXT1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YS150MS:                                          ;15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NOP
        NOP
        NOP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6
        MOV 31H,#11
        MOV 32H,#232
NEXT2:
        DJNZ 32H,NEXT2
        DJNZ 31H,NEXT2
        DJNZ 30H,NEXT2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END                    ;程序结束

网友:
烟版,湿写得很好!

网友:
高手如何可以称为高手呢....
看无烟大师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跟胆石之争没有关系

网友:
大动作之前先练手?

网友B:
胆机高手年纪普遍比较大,单片机高手年纪一般比较轻,胆机高手兼单片机高手可就是凤毛麟角了,超级版主不愧是超级高手。
电路好像是两级共阴放大加一级阴极输出。音量控制好像在输出?看不太清楚。
这是前级,是不是还要来一台巨无霸的后级。

网友C:
对烟版的单片机延时控制很感兴趣,手里正好有几片2051,打算仿制,先复制粘贴过来程序。再谢过烟版。还有,烟版没有给出2051硬件接线图,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
土洋结合

网友:
不错的哦,也想装一台,发现你的办公室漂亮哦,还有激光打印机

网友D:
6J4P即不是淑女,也不是壮汉,所以没人喜欢。无烟版主慧眼识货,偏偏看中,清一色6J4P,看着稳重。祝无烟版主再出大作。

网友:
单片机做高压延时真够奢侈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烟版的单片机延时控制很感兴趣,手里正好有几片2051,打算仿制,先复制粘贴过来程序。再谢过烟版。还有, ...

晚上给你画一个  !!然后扫描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6J4P即不是淑女,也不是壮汉,所以没人喜欢。无烟版主慧眼识货,偏偏看中,清一色6J4P,看着稳重。祝无烟版 ...

差不多吧 现在是用三极管接法,现在声线如李宇春般让人担心,  帅气但是不是小伙,娘们但是没有斯文,担心嫁不出去呢……       中性得没有啥感觉,  也许这个是最大的特性。 小声点 别让JS发现了,又一个好管准备暴涨

网友:
用料很奢侈!!!只有看的份儿

网友:
无烟大师 信手拈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烟版的单片机延时控制很感兴趣,手里正好有几片2051,打算仿制,先复制粘贴过来程序。再谢过烟版。还有, ...

图片来了!!手绘+电脑图片+稍微电脑绘图  将就看吧!  双色发光管是放电源开关旁边的指示   运行LED是在单片机附近 方便焊接的时候注意    其实不用2051也行,只要是51内核的单片机够可以用, 该一下I/O的语句就行了, 用STC的15F101W更简单  复位电容和晶振都免了,一个运放大小

网友E:
这是前级还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前级还是什么啊?

前级,,胆功放少不了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手绘+电脑图片+稍微电脑绘图  将就看吧!  双色发光管是放电源开关旁边的指示   运行LED是在 ...

谢过烟版,图片保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胆功放少不了输出变压器。

有戏
等着前辈的重头戏

网友:
我也有这种电子管,此页收藏了

网友F:
不懂的问一下程序怎样写入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的问一下程序怎样写入单片机的?

第一步  首先把电脑安装KEIL C51软件   然后在下载一个单片机软件下载软件。

第二步   LEIL C51 软件是编程用的, 就是把编程的文本变成单片机程序文件  后缀名一般为 XXXX.HEX 。

第三步  然后把单片机连接在下载设备上,连接电脑 通过下载软件把前面生成的 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

       这样单片机就把程序写进去了,   一般业余的玩STC的单片机完全够了,下载器制作简单,程序公开方便,  STC纯正国产的单片机全中文网站 认识字就能看懂, 下载器可以到STC官网http://www.stcmcu.com去看看

网友G:
最大的输出功率达到1.1W,可能是极限,但是和6P1的消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的输出功率达到1.1W,可能是极限,但是和6P1的消耗差不多。

这是前级……

网友H:
烟版,电路图呢?咋还没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烟版,电路图呢?咋还没贴出来啊?

这两天有点忙,争取今晚贴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有点忙,争取今晚贴出

非常期待,因为我也有几个这管子

网友:
不顶是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机高手年纪普遍比较大,单片机高手年纪一般比较轻,胆机高手兼单片机高手可就是凤毛麟角了,超级版主不愧 ...

分析得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烟版,电路图呢?咋还没贴出来啊?

电路图已经补发!从新看帖子就有了!

电路是仿马兰士7的,自己做了一些适应性处理,  在负反馈上用了两种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已经补发!从新看帖子就有了!

电路是仿马兰士7的,自己做了一些适应性处理,  在负反馈上用了 ...

好的 谢谢烟版!

网友I:
好骚包的烟版啊。音质如何?

网友H:
6J4P数量不够找到6个 6AC7..........直接代换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骚包的烟版啊。音质如何?

何为骚包?  发帖热闹论坛何有骚包之理?

音质见仁见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我个人不在此发表任何评论。 再说了即使是百分百的照搬电路也有上下左右之差异,所以音质不好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H:
6J4P数量不够找到6个 6AC7..........直接代换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呵呵  差不多就OK 在于玩 在于过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  差不多就OK 在于玩 在于过程

我不太喜欢这样被铁壳包着的管子,估计是我心理问题,总觉得电子管必须要发光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喜欢这样被铁壳包着的管子,估计是我心理问题,总觉得电子管必须要发光发热的.............

我也不喜欢,胆机没有点灯光那就感觉没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声中有个术语叫“两门爆”,烟版无愧于“两门爆”的称号。
               精通真空管与单片机者 ...

      版主文字功底深厚!!佩服之极

网友J:
   烟版真可谓面面俱到也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烟版真可谓面面俱到也   佩服佩服

谢过老哥!做前级,带高压延时 在高压接通瞬间都有爆破声,实在不雅,这次做就在这方面下了一点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过老哥!做前级,带高压延时 在高压接通瞬间都有爆破声,实在不雅,这次做就在这方面下了一 ...

    版主客气了

网友(2014-12-10):
欣赏 并学习了

楼主(2016-06-09):
预热一下准备再发大作

网友:
回过头来看一下,6J4P三极管接法线性还是差一点。这管用作高频放大或是混频还是不错的。

网友:
无烟版主厉害!洞洞板做的...

网友:
超级版主的超级作品,果然霸气,光芒四射

网友(2018-03-18):
专业级水平的大作,赞赏!

网友K(2018-04-20):
大师就是大师,只有佩服的份儿了。单片机是我的短板,以后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师就是大师,只有佩服的份儿了。单片机是我的短板,以后好好学习。

这帖四年前的了,  现在看这手艺真是 繛!!  欣赏一下 最新的作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小时候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看《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图文并茂的又一力作,膜拜中!谢谢烟版分享,何为与时俱进?我终于有些明白了!

网友K:
请问版主:这个前级放大倍数有多大?用于现代音源是否增益有点大,如果用一级共阴放大,一级阴极跟随放大倍数有多大?请版主指点。

网友:
这个管子啊, 手里倒是有一些, 南京曙光均有,就是一直没用起来, 总觉得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版主:这个前级放大倍数有多大?用于现代音源是否增益有点大,如果用一级共阴放大,一级阴极跟随放大倍 ...

   好几年前的作品,  忘记了,   好像增益有40多倍,  配个纯后不错,  。 一级共阴+阴出的增益  大致和一级共阴增益类似,  因为共阴是没有放大增益的,

网友: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
看看热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