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属于哪种类型的负载?

楼主(2014-05-24):
rt 感性?阻性?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困扰很多人 普遍认为是感性的是出于内部构造;认为是阻性的出于对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如果LC并联震荡电路工作在谐振点就可以认为是纯阻性负载,关键是不是工作在谐振点。

网友:
基本上可认为纯电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困扰很多人 普遍认为是感性的是出于内部构造;认为是阻性的出于对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如果L ...

是否会呈现容性

网友:
电磁炉主要的功能是发热,可以认为是纯电阻负载。

网友:
市电输入后经过整流滤波其后给加热线盘提供能量,市电不直接推动加热线圈、、、、从这点来说可以排除是感性负载

整流滤波形后的直流电源通过PWM调制对线盘和谐振电容做工,结合沙发的论述不管是否完美工作于谐振点可认同是阻性负载(失谐严重的话会爆掉IGBT)

补充一下吧,觉得这种电器不能简单认为是单纯的阻性或感性负载才对

网友B:
挂个无功表上去测试下,有无功的就说明有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个无功表上去测试下,有无功的就说明有感性

容性的也有无功的,这种电源电路,通常电流已经不是正弦波了,谈不上是滞后还是超前了,所以说是容性还是感性意义不大了

网友:
根据我的对功率因素以及其电流波形的测量,我认为电磁炉几乎是阻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困扰很多人 普遍认为是感性的是出于内部构造;认为是阻性的出于对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如果L ...

电磁炉工作的时候负载特性接近纯电阻状态,但是因为电路特性和元件差异对有一定的偏移,但是基本都是偏感性,功率因素可以到0.95~0.87之间, 电磁炉的LC回路都是工作在谐振点上的,锅具的材质 加热面积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到谐振点,所以电磁炉的工作频率是不固定的,而是在一个范围内,所以反馈环路和控制环路的频率特性都要求比较高。

网友:
谐振状态是理想状态,基本上近似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