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9万用表换表头问题!!!

楼主(2014-05-25):
MF-19万用表坏了,找到个108万用表换上结果测量不满刻度。不知道如何处理?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A:
见到帽子就往头上套,准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到帽子就往头上套,准才怪

哈哈哈  不知道行不

网友:
表头灵敏度和内阻不同,不能更换的,只能更换同一型号相同参数的表头。

网友B:
    楼上正解,表头灵敏度不同不能换的,动圈电阻不同还可以想想办法,可以换 5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表头灵敏度不同不能换的,动圈电阻不同还可以想想办法,可以换 500 的,

谢谢

请问换500型的改动大?要是改动太大就放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换500型的改动大?要是改动太大就放弃。

       改动不大,19型 2.6K,500 型 2.2K,调整一下应该可以,如还不行,串电阻,满度电流很相近,同一尺寸,没问题。

楼主:
谢谢  找找表头    MF-19用了好多年不舍得放弃!

网友:
19表头和500表头好像是一样的。灵敏度都是满偏39.6μA。108灵敏度太低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复
人是很有意思的越来越怀旧!108表(1963年产)没有保管好开关进水烂掉了,表头还好。可惜好大一段时间
!!!MF-19
(1973年产)前几年表头坏了还没有怎么可惜,,,,,,,,,
去找表头去。

网友C:
找到表头参数自己绕个。又可以学习又可以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表头参数自己绕个。又可以学习又可以锻炼。

您是说绕表头线圈?这个我就不练了那么细的线我看的费劲,手还抖!!!

楼主:
500型表头挺难找。有的您说话或用108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表头灵敏度不同不能换的,动圈电阻不同还可以想想办法,可以换 500 的,

之前将mf19换过一块500型表头,指针剪掉一点,重调平衡,即可,其它无需调整,只是调零扭装不上了,每天在用,这单扭表很方便操作.500型表要外滋的,坛内搜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动不大,19型 2.6K,500 型 2.2K,调整一下应该可以,如还不行,串电阻,满度电流很相近,同一尺 ...

请教:81年精益108-1读数超大,经查表头阻值2.6k,满偏50μa。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阻值应为1.8k,满偏62μa,是不是这个表头有问题求解。说明:此表是从坛子里收的,怀疑上家换过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型表头挺难找。有的您说话或用108表换。

你好,我有一只500型的万用表表头,而且上家把表针截短了,用在108表上了,这个表头灵敏度太高,108里用不了,刚好看到你的帖子,真是太巧了,咱俩调换一下正好,我打电话:13315955118 石家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81年精益108-1读数超大,经查表头阻值2.6k,满偏50μa。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阻值应为1.8k,满偏62μa, ...

      应该不是原表头,可能是之前换过,现在可以用并联电阻的办法降低满度电流以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原表头,可能是之前换过,现在可以用并联电阻的办法降低满度电流以达到要求。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