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贴LED在PCB丝印层上如何表示正负极?似乎无标准?

楼主(2014-05-25):
像0805封装的这种单色表面贴LED,在PCB的丝印层上,大家都是如何标识出正负极的。

这个有无标准?或者大家约定俗成的做法

楼主:
比如,这两种丝印表示:
第一种丝印标识,在封装比较小,例如0603时,很难在两个焊盘中间画上二极管符号,若不画,与表面贴有极性电解电容一样,但正负极正好相反!  即使0805的封装,也很难在两个焊盘中间画上二极管符号

网友:
贴片LED一般是像图里那样表示极性,自己画封装通常标上极性符号+-

网友:
自己加标识符就好!很多时候有硬性规定的就是看生产厂家的生产工艺,比如最小线宽和最小线距……

网友:
在正极画一条横杆,不过没统一标准

网友(2014-07-10):
像2楼那样标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