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ATX电源的重生—变身小胆机(电源部分)

楼主(2014-05-26):
旧ATX电源的重生—变身小胆机(电源部分)
根据纸上谈兵的结果,本人依靠现有胆管资源设计了一款6J1做推挽的双声道胆机小功放,原帖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2402-1-1.html
原ID是用QQ登陆的,现在马化腾个狗日的又想赚钱,不好登陆了,只好换了现在的ID……

在开始实践后,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输出牛的问题,这个通过自己拆了几个电源适配器中的小变压器重绕n次失败,n+1次后总算勉强可用。
第二就是胆管电源问题,现在做胆管机的是弱势群体,到电子市场多次寻觅,都没有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出售。只好花18元买了一只市电转110V的20w线间变压器,准备用倍压整流得到胆管所需要的高压。另外把手边现有搁置3年的12V,1A小型开关电源利用起来,成为灯丝串联直流供电。
整个电源模块电路如下图:
图中灰色部分在上盖。
此电源还有两个特点:
1、6J1帘栅压取自倍压整流的中点,该处电压严格为高压的1/2。
2、倍压整流采用本机拆下来的四只FR152两两串联做倍压整流,另用双二极胆管6X2串入高压电路中,避免高压在灯丝未热时突然加至后级各胆管。可延长胆管寿命。

整台胆机准备安装在一个旧的ATX电源盒上。该电源是开关电源,前级直接把市电用全桥整流成310V直流,然后转换为高频,变压后经二次整流输出给电脑供电。其中前级的滤波电路可以利用。
于是先拆去风扇。在电源主板上逐个元件进行甄别、清理。用的上的保留、用不上的清理掉。其市电接入插口与电源开关都可以利用。
拆下的元器件分门别类整理好。

下一步在清理后的板子上安放110v变压器和12v开关电源,以及增加的水塘等大件先安排好;为检修方便,贴上标签。
然后。按照电路图进行连线和焊接。电路板覆铜面的电路有时也能用上,有的用不上,就用木刻刀铲掉铜箔。
电源模块与放大电路之间用两组四针接口相连,接口排针是用电脑硬盘板上锯下一部分形成。四孔连线都是原软驱电源线。
线路焊好后开始测试,仔细检查接线无误后,再用万用表测一下各输出引脚之间的通断情况 。先用一个市电转24v的小变压器代替市电,做一次低压供电试验,最后直接接入市电,这样循序渐进地检查,以防故障扩大。此时注意一定要在高压侧接上负载,本人用两只15w灯泡串联做负载,
经计算此时高压电流42MA,与设定的40MA相近。各处输出电压也都符合前后级各胆管的要求。这样电源模块宣告竣工,将它安装在机箱内。

胆机功放部分安装在ATX机箱的顶盖上。现正在制作中……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用过才知好不好用,等结果

网友A:
有点搞复杂和浪费了,将电脑电源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比较简单,你把电脑电源给废了,画蛇添足了

网友:
用那种电源装在一起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搞复杂和浪费了,将电脑电源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比较简单,你把电脑电源给废了,画蛇添足了

也曾这样想过,但要重绕高频变压器和扼流圈,有人说绕不下。本人对开关电源不在行,没敢试。

补充内容 (2014-5-27 20:10):
另外atx电源是由高压变低压输出,其输出部分的所有元器件耐压都在50V以下,如改为250V输出,还是需要更换许多二极管和电解电容器。所以不如清除后重来。

网友:
不错,是否太紧凑。

网友B:
确实觉得该方案有些问题。用12V开关电源还不如用一个6V小变压器。

网友:
这样能出好声么?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觉得该方案有些问题。用12V开关电源还不如用一个6V小变压器。

首先是手边现成有这个闲置的12v开关电源,
如果用净输出12瓦的6V变压器体积要更大更重,还要再花钱去买。本人diy的原则是自力更生。能省则不费。

你用的头像倒与敝人的ATX机箱有点相似。

网友(2014-06-26):
太折腾了啊。不过我支持你。买个洞洞板来做比较好。

网友:
这么个搞法不如绕变压器简单了。费时费力,结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
折腾与享受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支持楼主

网友:
利用手上有的东西, 改来改去, 兴趣所在, 乐在其中

网友:
且听分解

网友:
自己喜欢就行,支持

楼主:
感谢大家理解与支持,下回分解不久即发。

网友:
支持折腾,期待续集

网友C:
20W变压器应该大一些,25—30W,用两个绕组,一个120V,0.1A。一个6.3V,2A。这样可省开关电源,也好布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W变压器应该大一些,25—30W,用两个绕组,一个120V,0.1A。一个6.3V,2A。这样可省开关电源,也好布置。供 ...

谢谢关注,专门的小型胆管电源牛很难买到,我买的是电子市场的成品变压器,次级只有一个110v绕组(本想买150V的,可问遍商家都没有),又不想拆开重绕,开关电源是闲置的。只有这样做个拼盘了!

网友:
看到元件分类,就知道撸主是个心细的人。处女座的呗?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还浪费了一个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改绕其它电压输出不复杂,也不用怎么伤筋动骨。如你这个开关电源,记得里面付边绕组是3T+4T两组,自己换算下就可以改绕了。原来5V电压取样调整为6.3V取样,整流部分+5V这路不变,+12V半桥管一般是1620,输出在120V以下也可以不变,只须将输出滤波电容换成相应耐压值即可,若要求更高的输出电压,也只须将整流半桥改用2A1000V高速管代替即可。剩下的其它绕组元件全部擦除。那个平衡电抗器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还浪费了一个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改绕其它电压输出不复杂,也不用怎么伤筋动骨。如你这 ...

这个……本人不太懂开关电源,找到过原理图,看上去很复杂。不知那个要那个不要,于是干脆都不要,只留下预整流部分。

——不过本人还有一个ATX电源,如果老弟愿意帮忙帮到底,对照电路图说明详细一点,本人就可把这第二个ATX电源改造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本人不太懂开关电源,找到过原理图,看上去很复杂。不知那个要那个不要,于是干脆都不要,只留下 ...

好吧,有空俺开贴讲下这种电源的改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有空俺开贴讲下这种电源的改造问题

那就先谢谢了!

网友(2014-10-09):
楼主的电源开关和我用的一样

网友:
这样不干扰吗?高频的开关电源能出好声音吗?

网友:
纯是折腾,

网友E(2015-01-16):
串灯丝使用的话,是否需要串一个限流缓冲措施?灯丝在冷态时电阻很小,昨天我在用15V 1A的可调电源给6N1供电的时候,发现刚一上电的时,电流表直接满档超限,灯丝热了后才稳定下来,达到标称的600MA左右。因此学生以为,加个限流缓启动是否有利于对管子的保护?或者说对开关电源也起到保护作用,避免上电的瞬间造成电源损坏或停止输出。由于我的小开关电源是12V 1A的,若加电阻限流,怕灯丝电压不足,目前打算加个电感。另外,串联的两管之间加个电阻对地,是否有利于改善两管的不一致所致的电流不均?(其实这个不加也行,影响不大,只要不是严重不一致,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以上心得请老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灯丝使用的话,是否需要串一个限流缓冲措施?灯丝在冷态时电阻很小,昨天我在用15V 1A的可调电源给6N1供电 ...

我的开关电源也是12v1A的,并联了两只串联的68欧电阻,中点接地,有助于平衡正负6v的丝压。但没加限流缓冲。因为过去做胆机用交流6.3v供电都没加保护。当然,加一只电感会好一些。

网友:
有点儿意思,继续折腾!

网友:
废旧利用

atx电源改胆机好像有人做过

网友F:
这样折腾就是快乐的!支持!效果不好再换线性的!

网友:
折腾是快乐的根本,快乐是折腾的源泉。

支持(武汉的?)楼主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折腾就是快乐的!支持!效果不好再换线性的!

其实就是利用那个ATX电源的铁盒子做胆机用,电源是标准的二极管倍压整流,效果很好,听不到交流声。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绕一个小变压器省多少事,做出的胆机还漂亮,喜欢折腾的另当别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串灯丝使用的话,是否需要串一个限流缓冲措施?灯丝在冷态时电阻很小,昨天我在用15V 1A的可调电源给6N1供电 ...

依你方案,如果用开关电源对灯丝供电,限压限流即可,启动时候工作在限流状态,灯丝不会浪涌导致损坏。。
这对于开关电源来讲太容易实现了。
不过,本人不赞同灯丝直流工作,尤其是开关电源。欢迎探讨。

网友:
感觉楼主的电源不像ATX的,而更像AT的。

网友:
为何不用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依你方案,如果用开关电源对灯丝供电,限压限流即可,启动时候工作在限流状态,灯丝不会浪涌导致损坏。。 ...

个感觉过份解读直流点灯对音质的影响,有点夸大。W=I平方R,交流电流在灯丝中加热时,交流电流波峰加热后,在向中点过渡再到波谷做功,0.02S的时间内,由正电加热转向负电加热时灯丝热量的下降应该可以忽略,更何况我们现在多用旁热式电子管,其阴极被加热时在电流波峰谷期的冷却还具有滞后性,对电子发射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个人观点认为交流点灯与直流点灯差别不大(直热式暂且不谈)。
另外,开关电源供灯丝的阴极漏电干扰确实需要处理,比如输出加CLC,机体加屏蔽等,这或与开关电源的品质有关。对于现代技术来说,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感觉过份解读直流点灯对音质的影响,有点夸大。W=I平方R,交流电流在灯丝中加热时,交流电流波峰加热 ...

朋友理解错我的意思了,音质与直流无关,开关电源会有一点影响。直流影响的是灯丝寿命,具体我也只是听说,自己没有用直流点过灯丝。多谢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理解错我的意思了,音质与直流无关,开关电源会有一点影响。直流影响的是灯丝寿命,具体我也只是听说 ...

讨论有益于活跃气氛。

楼主:
本人做这个电源时,并没有考虑那麽多,6J1胆管的最高屏压不应超过180V7只胆管合计屏流不超过50ma,所以当时很想找一个10-15w左右,次级为、140-150v的电牛,经桥式整流后就能恰好在180v,可是找遍了电子市场都没有那样的电牛,看到有个市电转110v的20w电牛,就勉强买下。
由于该电牛没有6.3v灯丝绕组,手边又刚好闲置了几年的12v1A的小开关电源(当时买来想推小电机用),就用它代替给灯丝供电了。
七拼八凑,满足了胆机的供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