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真输出幅度接近电源电压的自举升压式高效率OTL小功放

楼主(2014-05-30):
5V供电时,寻常的OTL最多只能输出3Vp-p左右的不失真电压,造成这一限制的主要原因是末级射级输出器的发射结压降和驱动电路存在的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将驱动电路用稍微高一些的电压供电,这个电压可以对输出信号用自整流的方法获得。
这样电路的瓶颈就只有输出管很小的饱和压降了,假如输出管的饱和压降是0.2V,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就是5-0.2*2=4.6V。

网友:
好电路。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喇叭代替接到电源正极的1n60就可以了

这一方案考虑过的,但喇叭一端接正极有些不自然。如果整个电路的PNP和NPN对调,可以考虑使用这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都接自举,环路增益增大后,很容易自激,这个很头痛的

上端引入的是“直流自举”,有大电容滤波的,不会影响到电路的交流工作状态,应该不会引起电路的不稳定。
下端所用的不妨称为“动态自举”,它是基于动态工作的。

网友:
你三天已经推荐了三款OTL电路了,不要老是纸上谈兵,发样机和测试图上来看看,也可发试听报告,以供大家借鉴。

网友:
      楼主的电路很经典!很具代表性!

网友B:
用嘴画图也支持。通过楼主的讲解能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下面把“飞机迷”所说那个方案的图贴出来。

以上两个电路图在正弦波测试时都很理想,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语音信号幅度变化大,通过整流作用不一定能够获得足够的电压增量,因此最好还是想办法使用独立的辅助电源,如下图。

另外电路所能达到的最大不失真幅度还与推动管的静态电流有关,因为推动管是工作在甲类状态的,它必须能向推挽级输出足够的不失真电流。减少推动管的两个集电极电阻就可以增大它的静态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嘴画图也支持。通过楼主的讲解能学到很多东西。

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纸上谈兵的东西,做电路出来试试,马上就露破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纸上谈兵的东西,做电路出来试试,马上就露破绽了,

这是肯定的。不过俺认为思路比可行性重要,楼主发表了很多电路,思路都很新颖。虽然有些可能后来被自己推翻了,但其中的思路很值得借鉴和学习,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合和电路中。而且,楼主是论坛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常发表自己的设计和想法的人,相比很多所谓的高手,除了批判别人再也没有啥有价值的帖子了。楼主的这种探索精神和不迷信前人的风格俺很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肯定的。不过俺认为思路比可行性重要,楼主发表了很多电路,思路都很新颖。虽然有些可能后来被自己推 ...

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拿没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出来说事,容易误导不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纸上谈兵的东西,做电路出来试试,马上就露破绽了,

电路图就象电脑程序的源代码,通过解读源代码便可推断其能否工作,性能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不一定要实际运行一下。源代码是最根本的,我所用的元件参数都标上去了,你可以自己测试。如果你没有测试,解读电路图的能力又不行,就不要轻易批判了。

楼主:
回复帅的不行 :
多谢理解和支持。现在做人不容易,一执着你就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帅的不行 :
多谢理解和支持。现在做人不容易,一执着你就错了。

人无完人。每一个人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都是有限的。思考问题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遗漏。一个好的思路,从思考到计算再到验证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况且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应的理论功底和试验环境,这就需要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论进行相互讨论。况且即使是以前的技术,今日的元器件较昨日的元器件有极大的改变和改善,测试环境和测试仪器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因而设计思路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对于高手而言,精华尽在眼前,对于初学者而言,设计思想和思路可得到极大的提高。可谓受益者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花钱买个示波器,在心里运行源代码就行了。不过源代码都会有bug,没有运行过的源代码也没人敢说没有问 ...

集电极输出的方案正在考虑中,确实可以从稳压电源的设计中寻找OTL的灵感。
帮人不如帮到底,不如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电路图,它的指标是在5V电源下,在4欧负载上获得4V以上的不失真波形,省得我再浪费时间了。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承的,理论需要实践来修正,实践需要理论所指导,不能偏执于某一方。
可惜人容易偏执,要么固守理论,要么固守实践。

网友(2017-05-01):
将上输出管改PNP就ok了。即1969框架

网友:
楼主推出的电路都在理论上就有问题,很容易误导人,理论上都行不通就更别说实践了。23楼已经很中肯的给你指出了自举的弊端。另外我想说的是,楼主你的输入端设计的是什么?思路没理清的混沌之作,自举不像自举,差分不像差分,大环路负反馈还搞个2K和1K的分压,你设计个3倍的放大做什么?差分放大射级那个22uF的电容搞不好还要引起自激。整个电路让人觉得非常混乱。

网友:
胖子不是一顿就能吃出来的,建议楼主还是仔细领会好那些经典电路,做好相关实验,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再去想法改进,不过到那个时候你会发觉要该动那些经典电路很难。楼主现在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对电子电路还没有根本的认识。

网友:
大家给楼主泼冷水也没有恶意,楼主也不要气馁,如果楼主能拿出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过得硬的电路来,大家肯定会给予鼓励的。

网友:
原理很好,要有实际的实测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电极输出的方案正在考虑中,确实可以从稳压电源的设计中寻找OTL的灵感。
帮人不如帮到底,不如提供 ...

集电极输出的方式很好,末级一定要用跟随器,一定要有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