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自燃进入高峰期 夏季应多养护常检查

楼主(2014-06-01):
夏季是汽车发生自燃的高峰期,进入6月以来,由于气温不断升高,消防局几乎天天接到汽车自燃的报警,这些汽车的自燃大多是因为自身老旧或电路老化引起的。

    自燃频率高

    汽车自燃主要由4大原因造成的。汽车的油路出现问题,造成漏油、漏液;车辆电线老化或者接驳不当造成短路或产生火花;高温引起车内易燃物品的燃烧;车辆撞击,或者机件故障引起火灾。其中,电路起火占了自燃事件的相当大比例。“由于发动机工作时,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容易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裂损,点火高压电易击穿绝缘层,产生高压电漏电、短路,从而导致自燃。”

    此外,在因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事故中,“搭铁”也是原因之一。很多年轻人喜欢改装汽车,给车辆添加防盗器,换装高档影音系统,改装或加装车灯以改进造型,还可能会添加若干车载电器等。但由于不是在专业的改装店改装,没有分析车辆的线路布置和具体的结构,也没有进行线路功率复核。因此,就出现了随便乱引电线,负荷大的地方没有保险等多种错误改装。一旦出现线路老化、过载、接触不良或磨损“搭铁”的问题,“搭铁”处便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引发自燃。

    汽车自燃有先兆

    一般情况下汽车自燃前会有一些征兆,比如仪表灯不亮、开车时车身有异味、冒出烟雾等等,遇到这些情况要马上找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尤其是仪表灯不亮更要值得注意,一般大家都会对发动机开锅、冒烟、异味关注得多一点,而仪表灯不亮很容易被忽视,很多情况下仪表灯不亮都是由于线路短路引起的,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也能很好地控制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

    夏季多养护常检查

    多养护、常检查是保护爱车的必修课,车主应勤于对车辆进行日常的检查和保养。

    夏季除了要到4S店做常规保养之外,作为车主,最好到维修站或维修信誉较高的修理厂进行车身线束及油路的全面检查,及时更换掉已经老化或即将老化的管路及线束。此外,可以到修理厂将发动机舱做一次除污处理,保证发动机舱内洁净。另外,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喜欢抽烟的男士,习惯随手将气体打火机、罐装碳酸饮料等放在中控台的置物架上,这些东西长时间放置在高温下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说得很详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勤检查是必须的

网友:
自燃险,买了吧。多花一份钱

网友:
确实挺可怕的。

网友(2014-09-17):
学习了,勤检查清理发动机舱!

网友(2020-04-25):
自燃,很多都是滤芯器漏油的后果…

网友:
还是买个自燃险保险一点

网友:
感觉不改线路。一般没啥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是该好好看看了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空气清新剂,摩丝之类的都不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