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学有康艺8080-2S的图纸

楼主(2014-06-01):
最近在折腾一天8080-2S调频正常,中短波无台有沙沙声,中放是TA7614,谁有麻烦给传一份,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可赐教...谢谢

网友A:
康益8080              康益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益8080              康益8080

感谢楼上的同学,麻烦您给传张高清的吧,球球....475350664

网友:
老机器必须先分解清洁机械式功能开关然后再做修理。

网友:
我家里原来收录机就是康艺,可惜折腾完买废品了。

楼主:
修理了一会,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就是3脚供电电压好像低了点是3.8伏,这样的芯片这个电压也应该能工作吧.......碰16,13脚机器都有反应 碰8脚的反应最强烈里边能听到附近强台的干扰和各种杂音....调谐,震荡输入的公用元件也看了没事......中段波就是什么都收不到,只有刷刷的流水声.调频一切正常......有点郁闷

楼主:
同学们老师们:帮我出出主意咋修这台机器.....

网友B:
一般都是波段开关、录放开关的故障,能拆开清洗打磨一下最好。

如果要一劳永逸,装上后要用硅胶、热熔胶把开关身上的缝隙尽量全封死,做成密封开关。以前的开关触点是镀银的,又不密封,基本上几年之后都变黑,故障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波段开关、录放开关的故障,能拆开清洗打磨一下最好。

如果要一劳永逸,装上后要用硅胶、热熔胶 ...

这个故障肯定不是开关的事............开关都经过严格的清洗

网友C:
有个国营8400厂大板组装的SLY-8080-2S,应当和康艺8080 2S是一样的,图纸清晰度还好,对照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国营8400厂大板组装的SLY-8080-2S,应当和康艺8080 2S是一样的,图纸清晰度还好,对照参考一下吧

感谢楼上的好朋友

网友(2014-10-29):
我最近在坛里也收了一个康艺8080-2S。调频没有台,也想折腾一下。
谢谢发图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