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206唱头的改装,狙击高价206唱头

楼主(2014-06-03):
         手头有几个坏的206唱头,觉得弃之可惜,留着无用,打开看看,里面的晶体都腐蚀的差不多了,唱针也磨损的不行了,恰巧还有几个红宝石立体声唱头,于是就动手改装了,首先将坏的206唱头盖子去掉如图1,然后将内部的残余的硅脂和晶体去除,接下来将红宝石的R+引脚同206唱头的音频输入端,L+另外引出一条线,L-和R-同206唱头的接地端焊接起来,最后用AB胶将206唱头空壳同红宝石唱头粘合成一体,哈哈,成了一个立体声的206唱头啦,等胶水凝固后装机试听,声音比原来206唱头音色要好很多,OK,看图

坏的206唱头一个

坏的206唱头一个

内部东东已残破不堪,将坏的206唱头盖子去掉如图1,然后将内部的残余的硅脂和晶体去除

内部东东已残破不堪,将坏的206唱头盖子去掉如图1,然后将内部的残余的硅脂和晶体去除

将红宝石的R+引脚同206唱头的音频输入端,L+另外引出一条线,L-和R-同206唱头的接地端焊接起来

将红宝石的R+引脚同206唱头的音频输入端,L+另外引出一条线,L-和R-同206唱头的接地端焊接起来

用AB胶将206唱头空壳同红宝石唱头粘合成一体

用AB胶将206唱头空壳同红宝石唱头粘合成一体

立体声206唱头诞生了

立体声206唱头诞生了

装机试下,声音比原来206唱头音色要好很多

装机试下,声音比原来206唱头音色要好很多

网友:
照片太不清晰了,让人看得眼疼

网友:
图片不给力,改装办法好

网友:
图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刚刚拿了一张78转的天仙配试听了下,声音还可以。

如果一定要听78转的我没意见,你看楼上的宝马兄那样笑应该有什么意思的
你不仿问问他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手艺太强大了

网友:
内容高手有才支持

网友B:
声音小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不过你这个听78转唱片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不过你这个听78转唱片就不行了

多谢提醒,刚刚拿了一张78转的天仙配试听了下,声音还可以。

网友:
好办法,刚好我的206唱头坏了,用楼主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刚刚拿了一张78转的天仙配试听了下,声音还可以。

网友:
针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不过你这个听78转唱片就不行了

楼主的办法不错,顺便想问下,如果用这个该转的唱头听78转的唱片需要转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办法不错,顺便想问下,如果用这个该转的唱头听78转的唱片需要转换吗

你就是楼主,楼主就是你,哪还什么办法错不错的

网友:
同情唱片要不好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艺太强大了

不调整针压唱片磨损过大,尤其是立体声唱片,得不偿失,78转唱片也就是对付听。片槽和唱针角度不对。唱针填不满片槽。非要改造的话,可以把立体声唱头里的晶体取出来一片。改造唱针支架【橡胶】和晶体支架【橡胶】

网友D:
不调整针压唱片磨损过大,尤其是立体声唱片,得不偿失,78转唱片也就是对付听。片槽和唱针角度不对。唱针填不满片槽。非要改造的话,可以把立体声唱头里的晶体取出来一片。改造唱针支架【橡胶】和晶体支架【橡胶】

这种方法不可取。一个唱头才几十元。一张稍好一点的片子价值是他的几倍。严格来说红点唱针都不能放立体声唱片。针的粗细和角度不一样,放几次以后你再用立体声唱针放放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不可取,唱头重量增加,会加快唱片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艺太强大了

多谢加分

网友E:
得不偿失单声道改立体声是可取,但针压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不偿失单声道改立体声是可取,但针压是个问题!

那我调整好了针压又岂不是两全其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调整针压唱片磨损过大,尤其是立体声唱片,得不偿失,78转唱片也就是对付听。片槽和唱针角度不对。唱针填 ...

  多谢宝马兄提醒,我已通过减轻重量的方法来调整针压,依此看来,针压已不成问题了

网友:
头两张照片有点,模糊  看不见啊  呵呵  不过这个改造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得不偿失,会加快唱片的磨损!

楼主(2016-06-29):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哈哈  一年前的贴子居然还有人找到

网友:
走过留痕

网友:
学习进步了……学无止境!

网友:
玩玩可以!好马配好鞍,白瞎唱片了

网友(2016-11-04):
这个是学习贴

网友:
针压太大可以调节唱臂内的弹簧来改变

网友:
介图片质量,

网友G(2017-01-01):
我把红唱头内的晶体换到206唱头内,声音难听死了,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红唱头内的晶体换到206唱头内,声音难听死了,不知为什么

可能是红唱头的晶体只适合用红唱头的唱针 互不兼容吧

网友:
很有可能,所以改唱头真的不咋的,

网友:
针压可以调整唱臂内的弹簧,也有在唱臂后端加配重的,可以任意调整,但应以保证循迹为准。
生产的后期,206唱头的两个针尖都换成密纹针,说明中说,放78转唱片时,指定一个唱针,以后放78转唱片时都用这个唱针,可以减小唱片和唱针的损伤。

网友:
图片照的不清晰!

网友:
制作过程完全看不清,只有最后的成果是清晰的。

网友(2019-05-07):
也是一个方法。还是去买原配的206唱头吧,要不就换唱针。

网友(2023-02-25):
不错,,,不错,,,

闲鱼有人改装这款在卖

网友:
立体声压电唱头一般是压电陶瓷元件,比早期206唱头的压电晶体元件,频响和平直度稍好,灵敏度稍低。如要将立体声唱头压电元件换到206唱头上,要解决压电元件固定和与唱针的连接问题。

网友:
206唱头的改装,高手

网友(2023-05-20):
改造的是用便宜的唱头塞进206唱头壳子里面的,不讲究的人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