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指点下优利德UT61电压档如何校准?

楼主(2014-06-03):
如题,手头有块优利德UT61B,喜欢它的红黑色外观,特别是磨具非常出色手感一流,远比其他国产货出色,最近入手一块基准,对比后发现电压档有误差,5.00087V显示5.01V,10.00143V显示10.02V,心里不痛快,想调整一下,但没找到资料,只能打开照张照片

其中能看到有7个可调电阻,1号,2号我试了一下没有效果,别的不敢再调了

等大神指点,先谢过

楼主:
找到张UT61E的图纸,不知道能不能用于61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张UT61E的图纸,不知道能不能用于61B

UT61E的电路图可以用于UT61B,UT61系列是兄弟篇,A/B/C......之间功能增加而已。

楼主:
网上搜到的:

VR1(2K)为直流基准电位器
VR2(10K)为交流基准电位器
VR3(10K)为电容基准电位器
VR4(100K)为真有效值调零电位器
CW1为交流电压百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CW2为交流电压千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的电路图可以用于UT61B,UT61系列是兄弟篇,A/B/C......之间功能增加而已。

感觉电路板的区别不小,图片网上找来的

61E是这样的:
VR1(2K)为直流基准电位器
VR2(10K)为交流基准电位器
VR3(10K)为电容基准电位器
VR4(100K)为真有效值调零电位器
CW1为交流电压百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CW2为交流电压千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的电路图可以用于UT61B,UT61系列是兄弟篇,A/B/C......之间功能增加而已。

61B和61E可是三位半和四位半的区别,电路板看起来不像啊,当然,也不能排除新版本的可能

网友A:
上面的图,排阻边上蓝色的精密可调电阻就是调直流电压基准,下面挨着的就是调交流电压基准。

备注:电路板上的丝印已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排阻边上蓝色的精密可调电阻就是调直流电压基准,下面挨着的就是调交流电压基准。

备注:电路 ...

我知道啊,那是61E,资料比较多,61B没资料,想对照61E调校,却发现区别蛮大的

网友:
我也放狗搜了,没搜到61B电路图,只看到主芯片是FS9922-DMM3,你看看是否一样。
如果是相同芯片,放狗搜主芯片资料,资料内可能会有通用电路图。

网友B:
我每个都试过了 现在就是电容不准别的全部搞准了

网友:
4是调直流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个都试过了 现在就是电容不准别的全部搞准了

救星啊,谢谢你了!既然你都试了,能否干脆告知其他电位器是干嘛用的?手欠已经调过vr1和vr2了,也不知道对应哪个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救星啊,谢谢你了!既然你都试了,能否干脆告知其他电位器是干嘛用的?手欠已经调过vr1和vr2了,也不知道 ...

你先把直流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直流校准好

直流电压已经校准了,但是刚开始不知道哪个电位器调整直流电压的时候,尝试调整过vr1和vr2,估计有2个档位不准了,但又不确定是哪个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已经校准了,但是刚开始不知道哪个电位器调整直流电压的时候,尝试调整过vr1和vr2,估计有2个档位 ...

温度 电容。。。。。。。。。。别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