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MF47万用表的检修

楼主(2014-06-04):
故障现象:交流电压档不好用,侧交流电压表针微动,其余挡正常。检修过程:开壳,目测电阻1.93K有黑点,用万用表测量阻值100多K,换1.9K大红袍一只,测量交流电压准确,检修OK!!

网友:
这样的好表是见一块少一块了。

网友:
1.93K不好找。大红袍3.3好找,就3.2K不好找 我的3.2K烧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我那块表,应该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空搭理,,放一边半年了!学习了!

网友:
47表容易烧分流电阻。

网友:
好手艺,不过电阻是串,并得到的还是单只呢

网友(2014-07-05):
用2个电阻串起来总值达1.93k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招,找个功率稍大点的而阻值小点的电阻,小心去掉漆皮,就露出上面有螺纹状的阻芯,顺着螺纹纹路 ...

这法值得试试~~回头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完记得用漆封好

好的~~什么漆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