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测量交直流电压在1500V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4-06-04):
数字万用表,能测量《交流和直流电压》1500V,有什么型号,哪位老师给个,型号,

网友A:
串个10M电阻即可。非要直测2000V 代价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10M电阻即可。非要直测2000V 代价不低。

没有吗,我是煤矿电工,我的设备电压都是在1140V,看来数字万用表不行了,只有MF500或47了。在测量这种电压时,一定是小心的,只有这二种表直接测量了,看来数字表是不行了

网友:
数字表有,但价格不菲,不如找个几十元的表改装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吗,我是煤矿电工,我的设备电压都是在1140V,看来数字万用表不行了,只有MF500或47了。在测量这种电 ...

你要测量2000伏,绝缘就要达标。这个限制是机壳等等决定的。其实电路问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量2000伏,绝缘就要达标。这个限制是机壳等等决定的。其实电路问题简单。

是的,要安全,表笔要好,万用表的机壳要好,表的换向开关要好,只有500和47能直接测量,其它的,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安全,表笔要好,万用表的机壳要好,表的换向开关要好,只有500和47能直接测量,其它的,很难做到 ...

这就是机械表的好处,数字表准。优点,但是测量电压不能过高,缺点,

网友:
1140V的高压电,楼主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安全最重要,如果是我,买安全系数最大的表。
泡坛子常看到的高压棒,我想应该是数字表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就被批烂一万次的东西,500和47时代根本没有安规,想写多少就写多少。现在有安规要求,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面 ...

楼上的言论不用那样过激,注意遵守版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吗,我是煤矿电工,我的设备电压都是在1140V,看来数字万用表不行了,只有MF500或47了。在测量这种电 ...

滨江的VC92,伊万的VC93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言论不用那样过激,注意遵守版规。

500与47那时虽没有现在的安规,但不是没规矩的。你可以对500表打耐压。3000伏肯定扛得住。而且明文要求不得手持侧高压。注意使用安全没问题。

网友:
    8楼确实有点激动,1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与47那时虽没有现在的安规,但不是没规矩的。你可以对500表打耐压。3000伏肯定扛得住。而且明文要求不 ...

指针表出厂时经过6千伏测试。现在的能不能经得起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