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关于推挽变压器P-P阻抗与单边阻抗的关系

楼主(2014-06-04):
  网上各位朋友,无论新手老手,有时都在这个问题上 偶尔发蒙,本人愚钝,也曾严重疑惑和不解过,就这个问题,曾经请教过高手“大神”,曾经查过很多参考书但解释的说法均不太清晰和满意,后历时三年反复冥想(不是开玩笑)终于自己解开了,《国际歌》中有句话:要创造幸福还得靠我们自己!

且听详细分解:

第一,澄清一个概念。所谓 P-P 是 P1+P2的说法(如P-P是10K,就说是5K+5K),是近20年胆机从南方开始复兴的产物,我翻阅了很多日本教科级老书(请不要误会,中国电子管制造仿的是苏联,电路理论仿的是日本)均没有这种表述概念, 书中一律是屏至屏(P-P)的写法。 ——其实详细来想,这种加法表述就是民间的口语产物,变压器阻抗根本就是平方关系,不存在 加减法关系。

第二,阻抗和变比的关系, 设变压器初级匝数为n1,次级匝数为n2,变比N=n1/n2 ,阻抗比=N*N即 (n1/n2)的平方。

知道这两点基本概念就好办了。
请看图: 我们一起验证一下,这个P-P为12K的变压器,单边(Pa-B或者Pb-B)阻抗到底是多少。

首先,设Pa-B匝数为na,Pb-B匝数为nb ,次级8欧匝数为n2 ;设初级12K阻抗为Z1,次级8欧为Z2;Pa-B单边阻抗为Za、Pb-B单边阻抗为Zb,自然Za=Zb  。
本帖就是验证Za(或Zb)与Z1的关系。
很显然,初级Pa-B-Pb的线圈是串联关系,P-P总匝数=na+nb ,设为n1, 即 (n1)/2=na=nb
Z1=[(n1/n2)^2]*Z2
因为,na=nb=(n1)/2
带入上式,所以:Za=Zb=[(n1/2n2)^2]*Z2
把上式括号中的1/2开出来,
Za=Zb=[(n1/2n2)^2]*Z2
          =1/4[(n1/n2)^2]*Z2

因为:[(n1/n2)^2]*Z2 =Z1
所以:Za=Zb=1/4*Z1
证明完毕 ,结论就是:推挽变压器单边阻抗为整体P-P阻抗的1/4 而就不是1/2
以上纯代数推算,没有具体任何数值参与,所以能客观通用的表述所有推挽输出变压器情况。
结合图例中变压器P-P阻抗=12K,那么单边(Pa-B或者Pb-B)阻抗就是12/4K=3K 。

惭愧啊,初中代数题,竟然琢磨了这么长时间......

看了朋友们的回帖,一部分朋友理解实在偏差,我再强调一遍: 这是仅仅变压器本身的计算,不涉及电子管、不涉及工作状态,什么甲类、乙类、甲乙类、转圈拐弯类,跟本贴无丝毫关系

网友A:
好可怕,这么长时间一直忽视了!难道说几乎所有的推挽变压器单臂阻抗都有问题?比如6P1推挽,P-P阻抗10k,那么每一臂阻抗只有2.5k。唉呀妈呀。

楼主:
以上是纯理论计算,而不能简单的反过来理解,
比如单端阻抗要求5K的管子,绝对绝对不能简单理解是 做出推挽就是需要20k。 因为单端和推挽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怕,这么长时间一直忽视了!难道说几乎所有的推挽变压器单臂阻抗都有问题?唉呀妈呀

阻抗没有问题,那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说,有些意识和概念有问题。再加上,网上一帮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在哪忽悠。弄得现在这个圈里说嘴的一大帮,真正自己验证的极少。

网友B:
拿屏对屏阻抗去直接计算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总匝数,结果是正确无误的,除以二就是每边匝数。但是如果先把屏对屏阻抗除以二,再去计算半边匝数,就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纯理论计算,而不能简单的反过来理解,
比如单端阻抗要求5K的管子,绝对绝对不能简单理解 ...

这么说现行的习惯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屏对屏阻抗去直接计算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总匝数,结果是正确无误的,除以二就是每边匝数。但是如果先把 ...

完全同意,我打早就说,直接除以2是完全错误的。阻抗本身就是平方倍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没有问题,那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说,有些意识和概念有问题。再加上,网上一帮人不求甚解 ...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明白:阻抗之间的关系,是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关系,是变压器自身的客观性质;而单臂阻抗是电子管与变压器之间的关系,改变不了变压器初级与次级见的关系,这样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明白:阻抗之间的关系,是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关系,是变压器自身的客观性质;而单臂阻抗 ...

现在,没有讨论电子管的问题,只是变压器本身。别想复杂了。

网友:
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
结果大家都习惯性的视而不见
才有了“熟视无睹这个成语...

网友A:
又想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Za与Zb是紧密耦合的,而Za、Zb同时对负载有相等的影响,因此不能只把Za看作是Za端连着的电子管的负载,而是要把Zb对Za的影响也算进来。这样理解说得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想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Z1与Z2是紧密耦合的,而Z1、Z2同时对负载有相等的影响,因此不能只把Z1看作是Z1 ...

你还是想的复杂,就是一楼字面意思。
不涉及到你说的那些。

网友C:
如测试出P-P是10K,对每个管子来说是P-B,2.5K,现在如果买一个10k推挽变压器,实际是单管p-B是5k,如果测试p-p应为20k。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测试出P-P是10K,对每个管子来说是P-B,2.5K,现在如果买一个10k推挽变压器,实际是单管p-B是5k,如果测试p ...

前半句成立,后半句不成了。
想让10K的变成20K的,只有把次级接的阻抗翻倍。

网友:
进来学习下,但还是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