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管和双极型三极管誰的线性更好?

楼主(2014-06-05):
假设都调在线性区,作电台小信号线性放大时,两者誰的线性更好失真更小?

网友:
这个比较没意义,听不出来的。

网友:
从理论上分析,场管要好一点。

网友:
如果用跨导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比,三极管线性要好一些,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型,所以当用高阻驱动时,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流非线性影响较小,集电极得到的波形失真要小些

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管子并没有多大的对比意义,场效应管最多的还是用在数字或开关电路,失真不失真无所谓了

网友:
同意四楼,从输出特性曲线上说,三极管的线形相对好一些

网友A:
看用在哪里,小信号线性放大时场管要好一点,特别是卫星接收机高频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哪里,小信号线性放大时场管要好一点,特别是卫星接收机高频头中。

我的意思当然是指管子的放大区那一部分,靠近截止区、或者饱和区就不讨论了。

如果非要在靠近截至区,或者饱和区讨论,我就没有详细研究了,我相信你说的,在靠近截止区三极管可能比不了场管,它的电流线升高的“速度” 有些 “慢”

网友B:
小功率没测过,大功率测过,如果加入局部负反馈,并使他们工作在相同增益下的话,BJT的线性最好。

上图是我以前测的3种管子的Vbe-Ic/Vgs-Id转移曲线:
2SC3281的Vbe-Ic曲线,2sc3281发射极串联1.1欧电阻的等效Vbe-Ic曲线,2sk1058Vgs-id曲线,MTH15N20Vgs-Id曲线,MTH15N20源极串联0.838欧电阻的等效Vgs-Id曲线。

另外算了一下,电流从100mA到2700mA区间他们的跨导如下(0-100mA区间,所有管子转折的都很厉害,所以只取100-2700mA区间)
2sc3281                            24296 mA/V
MTH15N20                      2723 mA/V
2sc3281(R=1.1)                  832 mA/V
MTH15N20(R=0.838)        818 mA/V
2SK1058                                797 mA/V

2SC3281通过串联一只1.1欧电阻后,跨导就降下来,接近2SK1058的跨导了
同样MTH15N20串联一只0.838电阻后,跨导也降到接近2SK1058的跨导了。

后面这3条曲线的跨导比较接近,也就可以在相同增益情况下比对他们的线性谁好谁坏了,
定量比对线性的方法是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一条一元线性直线,然后算出原来的点和线性直线的方差和,这个方差和越小,表示原来曲线的点越靠近线性直线,表示原来的曲线越直。
我这里直接用excel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并算出R2这个参数,R2越接近1,表示越线性越直,如果R2等于1,表示原来曲线的点都在线性直线上。
这5条曲线的R2值如下
2sc3281                              0.960564613342285
MTH15N20                     0.96746814250946
2sc3281(R=1.1)            0.999985873699188
MTH15N20(R=0.838)    0.998059689998627
2SK1058                       0.995935440063477
按R2排序的话,2SC3281串联1.1欧电阻的线性最好,R2达到0.99998,其次MTH15N20串联0.838欧,然后再到原始的2SK10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没测过,大功率测过,如果加入局部负反馈,并使他们工作在相同增益下的话,BJT的线性最好。

你的测量太专业了.赞一个 位数精度太利害了
我从前在工作间隙测过原始状的100V.  27A   的场管.测量到5A. 手绘曲线.对比三极管厂家资料.是场管好
你这样测量对有分量的HiFi发烧友是极为重要的科学数据.虽不能直接引用.但带出一些思路路向指引

网友:
评价晶体管优劣的主要指标是放大倍数,线性可以通过引入负反馈来改善。比如发射极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引入一定的交流负反馈,就可以让三极管的放大特性线性化。放大倍数越高,可引入的负反馈就越深,线性就会变得越好。在调谐放大器中,由于调谐回路具有过滤谐波的作用,场管或者三极管的线性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没测过,大功率测过,如果加入局部负反馈,并使他们工作在相同增益下的话,BJT的线性最好。

专业测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