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恒温风扇 diy

楼主(2014-06-05):
功能:检测散热器温度, 调整转速, 以控制散热器的温度不超过设定值.
电路:

实物:

效果:

楼主:
R2 是热敏电阻.
R5 是电动机.
这两个二端器件没有找到专门的符号, 都临时用电阻代替一下.

补充内容 (2014-12-30 22:12):
说明: R2 应当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NTC).

楼主:
其实开关式如果让占空比可以随着散热器的温度可变, 可能更适合于CPU风扇电机这样的电机调速. 我这个电路由于是电压调速, 需要低转速(比如冬季可能只需要100转左右)时就没法工作了.

说到这想起来实际电路有个原件电路图中没有画, 就是用了一个 240 欧姆的固定电阻与晶体三极管并联, 以保证在低温情况下电机维持一个转速(可能是300转左右吧, 因为电压过低时测速脉冲电平高度不够, 主板也测不到了). 另外三极管用的是 8550 并非电路图中的TIP32.

网友A:
主板不是带的吗,四线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是带的吗,四线那款

可惜我的风扇只是三线的.
另外不知主板的PWM调速是否转速连续跟踪CPU负荷.
希望有用这种四线主板四线电机的坛友用aida64测试一下转速与负荷温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B:
风扇不是只有正负两根线吗?或者多跟地线

网友C:
很实用,支持与电脑有关的DIY。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惜我的风扇只是三线的.
另外不知主板的PWM调速是否转速连续跟踪CPU负荷.
希望有用这种四线主板四线 ...

支持一下,但不推荐用于CPU散热调速,CPU内建温度探头与控制电路比你这要准确强大的多,实在没必要。
你可在电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是只有正负两根线吗?或者多跟地线

三线的有一根是测速线. 首楼的电路与测速线无关. 实际装配时测速线直通就可以了. 如果不打算看转速, 测速线也可以不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支持与电脑有关的DIY。

多谢n版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线的有一根是测速线. 首楼的电路与测速线无关. 实际装配时测速线直通就可以了. 如果不打算看转速, 测速 ...

受教了,那四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但不推荐用于CPU散热调速,CPU内建温度探头与控制电路比你这要准确强大的多,实在没必要。
你 ...

多谢支持.
CPU内建的温度探头的确很准确. 可不知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个准确的温度数据来精确控制风扇转速.
主板的 PWM 调速效果一直没有机会实测, 不知其控制目标是否为将 CPU 的温度控制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 还是简单根据温度范围大致分成了"停转, 低速, 中速, 高速, 全速" 这么几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那四线的呢?

四线的就是增加一个PWM控制输入端, 这个端子可以接受主板根据CPU提供的内建温度传感器测量所得的结果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信号以控制风扇的转速.
现在就是不知道在主板的PWM信号控制下, 风扇从停转到全速旋转之间分成了多少种不同的转速. 也不一定非得是连续调节的, 如果分档转速级别能有十级也就很不错了. 如果只有三四档就显得有些粗糙了.

网友E:
现代的很多主板都支持CPU温度调速风扇,此法适用于老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的很多主板都支持CPU温度调速风扇,此法适用于老主板

我的主板就是四线的, 可风扇是三线的. 这种情况可能还不少见. 原因之一可能与四线风扇价格较高有关. 网上找到一篇将三线(其实两线也行)改造成四线受控的四线风扇的电路:
百度"三针垃圾CPU风扇华丽变身四针高档PWM风扇"可查看原文.

楼主:
这种电路比调速电路更简单. 只是一直没有见到四线风扇的转速与CPU占用率以及CPU温度之间的关系. 不是很清楚PWM的实际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
CPU内建的温度探头的确很准确. 可不知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个准确的温度数据来精确控制风扇转速.  ...

你主板上CPU风扇接口是三针还是四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主板上CPU风扇接口是三针还是四针?

主板是四针的. 只是不知主板的PWM信号占空比变化有多大范围, 能有多少级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是四针的. 只是不知主板的PWM信号占空比变化有多大范围, 能有多少级别.

是四针接口换个四针风扇即可,调速是无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四针接口换个四针风扇即可,调速是无级的。

明白了. 上面转的那个电路应该是可以将普通风扇改造为接受主板PWM控制的. 抽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线的就是增加一个PWM控制输入端, 这个端子可以接受主板根据CPU提供的内建温度传感器测量所得的结果来输 ...

谢谢了,加个好友吧。看着你对主板知识渊博

网友:
适合用于机箱风扇 散热

网友:
很实用的   可调电阻 可以用精密点的

楼主:
总觉着网上那个三线改四线的电路有些奇怪.
假设主板的 PWM信号是正的单极性的, 改动电路可以更简单的:

楼主:
这个电路问题很多. 要打开机箱调整电位器, 然后再将盖子盖上观看调整的效果,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很不容易(将电路板拖在机箱外面是个不错的办法, 至少在调试阶段可以大大加快进度).
另外由于"CPU 占用率-温升-风扇加速-降温" 这些环节都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控制目标容易出现过冲甚至振荡. 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得借助一点 PID思想, 这个只有等有空再尝试一番了.

这是让单核满负荷工作时, 风扇转速从"怠速"上升到稳态转速过程中出现的振荡现象(相邻两个峰之间的时间大约是三十秒):

网友(2014-12-30):
收藏,有时间时再玩。

网友:
- -这个。。不错。。可惜动手能力不咋样 以后有机会尝试下

网友F(2017-08-10):
我也是4线主板三线便宜风扇,自己焊个简单电路用3年多了,比版主这电路更加简单

一个二极管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搞定。我CPU耗电非常省电,风扇常年几乎不转,只有50%CPU使用率以上,设置内核温度到45°才开始启动。

三极管是8050+13005

风扇是无极调速的,用13005是因为手头有这种管子功率也够大。小板子直接夹在乱线堆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4线主板三线便宜风扇,自己焊个简单电路用3年多了,比版主这电路更加简单

一个二极管两个三 ...

方便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不太记得了,可以从我图片看出来的。等我关机看看一下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记得了,可以从我图片看出来的。等我关机看看一下连接线。

是单面覆铜板吗? 那不必关机费事了, 我仔细看看吧. 有时太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面覆铜板吗? 那不必关机费事了, 我仔细看看吧. 有时太懒了.

因为线头都没有包绝缘,刚刚关机看了,那个二极管是多余的都不接入电路,非常简单。
+12V与转速线直通风扇,控制信号接2.2K到8050基极,风扇负线断开给8050与13005达灵顿组合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面覆铜板吗? 那不必关机费事了, 我仔细看看吧. 有时太懒了.

刚刚发现与您25楼电路一样,只是MOS管我用三极管代替了,13年用到今没出问题过

网友(2017-10-01):
引用 楼主:
R2 是热敏电阻.
R5 是电动机.
这两个二端器件没有找到专门的符号, 都临时用电阻代替一下.

版主动手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实用

网友:
老主板受益,现在新主板好象都是自动调速的,刚开机风扇全速,检测完毕,风扇就进入低转了,只要CPU温度不高,基本上都是低转。支持电脑上面的DIY创新。

网友:
有创意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设计的是达到热敏电阻的通断开启风扇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2017-10-31):
想法很好,不过觉得对于现今的机器没啥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