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杀OCF-100

楼主(2014-06-06):
有点恨790厂的产品,是它把我引向了舌簧耳机的“邪路”。这个厂的350配套产品就是它了,一个是受话器,当然应该有送话器了。这东西的故障现象是不理人,量电阻无穷大。有同学杀过么,没人救就杀了它。

楼主:
已经打开了,大家猜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开了,大家猜是什么结构呢?

介个不好猜!

网友A:
仔细点,尽可能装回去,模样好点。
一会儿梁老师午睡起来了,又要加分鸟。

网友:
何为电磁放大式送话器?

网友:
应该是厚铁片耳机。

网友:
送花器不是耳机,是接受声音的,类似麦克风

网友B:
电磁放大式受话器;为电磁振动结构加放大器组成的声电换能器。其特征在于该送话器内部结构由磁钢.极靴板.振动片.线圈及放大器及外壳组成。采用一个恒值磁通与交变磁通完全分离且互相垂直的差动式磁路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放大式受话器;为电磁振动结构加放大器组成的声电换能器。其特征在于该送话器内部结构由磁钢.极靴板.振动 ...

有内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点,尽可能装回去,模样好点。
一会儿梁老师午睡起来了,又要加分鸟。

呵呵,连杨老师也猜不出就不卖关子了,上图:

就一个350加一块放大板,复原后包边没有了。

网友C:
看样子拆掉放大板就是350了。

网友:
这送话器工作要内阻较高的电源供电,恒流源供电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放大式受话器;为电磁振动结构加放大器组成的声电换能器。其特征在于该送话器内部结构由磁钢.极靴板.振动 ...

专利语言哦,看来这产品还申请了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拆掉放大板就是350了。

就是个350,加上数字表的信号声音还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内图图?

好高兴,真的是专利产品,有完整的设计图纸。终于知道350的设计者是谁了,向790厂的付以利工程师表示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放大式受话器;为电磁振动结构加放大器组成的声电换能器。其特征在于该送话器内部结构由磁钢.极靴板.振动 ...

您的这段摘要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了350的历史,就是它吧?CN86208848,版主真是太伟大了!

网友D:
面对这样的结构很多人都不敢下手,你下手了,祝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对这样的结构很多人都不敢下手,你下手了,祝贺你!

谢谢。关键是版主帮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线索,了解了这种耳机的历史。

网友:
拆的对!这次没阻止,也必须拆,否则怎知这内部?好!

网友A:
拆前是送花器,拆掉放大板子就是受话器(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前是送花器,拆掉放大板子就是受话器(耳机)了。

要是加个切换开关就好了,一器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加个切换开关就好了,一器两用。

可以的,后盖粘个微型开关,不碍事。

网友E:
当时还没有驻极休话筒,此物便专利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时还没有驻极休话筒,此物便专利鸟。

这次拆,您加不加分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次拆,您加不加分捏?

今天分花光鸟,明天再补。

网友:
拜读,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分花光鸟,明天再补。

俺怕梁老师手发抖!以后不敢明目张胆地拆了,俺偷偷的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怕梁老师手发抖!以后不敢明目张胆地拆了,俺偷偷的拆。

呵呵,梁老师当年比您拆的凶猛!经历过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梁老师当年比您拆的凶猛!经历过阵势。

刚才在坛子里搜了一下,从2007年起,什么拆机改高阻的,您们在一起可干了不少坏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坛子里搜了一下,从2007年起,什么拆机改高阻的,您们在一起可干了不少坏事啊。

大缷八块,铜螺丝都拧毛了。

网友:
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F:
感觉玩耳机的同学比别的班同学团结热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玩耳机的同学比别的班同学团结热烈!

我对耳机情有独钟,想想看吧,微弱的无线电波到低灵敏度耳机这里衰减了20多分贝,大部分能量都被浪费掉了,简直不可思议。所以玩矿机必须从耳机抓起,许多以前玩矿机的前辈栽在了低阻抗低灵敏度的耳机面前,实在是遗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耳机情有独钟,想想看吧,微弱的无线电波到低灵敏度耳机这里衰减了20多分贝,大部分能量都被浪费掉了 ...

抢答成功鸟!
耳机不灵如茶壶煮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答成功鸟!
耳机不灵如茶壶煮饺子。

别想那些甲板耳机了,那些耳机在坚固耐用的同时,达到了这种耳机灵敏度的极限;而民用产品就不同了,只要追求灵敏度高就行了,所以只要材料轻巧刚性好,应该可以超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答成功鸟!
耳机不灵如茶壶煮饺子。

我现在做高灵敏度矿机的第一步,高灵敏度耳机有了振膜就好办了,这个铝质振膜轻巧,应该比铜膜的灵敏度高些。下一步就是空气可变电容,除了动定片及必要的铜材之外全部使用特氟龙材料,天线支架等也使用特氟龙材料,其他的应该都好办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高灵敏度矿机的第一步,高灵敏度耳机有了振膜就好办了,这个铝质振膜轻巧,应该比铜膜的灵敏度高 ...

是这个?,,,,,
铝质震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
铝质震膜

我认为铝质振膜是提高灵敏度的好材料,当然钛膜和铍铜也不错,但不如铝质振膜来的轻巧,这是目前一般的电磁式受话器和送话器振膜的比较。已经焊好钢丝连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
铝质震膜

杨老师也干了不少坏事啊。不过这种锥形盆也太简单了些,目前的电磁式受话器(好像是各厂家的正规称呼,以区别于电动式受话器)中的舌簧耳机(又包括sc2-300和shh-1)都是这种振膜。

补充内容 (2014-6-11 14:12):
好像s2-300多了个波环,所以也就好听些?

网友:
感觉以前这种设计有现在坏了就扔的感觉了。这可是和以前修理再用的理念相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杨老师也干了不少坏事啊。不过这种锥形盆也太简单了些,目前的电磁式受话器(好像是各厂家的正规称呼,以 ...

非拆件,厂里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