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超小体积显微镜

楼主(2014-06-06):
这台显微镜中的大部分零件为一些废旧物品中拆出的,整台显微镜高度不到10cm长6cm宽5cm,采用4.5V-5V电源供电。
镜头:使用电脑摄像头镜头改装而成。
镜筒:用的是拉杆天线截取的
光源:强光LED
如图,采用电调光。使用原件s9014s9013晶体三极管各一只。贴片电阻100Ω一个;电位器22kΩ一个;强光LED灯一支。调光电路
简单 实用
调焦组合:为电脑摄像头调焦装置和眼药水瓶盖改装组合而成
镜架由薄铁剪切成
图像清晰度如图片中的细胞
放大倍数可调,通过镜筒高度调节和更换镜片等
调焦由那个橙色眼药水瓶盖旋转调节

整机

整机

细胞

细胞

可拆解

可拆解

调光

调光

LED

LED

调光电路

调光电路

整机

整机

网友A:
有难度呀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难度呀 这个

一般情况啦,就是花了点时间

网友B:
有人把显微镜拆了做小台钻,有人又做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把显微镜拆了做小台钻,有人又做显微镜。

哈哈。看了矿坛里的帖子我就觉得这里的人都特有创意

网友C:
这个可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干什么。

看看葱皮,西红柿的细胞结构

网友D:
支持楼主,各种制作的感受。

网友E:
效果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各种制作的感受。

动手的制作过程才是真正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还真不错

嗯,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还真不错

主要是摄像头上的镜头比较好

网友F:
心灵手巧。是小同学?科学家的材料。调光电路直接用电位器不行吗?

网友G:
能看到小蝌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心灵手巧。是小同学?科学家的材料。调光电路直接用电位器不行吗?

电位器的话调光范围不行啊,而且需要的电位器也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看到小蝌蚪吗?

强烈要求兄弟送检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的话调光范围不行啊,而且需要的电位器也要求高

电位器多大的都有哇。

网友H:
请教用什么样的摄像头可以做,手机的可以吗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用什么样的摄像头可以做,手机的可以吗  我也想做一个

我用电脑的,手机的试过效果不如电脑的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的,手机的试过效果不如电脑的好

多谢指教  改天我也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指教  改天我也弄一个

哈哈,不谢

网友:
这个不错,试试能不能做个直接在电脑上看的!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很多摄像头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谢

请问目镜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好。有创意。

网友:
额  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利用废弃物DIY。好!

网友I:
用原来洗相片的放大镜头可以做吗?

网友:
圖畫錯了 然後 這樣驅動led可不好
照片上 圖像是投映到薄膜的嗎?看著有點像
這是洋蔥?

网友:
最大倍数是多少哦

网友:
经过试验,使用监控用的镜头就可以,毫米数越小放大倍数越大,3.6mm》4mm》6mm》8mm》12mm》16mm》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原来洗相片的放大镜头可以做吗?

一般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凸透镜放大倍数有

网友:
不明觉厉
字符补丁

网友:
不知道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
创意真好 估计又得有很多人开始拆摄像头啦

网友J:
很不错!看来是得找几个镜头了!

网友:
看看生物的细胞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看来是得找几个镜头了!

嗯嗯,找几个好的镜头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