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活,相机软排线的修理

楼主(2014-06-06):
前些日子把个好相机整坏了,那个心情哦甭提有多懊恼。设想了几个方案都不能修复,最终还是使用烙铁焊接,才知道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高温会熔化排线胶板,所以广大坛友们有这样的断线就请大胆焊接吧。焊好后又用502胶水加固,显得很难看。
酝酿了另一种方法,等实践以后告知大家。
下面请看图。

楼主:
现在的心情,倍儿爽

网友:
你用的线太粗了 不敢翻动

楼主:
这个插排不是那种活动的所以用的是漆包线并用502加固,活动的那种就该用更细且柔软的线,操作难度更大我不敢想象。这方面您是老师以后多多赐教。

网友A:
技术活,讲究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活,讲究耐心。

没技术含量,耐心细致必须的。
一开始没敢焊接,尝试其它方法,反而越搞越糟,原本一处断裂变成两处,裂口也加长了。
手里还有个相机液晶屏排线断裂,准备换种方法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技术含量,耐心细致必须的。
一开始没敢焊接,尝试其它方法,反而越搞越糟,原本一处断裂变成两处,裂 ...

佩服你的胆识与手艺。虽说我们没多余的钱去烧,但是能够自己动手比什么都强!!!

网友B:
我的是G2,楼主焊的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楼主:
反正外面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G2,楼主焊的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G6比G1.2.3.5内部紧凑很多,拆解更费力。
G2用着就很好,处理速度慢点。
G6这外观不咋的,手柄握感倒是很好。

网友C:
用细点的线(耳机线)连通断裂部分不至于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细点的线(耳机线)连通断裂部分不至于这么惨......

原来以为不能焊接采取别的方法结果更惨。越是细的线焊起来越费神,想想一支烟的半径那点宽度要焊接十几根线,头都大了,怕怕了

楼主:
把每个焊头错开排列就容易多了,但我没完全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细点的线(耳机线)连通断裂部分不至于这么惨......

我所用的漆包线大概也就是0.1的吧,照片是相机微距另加一个放大镜片拍摄的。

网友:
这是细活,胆大心细的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