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可调音频变压器

楼主(2014-06-07):
在车间看到一个没有钮的调压器,搬过来测测,好像能做音频变压器呀,而且是无极阻抗匹配。
初级电感量1.7H,次级电感量0—2.2H。按1000Hz计算一下,初级阻抗10676欧姆,次级0—13816欧姆。

有这么用的吗?

上图看看

初级电感量

初级电感量

次级最低电感量

次级最低电感量

次级最高电感量

次级最高电感量

网友:
损耗太大,行不行一式便知,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这是正泰的自藕调压变压器,用工业低压线路。

网友:
我不清楚,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能这么用,调压器损耗大,而且总有短路圈,按1000HZ 计算不适合音频。

网友:
还是名牌呢  正泰

呵呵 可以试试  试试不要钱

网友:
调压器有几匝是接近短路的,原理使然 ,否则无法连续调压。估计不好用。

网友:
调压器不太好用吧

网友:
这东西最好的用处就是用来听小日本110V输入的机器时降压用。

网友:
电感量不够大的说

网友:
我觉得是不行的,工业变压器的各项指标都很低

网友:
感觉不靠谱,你可以试下

楼主:
谢楼上各位关注,矿机正在制作中,等出声了就接上调压器试效果。

网友:
系统有问题哦

网友:
那是自藕调压器,不行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和滑键式线圈一样,触头压住的几条线相互之间存在着短路现象,加上这类调压器用的是炭精触头,在微弱的音频信号时表现出较大的接触电阻,因此具体使用效果还是需要经过实验后确定。

我倒是觉得不妨在线圈上抽头,用多档开关切换并将触头移除,想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网友:
你把碳刷垫起来再测测电感量,估计会有明显变化。

楼主(2014-07-20):
今天有时间,拆开调压器,再次测量电感量,把滑动触点脱开,电感量没有变化,是不是说明滑动触点没有短接线圈。

常规电感

常规电感

把触点用亚克力板隔开

把触点用亚克力板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