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匝抽头后效果描述。

楼主(2014-06-08):
  90匝抽头处连二极管接天线一端,末端做地线------并连接双联-----声音比较大。但是,一旦把室外天线连接线圈最顶端------声音几乎为零。

网友A:
天线电容大了,线圈每10圈 抽头。接天线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电容大了,线圈每10圈 抽头。接天线声音大。

好的,晚上调整试机。等我汇报。

网友A:
老东西2006好;
不为反180度。  注意12是矿石

网友:
好图;
1 。有天调电路就和天地线匹配啦。
2 。L3 ,矿石,耳机  ,    阻抗匹配 .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上调整试机。等我汇报。

您好! 昨晚按10圈一抽头,抽了十几个头儿,没有焊接抽头线-------用鳄鱼夹分别在每个焊点处触碰------效果不理想,原本就一个中国之声台,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了......只好除去焊锡,但是发觉:原本一接室外天线就没声的现象没有了------现在可以接室外天线,声音与原来差不多,但是双联几乎没什么选台的作用------只是调到接近全开状态时,声音减小。

   我这几天用一直大个的德国黑啤酒桶,取中一圈,用稍大一点的桶啤易拉罐,均匀地地垂直于大桶,用自攻钉横向连接了六只,然后用哪种1mm直径多股丝包线,胡乱在六枝易拉罐上来回缠绕了几十圈,来作为室内天线用------按照室外天那么接------感觉没什么效果。于是闲的没事就提溜着线头,与第二联的天线端接触------耳机的声音一下子大了很多......。一直觉得人家做的室内大框天线不错,可惜家里没有合适的东西做框,晚上九点的时候,可能是听得有些累了,慢慢地抬起头来,漫无目的的看着结婚时买的一套组合柜------忽然脑子里有了灵感------用组合柜上面探出来的那部分做框架(105m横向长、0.5m纵向宽),直接把李兹线缠绕上去......说干就干,没一会儿的时间,搞定了!先改装了一长鳄鱼夹连接大框天线和矿机------分圈连接没信号,李兹线的一端我挂焊锡了,直接连接这一端,声音很大------就是不能几圈几圈地实验、调谐换台。李兹线的外皮似乎有绝缘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有打磨。昨晚的练习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2006好;
不为反180度。  注意12是矿石

   多谢您了!我已下载。慢慢学习。

网友A:
北京地区矿机的选择性好,就工产主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地区矿机的选择性好,就工产主义啦。

感激之至!!!

网友(2014-09-04):
有资料就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