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送话器,找到制作高灵敏度舌簧耳机的振膜

楼主(2014-06-08):
闲话少说,上图:

网友A:
做出来贴上来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贴上来才是硬道理!

呵呵,耳机已经做出来了,只是振膜不太理想,没想到送话器里面有好振膜,今天才发现。很快就会组装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耳机已经做出来了,只是振膜不太理想,没想到送话器里面有好振膜,今天才发现。很快就会组装好的。

很好的碳粒送话器,有几个不舍得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耳机已经做出来了,只是振膜不太理想,没想到送话器里面有好振膜,今天才发现。很快就会组装好的。

直径多少?有350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多少?有350大吗?

很大啊,比350大多了,350就是跟shh-1一样的,只有40mm,这个有48mm。很大的振膜,小舌簧喇叭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碳粒送话器,有几个不舍得动。

碳粒放久了就会回潮,不能用了,还有几个收藏了。

网友D:
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粒放久了就会回潮,不能用了,还有几个收藏了。

现实生活中碳粒送话器已被淘汰,除收藏把玩,没太大的使用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怎么样?

别急啊,还没换呢。原来的是小喇叭的塑料振膜,被我烫坏变形了,但就是这样的347欧姆直流电阻,阻抗只有不到4千的舌簧耳机,跟阻抗30千欧姆的耳机比起来听电台声音只小了一点点,可想而知这耳机的灵敏度应该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急啊,还没换呢。原来的是小喇叭的塑料振膜,被我烫坏变形了,但就是这样的347欧姆直流电阻,阻抗只有不 ...

这个震膜中间大部为锥形结构,在外缘有一个较大波纹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实生活中碳粒送话器已被淘汰,除收藏把玩,没太大的使用意义。

这种48毫米送话器里面的振膜很值得利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48毫米送话器里面的振膜很值得利用啊。

可试这震膜,在SHH-1和SC2-300中,偷梁换柱。当年讨论300耳机改进时,震膜过小是个瓶颈难题,一时无有办法,如能移花接木成功,则是一喜。

网友:
第一次看见里边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试这震膜,在SHH-1和SC2-300中,偷梁换柱。当年讨论300耳机改进时,震膜过小是个瓶颈难题,一时无有办 ...

一定遵照杨老师的意见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