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等离子电视原理及其探讨

楼主(2014-06-08):
近几年,一直泡在液晶和等离子电视维修行业之中,很久没来了,坛子里电子高手如云,这次开这个贴的意愿在于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探讨液晶等离子电视中的原理和故障分析,呵呵。

楼主:
先聊下液晶电视的电源。
液晶电视电源在我近几年的接触中,见到最多的是副电源和主电源合并式、副电源和主电源和背光电源合并式两大类,至于现在的组装山寨机使用单电源供电暂不谈。
副电源一般指的是待机电源,常用固定待机电路组成,提供主板待机和开机电压,国产机最常规待机电压为5V,当然也有其他待机电压,比如三星电源常见5.5V和6V等,夏普电源待机常见7V或者8V等,东芝和索尼也有非常规待机电压,具体电压在电源板丝印上基本全部有标明。
主电源一般指的是24和12V两组电压,24V常见供于背光,12V常见供于主板伴音和屏供电,说到屏供电,早期很多的低分屏使用的不是12V屏压,而很多是5V屏压,这个5V实质上和前面说的待机5V并不一个概念,这个5V也可以称作为主电源,因为它也是和12或者24V从同一个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当然,在有些小屏幕的液晶电视机中(一般26寸以下),因为屏流较小,这个5V可以从待机5V再通过MOS转换后直接提取。主电源,通过电源板冷地端的光耦送进信号给予电源板热地端,从而控制热地端电源管理芯片来推动MOS电路起振,同时在PFC电路的配合之下,在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交流所需低压,再通过肖特基管的整流,提供出各路所需直流电压。
背光电源,有在电源板上直接输出的,也有电源板上提供24V电压之后由屏组件中的背光板生成。电源板直接输出的背光电压一般为1200-1500左右,这个一般在LG等屏中比较多见,这种屏组件没有背光电路板,只有背光分压板,或者分压板也没有,只有直接通进屏里两个接口(正负)。带屏组件背光板的电源板一般输出24V直流电压,一般背光板1-10脚为24V输入端,其中GND和VCC各5脚。12脚固定不变为背光开关,13脚为亮度控制,实质运用中,12脚最为重要,13脚可以省略。
呵呵,我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一起说。

网友:
马上半个板凳认真听课!! 做好笔记……

网友A:
液晶背光我见过一台三星,背光电源直接从主电源PFC输出处直接用420V直流供电,控制推挽控制 通过高压变压器升压后点燃灯管,这个电路当时搞得头都大,有时候可以正常点灯,有时候灯不亮

网友:
背光灯用PFC电压直接供电海信也在这类机型,碰到过一台也是背光灯时亮时不亮,后来查是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很少修等离子、液晶接触多些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温故而知新。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搬个小板凳灯等等离子的讲课

网友:
板凳搬来了,等待上课。学习等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背光我见过一台三星,背光电源直接从主电源PFC输出处直接用420V直流供电,控制推挽控制 通过高压变压器 ...

无烟兄好,昨天因为家里有事,没有来回帖,忘见谅。是的,三星很多在电源板上就直接从PFC处取出400V电压,然后通过背光管理芯片控制两路背光MOS起动,起动以后通过两只升压变压器取得1200V-1500左右高压供给后面背光电路,我见过的多数在电源板上就完成,在维修经历中,常遇见由于背光管理芯片不良而烧掉起动MOS,并几乎烧穿板子的现象也很常见。至于说背光一亮即灭的原因太多了,升压变压器、灯管、灯槽、以及管理芯片本身不良几乎全部会,甚至那路进背光板的高压线漏电也会造成,现实中遇见太多太多。

实质上我估计升压电路不一样应该和屏内灯管有关。

我曾经遇见过这么个现象,一台37寸的飞利浦,LG屏,背光电路就是直接送1200V进屏的,很暗,有明显暗区,但不是一亮即灭,按理说,灯管有坏的话,背光检测电流不对的话,会关闭背光电压,但这台机子没有关闭,稍微走了些弯路以后还是决定开屏,打开屏以后,竟然发现12根灯管只有顶和底两根亮的,其他全部不亮,把亮的灯管换到不亮的灯槽里,也能点亮,说明灯管问题。正好当时手边有台碎屏的LG屏,但这台屏背光是用24V送进背光板的,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想反正一样灯管,就直接换,结果是,换上第一支就发觉严重问题,这支灯管亮雪亮,亮得刺眼,五秒钟也没到,这支灯管开始冒烟了……后来只有根据原屏号,在淘宝买了相应灯管。

网友(2015-08-13):
楼主多贡献度点这方面的知识,以及楼主维修的经验,让我等菜菜鸟早日跨进电子的殿堂,多谢

网友:
有一台三星42等离子电源保险丝断了、售后说买废品、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海信的46寸LED液晶,LED恒流驱动是把24V(应该是这个电压,记不太清了)升压至90多V驱动的,屏内的LED灯珠共84颗,4组21串。故障现象是开机亮一下就黑了。最后检查是LED灯珠有一组电流过大开屏更换所有LED灯珠故障排除。值得一提的是开屏后试了一下4组灯珠都能亮,而且没有看出哪一组偏暗或偏亮。但就是触发保护。

另请教:哪位老师开屏维修经验多一些,我发现每次开屏维修后电视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亮斑,怀疑过是维修时的手印。但至今无法排除。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现在开屏维修基本上尽量不摸屏内散光板(不知他的学名是什么)的中间部分但还是会有亮斑出现

网友:
很好的科普教材。。。!!!

网友:
昨天收了台明基,开机白屏,是啥原因呀

网友:
楼主去哪了,我还想进行学习

网友:
请楼主继续,十分有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