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老电话电磁式振膜耳机

楼主(2014-06-08):
手头有几只电话用的电磁式振膜耳机,用在矿石机上灵敏度很低(去除阻抗不匹配因素),但是这种耳机的好处是音质远高于舌簧耳机。所以决定进行改造,目的 1 提高灵敏度, 2 尽可能提高阻抗,以便更好的用于矿石机上。首先将内部线圈和极靴拆除不用,再将磁钢尺寸改小,如下图:

重新设计磁靴,使两个磁靴距离缩小,原距离10毫米,设计距离为4毫米,以便提高灵敏度,将线圈直接绕在上面,不用线圈框架用以增加线容量提高阻抗。线圈用0,05的漆皮线绕每只绕7500圈。

绕完线圈后再将极靴弯成弧型。

这是绕好的线圈与磁钢预安装效验。

用AB胶固定在耳机壳内,改造完成。
对照原耳机

改造后的收听效果,要比改造前用匹配变压器还要好一些。

网友A:
好创意支持DIY

网友B:
不用原线架,又制作新线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原线架,又制作新线架?

线圈两边的只是挡板,没有线架,这种形状的极靴线圈框架是装不上的。

网友C:
有什么能证明这种耳机音质远好于舌簧耳机呢?

网友D:
不错,创意很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能证明这种耳机音质远好于舌簧耳机呢?

原因很简单,俺就是不喜欢舌簧耳机哪种像蛤蟆叫的那种音色,相比较而然,电磁式耳机的音色比较柔和。

网友C:
有两点需要注意
1. 舌簧耳机和电磁耳机都是速率型耳机,频率特性相差不大。但物理结构带来的影响没有考虑在内……例如振膜和舌簧等的固有谐振频率和振膜前后的空腔对频率特性的影响等。

2. 绝大多数舌簧耳机为了提高效率滤除无用频率特地将音频通带限制在300Hz-3500Hz之内,这是舌簧耳机大多声音比较干瘪的主要原因。

北京的几位矿石机铁粉做过实验,将SC-300舌簧耳机改造后,音质远远好于任何改造前的舌簧耳机和普通动铁电磁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点需要注意
1. 舌簧耳机和电磁耳机都是速率型耳机,频率特性相差不大。但物理结构带来的影响没有考虑在 ...

不练兄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点需要注意
1. 舌簧耳机和电磁耳机都是速率型耳机,频率特性相差不大。但物理结构带来的影响没有考虑在 ...

这两种耳机是专为电话受话而设计的,其主要指标两个, 1是灵敏度, 2 是可懂度,就音质而然,电磁式耳机的振膜是带有偏磁的,对膜片振动谐波的阻尼效果显著,所以音色要圆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创意很大胆!

俺比较得意的是图3 4 5中的创意。用这种方法绕细线线圈不易断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俺比较得意的是图3 4 5中的创意。用这种方法绕细线线圈不易断线。

强磁粘住绕线,一定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磁粘住绕线,一定向您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支持DIY

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