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用电子变压器供电。灯丝电压选多少伏

楼主(2014-06-08):
工频变压器没有,想自已制作一个,但又没材料,现在想改一个开关电源,不知灯丝电压与高压选多少伏才合适。

网友A:
先确定用什么管,在确定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用什么管,在确定变压器。

用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6.3v,高压250v即可,首先将原开关电源改动取样电阻,使其低压输出在6.3v,然后拆开原开关变压器,用0. ...

高压250太低了吧,用工频变压器交流都有250V 了,整流后也该有350V了吧,难道用电子变压器要的电压低很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设定250v是考虑你改造开关变压器,提高到300v以上恐怕开关变压器绕不下。

开关电源的电压是可以调的呀, 昨晚绕了个,电压到了390V。太高了还得改。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果是直流,就取6.3伏。如果是交流输出,电压不好确定,因为测电压电表不同,一个输出端数值不一样,开关电源频率波形不一样,测出结果也不一样。一般在5-7伏之间,

网友:
开关电源的低压6.3V、高压275V比较合适。

网友:
有木有干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6.3v,高压250v即可,首先将原开关电源改动取样电阻,使其低压输出在6.3v,然后拆开原开关变压器,用0. ...

高压线圈匝数与初次级变比有关,怎么知道为150匝,低压为高频交流,用一般表测试肯定有误差,可用快恢复二极管整流变直流调试为直流6.3v,再将整流二极管拆除,即用高频交流做灯丝电源(没必要整流)。6P1高压用到250v正好,不能再高。

网友C(2017-06-23):
这个图电阻多为并联不知是何用意

网友:
一般情况下6P1运用250V阳压正好,没必要整得太高,楼主多参考一些6p1的单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电阻多为并联不知是何用意

用功率小的电阻并联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点功率的电阻呀,你一样可以用一个功率大的代换,阻值除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