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做了俩简易矿机

楼主(2014-06-09):
周末把以前做的短波(可能)矿机拆解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9798-1-1.html
顺手做了两个简易矿机(中、短波各一个)。
短波是最简单的单回路(收听一个中国之声),由于原来的短波机基本可变调节很差,换了个160p的固定电容,检波1S86。
中波是最简单的双回路,L1约20T、L2约45+20+20,可变应是270P的(比360P的小一圈),检波2AP8,听筒(600+600)欧姆动圈话筒芯直接用。2强台1个弱台。
上图:这两小东西放床头柜上不丑吧。

网友:
老DIY老是在DIY

网友A:
人老了,倒退了,不思进取。

网友:
这也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老了,倒退了,不思进取。

乐趣所在,也是最重要的。

网友:
其实短波线圈,粗线搞成这样,也不易!

网友:
开始我还以为给机器配置了一个盐水电池呢,原来是线圈罩啊!有创意。

网友:
支持DIY,原创啊

网友B:
短波线圈要是镀银的就更好了,不知道和特氟龙镀银线比较如何?

网友C:
  镍钴天线的那台能上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钴天线的那台能上个图吗?

您二位的名字都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线圈要是镀银的就更好了,不知道和特氟龙镀银线比较如何?

没有买镀银线,“因地制宜”先玩着,退休了再努力玩的“高雅”点。
换个贴切点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钴天线的那台能上个图吗?

线圈(一头接天线,一头接地线)、电容、(听筒与二极管串联后)并联即可,就是最简单的单回路“可变电容”用固定电容替代了。真的不会画图。

网友:
老DIY的讲的是动手,现在杂志上的DIY的变质不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