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新做之二,2P3线路 铆钉改进版

楼主(2014-06-09):
     为了追求 四管机 更大输出,特意筛选了手中四只放大倍数最高的三极管,来完成这次测试  。 昨晚一气呵成。很欣慰,稍加调试, 高放级3AG1  HFE 90  ,电流  1.2MA  (基本正常), 推动级3AX81 47表HFE120左右  5.5MA 左右(可调上偏置100K .调到阻值最大了,初步觉得阻值是小了。 音量电位器4.7K , 晚上再改动一下上偏置电阻阻值 )功放推挽3AX81 一对,47表测试HFE 140左右,电流在7MA   整机静态15MA ,动态最大40MA  .结果没有明显提高,
下一步计划1  再仔细调整 各级电流。2 加再生 ,本帖欢迎前辈们指导。谢谢

正面特写

正面特写

背面链接,还会改进

背面链接,还会改进

网友A:
机器做得不错。不过感觉你各级工作电流都大了一倍有余,是这么大的电流时声音才最大吗?如果不是,调小到一半试试。

网友:
我有3AG1D紧色点  hfe在180左右……看到你的四管机……也想动手做一个……可惜就是没找到好的机壳……德声的2P3买回也就用机壳可惜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得不错。不过感觉你各级工作电流都大了一倍有余,是这么大的电流时声音才最大吗?如果不是,调小到一 ...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路中推动电流很大。晚上换100K可调换成200K,  推挽级调到4MA,再往小调声音就开始减小了。音质不好了,高放1.0MA调小后音量明显减小

网友B:
按照画红色地方增加一个隔直电容,调节BG2偏流,使声音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画红色地方增加一个隔直电容,调节BG2偏流,使声音最大

隔直电容要用无极性,否则极性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直电容要用无极性,否则极性反了

看图在说,已经是低频了,加无极算怎么回事,

网友D:
加只隔直电容确实更好些。如果用电解电容,极性应该是这样接入]

网友:
厉害  这都行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只隔直电容确实更好些。如果用电解电容,极性应该是这样接入]

原理上减小下偏置电阻的阻值 (音量电位器的)  或者加大上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减小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但不明白所加电容的原理,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减小下偏置电阻的阻值 (音量电位器的)  或者加大上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减小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但 ...

楼主的电路,原本是正确的。那只音量电位器,在这里还充当了Q2的下偏流电阻。但这样的设计,虽然能正常工作,但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音量电位器在调节音量时会出现噪音。这个噪音,是电位器有直流通过造成的。加上那只电解电容,就是为了使电位器上只有音频信号而没有直流电流通过。这样,调节音量时就不会产生由于有直流电流通过而产生的噪音了。音量电位器的这两种接法,各有利弊,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根据喜好选取就是了。当然,如果加了那只电容,Q2的工作点是需要调整的,或者是再增加一只5.1K的下偏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上减小下偏置电阻的阻值 (音量电位器的)  或者加大上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减小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但 ...

10U为画蛇添足之举,音量电位器是推动管偏置的下拉电阻。被10U隔离以后电流会大增的。需另外加5K下拉电阻。楼主的电路没有问题,只是为什么要调这么高的静态电流。推动1.5-2MA推挽3-5MA即可。
另,此机变压器有点小音质不会太好。

网友D:
还有,如果加了那只电容,音量电位器的接线方法也要适当改变。电位器上端接前一只电解电容,动臂接下一只电解电容。这样可以使对音量的控制效果更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U为画蛇添足之举,音量电位器是推动管偏置的下拉电阻。被10U隔离以后电流会大增的。需另外加5K下拉电阻 ...

    原图纸设计是100K可调上偏电阻。现在将只有此电阻换到200K 可调。调到阻值175K ,推动管集电极电流下降指示为1.8MA   , 声音中输出电流声音明显减小。估计是管子穿透电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如果加了那只电容,音量电位器的接线方法也要适当改变。电位器上端接前一只电解电容,动臂接下一只电 ...

试验加电容后 BG2集电极电流确实变大 10MA左右。 加上下来电阻3K ,电流下降到3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如果加了那只电容,音量电位器的接线方法也要适当改变。电位器上端接前一只电解电容,动臂接下一只电 ...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看朋友的制作,知道朋友的动手能力是极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朋友的制作,知道朋友的动手能力是极强的。

谢谢版主关注指导与厚爱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 加上仔细调试高放级1.1MA 推动1.5MA    推挽1.7MA   ,用最响亮的河北台观测整机最大50MA   加上再生反复后仔细调试推动跟高放电流   高放0.9  推动1.9  推挽没动后,整机静态8MA 左右 动态电流50-60MA 最大达75MA 实验结果理想接近预想数值

网友:
铆钉耐焊,结实,设置走线在不交叉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 加上仔细调试高放级1.1MA 推动1.5MA    推挽1.7MA   ,用最响亮的河北台观测整机最大50MA   ...

正如12#的网友说;这么小的输出变压器......你 追求75mA与80mA的差别毫无意义
一个50--150mW的小变压器.你硬要输出350mW.即使管子硬迫出严重削波的音频.过变压器还是被铁芯面积所阻截浪费
希慢下DIY来.补一下输出变压器的基本知识和最简易的计算.音频推挽电路的功率放大倍教数与输出功率的关系.推挽级功率放大倍数及输出功率对推动级的要求等.网搜一下吧.慢下来学一点理论.只会使您下一步DIY更顺利.DIY目标更合电原理和易达成
这个电路.这个零件水平.效果是到顶了. 没电学理据调这调那反浪费时间.很对不起.我经常说些不中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如12#的网友说;这么小的输出变压器......你 追求75mA与80mA的差别毫无意义
一个50--150mW的小变压器.你 ...

有一个朋友说我的各个级别电流大。所以仔细的检查调试了一遍,正在准备录像。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朋友说我的各个级别电流大。所以仔细的检查调试了一遍,正在准备录像。呵呵

他说你的电流调大了.说明他与我上帖所说一样;那么小的变压器.调大这.调大那.是毫无意义的.不必录象了
网友的不同意见.不是想与你看录象.争论什么.只是想把年老的自己还仅有的电子常识.献给网友.使网友不在幼稚中浪费精力.快步向前

反而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能打破三四个声音大的台.三个听不清的台的【宿命】.在灵敏度上.这图纸.你的PCB板改得那么好
应能打破这现状.
这里DIY空间很广阔.在低级机上有进展.做高级机就不会花数百上千元.花几个月一年半载.做出来的洋洋大作.灵敏度却与地摊普通五管商品机一样.与期将来在二十几管机上失败/费时费神.我宁愿你今天在调再生上多用两天功夫.资料在你前篇四管己给.不知我这样计划今天和将来是否强人所难?无法采纳?
很多网友对于在【晶体管与集成】有单管机帖不顺眼.说是降低了本区的水平.但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各个有关最高灵敏度分立件无大量好帖?如果说不好听.是否可以说单管机都不能把灵敏度搞上去.不是靠简单电路摸清如;单级放大倍数与负载/输出功率的关系.输入阻抗与弱讯号/Q值....关系.多级放大的电路板流图.串联与并联的电源退耦.地线...      而是想靠多零件和高费用堆出一级机.后果实际上不是很理想
楼主开始发帖一直不理想.在众网友帮助下.克服了高频管C极线过长.输出变压器在原厂印板上紧帖磁棒而啸叫.得到本帖成就.
祝楼主在DIY路上照;理论--实践--再学新理论--再实践.提高最快!    既不能只空中楼阁.只谈理论.又不能只拿烙铁.不肯钻新理论

网友:
天线线圈的圈数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说你的电流调大了.说明他与我上帖所说一样;那么小的变压器.调大这.调大那.是毫无意义的.不必录象了:h ...

版主说的极对,我在亲手做了几台机器后,不仅是一开始做响了就好,而是以追求其灵敏度跟输出功率为主要研究课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只隔直电容确实更好些。如果用电解电容,极性应该是这样接入]

最近观察,好多收音机都有这个电容,想必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说你的电流调大了.说明他与我上帖所说一样;那么小的变压器.调大这.调大那.是毫无意义的.不必录象了:h ...

很喜欢大家的指导,并更加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

网友:
LZ的铆钉板做得很工整漂亮哦,特别是布线很好,值得我学习!

网友G:
来复4管机要制作得好不容易。都用高放大系数的管子不是好主意。一是容易自激。再生不稳,二是噪音大,三是音质不会太好。3AX81不适合前置低放,穿透电流大。关于集电极电流,前辈们的书里写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复4管机要制作得好不容易。都用高放大系数的管子不是好主意。一是容易自激。再生不稳,二是噪音大,三是音 ...

我觉得81的性能要远远不31好。以前前置推动都用3AG系列,感觉电流声音小很多,这次试用3 AX81是因为这个管子HFE 在120 左右.传穿透电流不也是选的最小的。  看比80左右的能力是否有劲。本电实验路电压计划逐步提高 9v以上 81耐压还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