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三年的双栅场效应管外差机

楼主(2014-06-09):
用了三年的双栅场效应管外差机。该机灵敏度还是蛮高,后级用了一片LM386声音洪亮。机壳木板涂清水地板漆,四寸纸盆8欧姆喇叭,抛物面金属喇叭网罩。电源6V。

网友A:
来一张电路图看一下,调谐旋钮应该画一个刻度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磁棒线圈骨架有特色,不知式何材料。

尼龙棒车的,是老早做煤气点火器上绕高压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张电路图看一下,调谐旋钮应该画一个刻度盘好些。

把功放2N2222换成LM3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请教电路图和中波线圈绕法。

把后面的功放管2N2222换成LM386。磁棒线圈一组就可以了。我绕在开槽的尼龙骨架里,用220V的继电器线圈24股每槽11圈约66圈配290P可变。振荡线圈75/12配250P可变。

网友D:
灵敏度与流行机:如德生9700 9700DX或别的哪一种比较过吗?我也想仿一台。

网友:
很好,我也准备照此电路图一试。
不过,觉得该电路仍有可改进之处。

网友E:
譬如,取消陶瓷滤波器,改为两级双调谐中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与流行机:如德生9700 9700DX或别的哪一种比较过吗?我也想仿一台。

我只有DE1103,比下来比DE1103略差点。

网友F:
很新颖的电路!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譬如,取消陶瓷滤波器,改为两级双调谐中周等。

这个改为两级双调谐中周完全可以,应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新颖的电路!赞一个!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DE1103,比下来比DE1103略差点。

这就很不错了!

网友:
很好,不落俗套。看到天线塑料管,想起制作电视机高压包的骨架,不过是塑料管用钢锯锯的槽,外观差远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功放2N2222换成LM386.

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