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7

楼主(2014-06-10):
刚进了两只FU-7,没玩过,据说至少要加500伏电压!
这是说要在推动级把电压放大到500伏,还是要整流到500伏供电?
两只FU-7怎么样的参数才能达到配对呢?
用6SN7能推动吗?谁有图纸啊?
电源变压器输出功率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有两台,我说的收藏有r50输出牛一对,就是指这种机子两台,一台还是好的。

家境宽阔有摆的地方,收藏还是可以有值的,“飞跃”这个名词也代表近代中国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家一个小纸盆高阻喇叭,没见过吧”
我还真见过,五十好几的人了,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从公社广播 ...

同感!这个年轮段的,应该见过才对。

网友A:
“每家一个小纸盆高阻喇叭,没见过吧”
我还真见过,五十好几的人了,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从公社广播站拉一根铁丝到家里,接上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再接一根地线,倒点盐水,那声音听起来可好了。五行红旗迎风飘扬,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怀念啊!

网友:
如果是做单端的话,FU-7的屏压可取350~400V,推动管可用6Sl7或6SJ7,推动电压十几伏就够了。图纸大把的有,可以在论坛上搜索。

网友:
给您一个表一看就明白电压的问题了单端甲类双声道120VA变压器6SN7两级或者6SN7  SRPP电路能很好的推动.

网友B:
FU-7是不是就是807呢?就是和6P3P一样用法就好。推动它的话用SRPP电路就相当好,可以借鉴6J1SRPP的那个帖子里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7是不是就是807呢?就是和6P3P一样用法就好。推动它的话用SRPP电路就相当好,可以借鉴6J1SRPP的那个帖子 ...

您说的对FU-7就是807,国外称作807,国内旧型号807新型号FU-7,属短波发射管.

网友:
为方便起见给你两个仅供参考电路吧

网友:
FU-7是好管。

网友:
FU7用6N2都可以推动得很好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搜到的电路一半是6N8,
我没有这管儿;好像现在只有12AT7,没有12.6伏的电源;6SJ7也不好找。
还有一半的电路时6N1,倒是中u的管子,总觉得推807差点意思。
所以打算用6SN7,可是没找到图纸,6N5、6N13是不是一样的管子呢?
另外,12AX7-B,12AU7-A之类也行嘛??

网友C:
刚完工的一个6J8P+FU-7单端机的初件(未装入机箱,摆的“地摊”正在煲机调试上补品中),刚完成时感觉听音平平,通过一段时间调整、调试、煲机,现在听音感上绝对不比那些品牌中高端机的300B差多少,感觉很超值,在纠结自己DIY机箱还是购成品。

楼主:
还有,作为菜鸟,以下问题也没搞太明白,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吧,多谢了!

1. 功放机的音源是通过几种可能的方式输入的?

2. 功放机为什么要把前级和后级分开制作?

3.单端推挽放大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以前资料好像是专为了不用输出变压器设计的,可现在的功放电路为什么一定要用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作为菜鸟,以下问题也没搞太明白,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吧,多谢了!

1. 功放机的音源是通过几种可能 ...

这个问题对菜鸟不容易,其实你把几个问题关键词逐个拆开,在关于胆机制作的各个坛子里搜索一下就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完工的一个6J8P+FU-7单端机的初件(未装入机箱,摆的“地摊”正在煲机调试上补品中),刚完成时感觉听音平 ...

6SN7就是国产6N8P.看看电路图多的很.给你的参考图就是针对你的6SN7(6N8P).

网友:
如果你觉得你的FU-7图帽是复杂了点,给你个简单点的,ECC81代换自己查

楼主:
ECC81 还是 6N8或6SJ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