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坏了,请教各位

楼主(2014-06-10):
我的9700DX以前是好的,前几天拿出来用,窗口照明开关处于关的位置,可是一开机照明灯却一直亮着。用了几天后,我在照明灯亮的情况下,按了下窗口延时开关,机子却坏了,现在没有声音,电源灯也不亮了。请问下各位:1)为什么照明灯会一直亮?是Q15坏了吗?2)现在电源灯都不亮了,又是什么坏了?

网友A:
最可能的情况,电池耗尽了。
换四节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能的情况,电池耗尽了。
换四节新电池试试。

应该不是没电,坏之前声音还蛮大的,音质也正常。我就按了下延时开关,就一下没有声音了。

楼主:
我拆开看了一下也没发现断线,漏液等明显的问题。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有没有因按开关用力过大造成电路不通的可能?既然有图纸,顺藤摸瓜看看电源有没有到IC4。

网友:
9700DX收听效果非常好,我们这很多收听者很喜欢,我给他们修过几台这类机器,有几个易出现的小毛病;它的波段转换开关时间一长产生接触不良;电位器极易产生接触不好,这类划动电位器不易买到只好拆卸擦拭;功放CXA1622M易失效;你说的故障现象,这个稳压管极易坏造成短路,你可测量下。

网友B:
就是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没电,坏之前声音还蛮大的,音质也正常。我就按了下延时开关,就一下没有声音了。

电路的事.决没有【应该】和【不应该】的.这不能猜想.应用万用表或灯泡测量电池
因照你帖字面上理解;灯不能关.
可查Q13  14  15.    S3. S4.    C70等零件.和电池的新/旧.    电源线.电源开关.是否有电压到.
D16.  D17.  防电源反接二极管有否短路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位置.

刚修复一台,就是这个毛病,电源短路,换稳压管后完美修复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稳压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