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几种集成电路(自制或更换)功放块的自我感觉--之2,说说TA7240

楼主(2014-06-11):
真正倒歪(DIY)TA7240是1994年左右,在这之前鼓捣过一块HA1392,意在替换自制收、录、视、唱、放落地组合机中的KA2211,结果自我感觉仍然一般,那时不懂信号源的质量,一味追求功放块的所谓品质。试想一下,206唱机,中波,短波1、2收音头,立体声磁带系统(磁带仅是个人翻录的山寨版),声音能“醍醐灌顶”吗。当时就是固执,到底换了TA7240,而且中间加了TA7630,这套东西只玩了三年。又捡便宜在齐齐哈尔群英楼商店花50元买个“燕舞”双卡带唱机(后面说)
图1--拆下来的KA2211;
图2--当年手刻的DIY电路板,照片上散热片和2SC2579,肖特基双二极管是前年才换的,外边很难看的散热片和3DD15A是当年的,当年全波整流是IN5404。
那个所谓收、录、视、唱、放落地组合机已经拆了(有一张照片,等找到再发贴),大机箱在朋友家变成杂物柜了。TA7240和电路板仍收藏着。

网友A:
嚯嚯,肖特基都上了去,太奢侈了。

回顾起来,应该89年开始玩这些东西,不夸的说,市面上所有音频集成块都玩过了,感觉好听的,俺说的是好听,不是高保真,也不是高指标,至今就两块,7240.还有一个4102。但玩到后面找出点感觉,也就是集成块好听的窍门吧。就是看pdf文档,同档次电压下,输出电流越大越好听。

接着玩,后来发觉,实际集成块声音其实都差不多,多大电压,决定多大输出功率,决定能卖多少钱,感觉好听与否,实际有心里因素,或者真的能听出些许差别。
再后来发觉影响声音最大的还是喇叭,换一换分频电容,导致声音变化比花数百数千元磨机买发烧零件,花数年研究解码器,研究功放,还大。
好些人还是悟不出这点,算啦不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嚯嚯,肖特基都上了去,太奢侈了。 回顾起来,应该89年开始玩这些东西,不夸的说,市面上所有音频集成块 ...

早年初听夏普800.777,被它的声音打动,当时认为是功放块好,查出777使用的是HA1392,800用的M51601的BTL电路,而M51601代换首选是HA1392,于是购买了两个HA1392,按无线电杂志上的电路做了BTL功放,做好后推6.5寸二分频书架箱,音源是单放机输出,可同一盘磁带放不出相同的效果,差的太远,后用录音机线路输出,也不如意,多次改造后终于放弃,现在想来应是整体有差距,首先磁头其次阻容件和线路最后电源和喇叭,每一部分差一点,累积到最后音质肯定没法比。

网友:
TA7240是一种普及型的功放块,容易买到是优点,效果一般,高低音都不行,中音还可以,后期高档录音机都是用的TA7270,高中低音更胜一筹,松下的AN7161也比它强不少,飞利浦的TDA2009效果也很好

网友:
TA7240小组合音响里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嚯嚯,肖特基都上了去,太奢侈了。

回顾起来,应该89年开始玩这些东西,不夸的说,市面上所有音频集成块 ...

TA7270的集成块声音比7240的好听,特爱自激。TA8210声音大低音有震撼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A7270的集成块声音比7240的好听,特爱自激。TA8210声音大低音有震撼力。

TA7240在当年录音机中大量使用,推动大口径扬声器的(6.5寸)普遍低音不行,没力度。反而推5寸喇叭的低音要强,可能追求视觉大气用小马拉大车,后来星球有一款868用2块TA7240BTL电路推4寸喇叭低音强悍,音箱仿东芝983采用了6.5寸空纸盆,许多喇叭因承受不了散了音圈。料想如推现在大量使用的皮边4寸多媒体喇叭可能有全新的效果,只是厂家有价廉量大的2030无需费心去增加成本。

网友:
我收藏的7240,是在一带唱机老组合中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年初听夏普800.777,被它的声音打动,当时认为是功放块好,查出777使用的是HA1392,800用的M51601的BTL ...

我有一台日立的收录机,用的也是HA1392 效果很好,可能咱们买的1392和市场的不一样,总觉得没有人家的好听。

网友:
较老的集成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日立的收录机,用的也是HA1392 效果很好,可能咱们买的1392和市场的不一样,总觉得没有人家的好听 ...

有同感,日机变压器个头偏小输出功率却不小,大音量力度足,滤波不大,但交流声很小,日产喇叭频响明显好于国产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7240在当年录音机中大量使用,推动大口径扬声器的(6.5寸)普遍低音不行,没力度。反而推5寸喇叭的低音 ...

2030与TA8210没法比,8210低音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30与TA8210没法比,8210低音非常好。

印象中8210在电视伴音上应用较多,伴音是调频波频响宽,2030好歹是正负电源供电的OCL功放,各项硬指标优于OTL功放,感觉好不好听有主观上的原因,我做过4块2030A的BTL功放,供电足的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
7240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