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型万用表表头怎样调校?

楼主(2014-06-11):
近日网购了一台天宇47D万用表,号称是稀土外磁的表头,到手后发现其测量不准,测量电阻数字小2格左右,测量电压也偏高两格,怀疑是表头没有校准,打开万用表准备调校时,又发现此表表头没有串联居然没有可调电阻,是用一个270欧的固定电阻直接连接到表头的,本人在用1K多圈微调电阻代替它后,用50微安与数字表的200微安档串联,用一节五号电池加200K电位器调整满度值,却发现那怕是把串联到表头的1K电阻直接调到1K都比数字表的显示偏高,最后是用1.5K固定电阻加1K电位器才调到一致。现在的问题是50微安正确后,测量电阻已然与标称差1格,测量电压好像误差不大,请诸位高手指点迷津,另外为什么在调整1K微调的时候,效果非常不明显,好像调到底和调到另外一端,表头的变化很小,几乎就1格左右?

网友:
"号称是稀土外磁的表头"???? 稀土还外磁真没见过,有必要吗?稀土磁铁那么大一块得200多元吧,你这个表几百买的?

网友:
等楼主调试好跟厂家联系要技术费吧,申请做厂家的技术指导吧

楼主:
"号称是稀土外磁的表头"???? 稀土还外磁真没见过,有必要吗?稀土磁铁那么大一块得200多元吧,你这个表几百买的?“
诸位大师,不好意思哈,俺对电子技术方面不是很熟悉,算是初学者吧,也许在表述方面有些词不达意,但我是真心求助的,见谅哈!不是因为这个表值不值钱,而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大幅度调整微调电阻表头变化却微乎其微,仅此而已,见谅哈!我过去曾经在80年代买过南通产的500——2型万用表1个,上海的星牌30型2个,后来都被我搞坏了,当时的表打开以后做工很扎实,光表头微调就是两个,也曾经调整过,一动固定在表头上的线绕微调,立竿见影的表头就有反应。俺这次发帖只是想知道怎样可以让现在这些粗制滥造的表可以稍微准确点,米有其他意思,要是诸位大师觉得俺的问题很无聊,俺在这里说声对不起哈!

网友(2014-11-04):
没有可调电阻的表一般都只是炮灰 随便用用吧 电阻精度的误差都够大的了

网友:
我有个01年买的南京科华mf47f,外磁分线板的,里面也是没有可调电位器的,不过精度和还算可以,一般模拟电路的维修是够用了。

网友:
这个表确实不好调 就怕是表头线性不好了那就没辙了

网友(2014-12-05):
天宇的算是山寨表 南京科华的比他好多了 南京科华外磁的做工虽然没有老南京好 但是精度还是可以的!不是天宇可以PK的

网友:
可以用尽量低些的电压,配合合适的可调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  静待高手出现指正

网友:
三用表只是定性检测工具,只要不超过误差不要太纠结。类似这种新表(尤其不是大厂生产的)大多都是表头灵敏度高于标称值。(磁钢没有进行过老化处理,磁通密度很不稳定)或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我们厂磁钢充磁后都要放在室外半年时间进行自然老化)。

网友(2015-01-12):
南京京华是不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