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DIY——巴掌电源

楼主(2014-06-11):
       制作一台可心的小电源,有此想法由来已久了。一是因为工作台地方太小,二是手头上那台求精电源太大又重,用起来不方便。正好在坛子里淘到一台鬼子的氧气分析仪,鬼子自己用的东西用料从来不扣门,1.5毫米的铁板,够结实的。体积小巧,精致,制作电源再好不过了。可惜没拍照片就拆了。从电源的照片上还是能看到原形的。因为小,只有一巴掌大,就叫巴掌电源吧。
       说完全DIY,总不能连元件都自己做吧!但这台电源我自己做的东西比较多。
       首先是电路图,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各部电路相对独立,互不干扰,容易调试。区别于常规可调电源,最主要有二个特点:一是设定电流不需要短路输出端;二是低电压(小于16V)下输出电流自动倍增。这些特点使用起来更方便实用。
       其次是变压器,因为没有找到合适尺寸的,却发现高压钠灯的镇流器铁芯尺寸完全合适,于是不畏辛劳,用手砂轮切开铁芯焊口,切之前对工作量的估计严重不足,切了之后才发现焊得深了。但切开之后困难接踵而至,发现铁芯留有空气隙,还要继续改造。这个过程在后面再续。
       三是结构,体积小,要放得下这么些大大小小的元件,真得下一番功夫呢。
       先看一下测试结果。
       基本参数:
输出电压:0~30V ;
输出电流:7A(0~16V)/  3.5A(>16V);
纹波电压:2mV ;
负载调整率:3.6% ;
电压调整率:未测。
由于时间仓促,刚刚组装测试完成,外观实在对不起坛友们了,养不了大家的眼,等有了时间再美一下容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4-6-12 18:33):
谢谢“绝对整烂”老师的指正,出现失误了,1N4148右边的接地是没有的,笔误了。

补充内容 (2014-7-22 22:18):
此电源正式更名为:三段切换低压电流倍增式可调稳压电源

补充内容 (2021-8-29 20:22):
电路图中继电器J1和J3标反了。

楼主:
内部结构。

楼主:
太晚了,明天继续。

网友A:
做的很精致,上面电流表要是安上灯光就更好看了

网友B:
十分紧凑,功能齐全,30V可以出7A吗?

网友:
羡慕楼主手艺2

网友C:
外壳也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楼主画的电路图很精美!佩服.

网友D:
电路图可能有误哟

网友E:
做的不错。既然是线性电源再把开关电源放进去就不灵了。调收音机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可能有误哟

谢谢“绝对整烂”老师的指正,出现失误了,1N4148右边的接地是没有的,笔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精致,上面电流表要是安上灯光就更好看了

您的建议好,我也准备下一步给电流表和电压表都加上背光,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谢谢咯,正想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紧凑,功能齐全,30V可以出7A吗?

因为变压器是用镇流器铁芯做的,窗口太小,线绕不下,只好设计成高压段(>16V)输出3.5A电流,低压段输出7A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也是自己做的吗

外壳是利用一台鬼子的氧气分析仪外壳,没有太大改动,额头上缺少东西,就加了一小木条做装饰,还没有上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既然是线性电源再把开关电源放进去就不灵了。调收音机有干扰。

设计时计划使用和电流表相同的表头,后来制作过程中不小心掉地上摔坏了,才改的数字表头,因为变压器最初没有给电压表留电源绕组,内部又没有空间加小变压器,所以就采用开关隔离电源为数字表供电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电路中也采取了防治干扰措施,就是输出电路和地之间的那只0.047微法的电容。使输出电路交流接地,把干扰降到最小。
实际使用中,离电源10厘米以内才有明显干扰。

楼主:
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采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的小磁环,无磁场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给表头隔离供电的话 ,建议用非稳压隔离DC-DC模块,小巧、简易安全。价格可能六七块吧,我做双路电压 ...

手头没有隔离DC-DC模块,就采用开关电源了。等有了再换上。但从示波器里没看到干扰,只是100Hz,2mV的纹波。接收音机也只是离电源10厘米以内才出现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隔离DC-DC模块,就采用开关电源了。等有了再换上。但从示波器里没看到干扰,只是100Hz,2mV的纹 ...

变压器的制作过程:
先拆解高压钠灯镇流器,1mm的”铜线“居然是铝的。无用!!!严重失望。
铁芯舌宽25mm,叠厚73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制作过程:
先拆解高压钠灯镇流器,1mm的”铜线“居然是铝的。无用!!!严重失望。

硅钢片有定位突起,而且还有气隙,需要剪切改造!

楼主:
引用 楼主:
硅钢片有定位突起,而且还有气隙,需要剪切改造!

140片都要剪切,工作量巨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对铁剪刀改造一番,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140片一小时搞定!中间还喝了两杯茶哈

楼主:
变压器直接查表得到数据是:容量245VA,2.5T/V ,漆包线电流强度取4A/mm2.
初级550T,线径0.51mm,
次级主绕组9V*2,18V,线径1.1mm。辅助绕组15V,9V,线径0.51mm
制作过程保密了哈
看成品:

楼主:
剪块薄铁板,做了个线路板支架。

楼主:
接下来是面板上两块指针表头,开安装窗口,结果一只表头掉地上挂了。
咱改用数字的。就用这块钳表板子改。贴片元件全部要集中到显示屏背后去,圪坤大挪移!

楼主:
调整管和散热片只能外置了,内部没它的地儿。

楼主:
再给调整管加个保护盖子。风扇内置,整流桥也装上了。整流桥是两只并联的。

楼主:
结构非常紧凑。很担心线路板还能否做得出来。

楼主:
四五天的努力,还好有了结果,所有的元件都塞进去了,满满的。

网友G:
楼主用3DD164E作调整管,这管那有卖.参数多少

楼主:
3DD164E
         【用 途】 低频大功率管
         【性能 参数】 硅 NPN 350V/250V 10A 100W β=120~180
         【互换 兼容】 2SD110 2SD111 2SD172 2SD173 2SD286 2SD287 2SD383 2SD385 2SD176 2SD

网友G:
这管放大倍数达到120一180之间,突际测过多少.做调整管非常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管放大倍数达到120一180之间,突际测过多少.做调整管非常好啊.

哦,我是从网上查找的参数。紫色点放大倍数高,但很难找到,做调整管一二百倍也不够。一般都是复合管一两千倍,对电路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3DD164E作调整管,这管那有卖.参数多少

刚发现坛子里有人出2N3055,做调整管很好。2N3055是NPN功率三极管。主要数据:15A、50v、115w。2N3055的互补对称PNP管:MJ2955。
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H:
这是我厂里做的,用RC4558和OP07控制,调整管用的是3055,也是继电器跳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厂里做的,用RC4558和OP07控制,调整管用的是3055,也是继电器跳档

电流电压都是多少?有电路图吗,下面图片。

楼主:
看到了:QJ3005H

网友:
0-30V  0-5A

楼主:
好电源,表设计得好!售价多少米啊,运输就担心环变掉下来。

网友:
3005H0-30V 0-5A售价350   3003H,0-30V 0-3A售价330,  这是我厂里的货

网友I:
漂亮,使用什么样?试机了吗?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学习下经验

网友J:
好精细,好高端,请问楼主那里边的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K:
手工好,可以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漂亮,使用什么样?试机了吗?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学习下经验

已经连续使用了几天,没有任何问题。大电流状态下工作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精细,好高端,请问楼主那里边的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

三个继电器都是切换主电源绕组的,三个主绕组是9V*2,18V*1,输出低于7V时,双9V绕组并联,输出7V至16V时,双9V串联后再和18V并联,输出电流倍增,可以输出7A的电流。
16V至25V,一路9V绕组和18V绕组串联,高于25V时三个绕绕组串联,最大输出电流是3.5A。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连续使用了几天,没有任何问题。大电流状态下工作良好。

我的手头没什么好的材料,现在只找到老式电脑的ATX电源,24V9A输出的TL494开关电源(可调范围在22-25V之间),936焊台里拆出来的24V变压器。就这点东西,我想做个0-30V  0-7A可调维修电源,楼主给个建议用哪个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工好,可以量产了

过讲了。其实电路中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我尽量使用晶体管,就是为了学习基本的电子技术,继电器切换控制电路使用运放更简单可靠,一只四运放即可;还有就是最上面的恒流源,如果用恒流二极管或TL431更好,调试更方便些。但晶体管已经完全满足要求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个继电器都是切换主电源绕组的,三个主绕组是9V*2,18V*1,输出低于7V时,双9V绕组并联,输出7V至16V时 ...

好高端的设计,请问能实现无缝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手头没什么好的材料,现在只找到老式电脑的ATX电源,24V9A输出的TL494开关电源(可调范围在22-25V之间 ...

个人认为,做为实验用可调稳压电源,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来各种保护齐全,适应各种恶劣的使用情况,二来其可靠性非常高,结构简单,皮实。你对它了如指掌,用来也得心应手。
开关电源不同,电路结构复杂,而且干扰严重,很多电子实验都用不了。另外它的最适合于稳定负载条件下工作。调压比较复杂,恒流难度高啊。可靠性更差了,所以建议做线性电源。
如果有耐心,变压器自己改制,30V7A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做为实验用可调稳压电源,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来各种保护齐全,适应各种恶劣的使用情况,二来 ...

用变压器制作是用TL431还是用31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高端的设计,请问能实现无缝切换吗?

做这台电源时,还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继电器切换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估计得0.1秒或更长点吧。所以专门做了实验,在最大输出电流时,接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10000微法的滤波电容不会产生电压的突降。3300微法不行,但调整管压降大时也没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做这台电源时,还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继电器切换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估计得0.1秒或更长点吧。所以专门做了 ...

其实我主要不是问这个问题,我主要想在给调压板供电时的电压在9v转18v时会突变,但输出不能突变,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法解决,为了输出不突然变化,不得不拆下负载9v转18v完成后再接上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变压器制作是用TL431还是用317好?

TL431需要大功率调整管。317加功率管扩流感觉有点浪费。做7A电源就直接用431。性能上没有太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主要不是问这个问题,我主要想在给调压板供电时的电压在9v转18v时会突变,但输出不能突变,这就是我 ...

上个电路图看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TL431需要大功率调整管。317加功率管扩流感觉有点浪费。做7A电源就直接用431。性能上没有太大差别。

非常感谢楼主,这下我有思路了,做好了给您报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楼主,这下我有思路了,做好了给您报告下

祝早成功!

网友L:
楼主 好手艺,用开关电源改,不知与这种线性电源比有啥劣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好手艺,用开关电源改,不知与这种线性电源比有啥劣势?

请看52楼。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四五天的努力,还好有了结果,所有的元件都塞进去了,满满的。

楼主电解电容平放不好吧,网上说容易漏液,我的电源也快做好了,正纠结电容怎么放呢,我的是6个1万微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解电容平放不好吧,网上说容易漏液,我的电源也快做好了,正纠结电容怎么放呢,我的是6个1万微法的

哇噻!6万微法! 汪洋大海啊。
体积最少得象我这个2倍才行。不过不用担心,电解电容是密封的,电解液是吸附在牛皮纸里的。这个结构是220伏交流电帮我解体才知道的,在里面牛皮纸是被电解液润湿的状态。不会受放置的位置的影响,更不会漏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解电容平放不好吧,网上说容易漏液,我的电源也快做好了,正纠结电容怎么放呢,我的是6个1万微法的

祝早日成功!别忘了贴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早日成功!别忘了贴上来学习一下。

过些日子就发上来,这些天比较忙,谢谢楼主解答了

网友:
很漂亮,很精致。不过,貌似巴掌也不小。

网友:
不错  紧凑  真省地方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太精致了。

网友:
小巧精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漂亮,请问功率管用1个能达到7A吗?好像一般按照四分之一负荷选管子,我用2个c5200(200V,15A)能上10A吗 ...

这个问题涉及到晶体管的极限条件。一般晶体管使用时不能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数达到极限条件。我用的是3DD164E,【性能 参数】 硅 NPN 350V/250V 10A 100W 。在风冷强制散热,加上继电器切换绕组提高电源效率的条件下,各参数没有一个能达到极限参数,所以放心用吧,这个条件下管子输出10A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牛很漂亮,机器也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