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极管是NPN还是PNP

楼主(2014-06-12):
管子外表锈的厉害,看不出来任何的参数和信息!刚才标识了123,然后用数字万用表量了下(只有数字表),得出以下数据,请教下管子到底是NPN还是PNP?
红笔1脚:黑笔2脚 8兆欧     黑笔3脚38兆欧
红笔2脚: 黑笔1脚和3脚都无读数
红笔3脚: 黑笔1脚无读数 黑笔3脚38兆欧

网友A:
npn  1 2 3
       b c e

楼主:
哦,感谢!
这个管脚和2N3055还不一样,不能互换!

网友A:
引脚问题倒是可以变通解决,这种管子应该是50w以下,2N3055 100w以上,相差太远,并两三个管子来代替将就着用应该也可以,
    我手上也还有十几个这样的老管,也没什么用途了,整个线性电源时用来作调整管,扩流管,发挥余热

楼主:
我是准备做个1969小甲的,今天把这16只管子给翻出来,想着能用上最好,用不上也就算了!我刚才用稀盐酸把管子洗干净了!
买成品PCB板子算是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问题倒是可以变通解决,这种管子应该是50w以下,2N3055 100w以上,相差太远,并两三个管子来代替将就着 ...

奇怪了,现在洗干净了之后,全部管子都量了一遍,发现阻值和之前的不一样了!还是红笔接1,黑笔分别接2、3脚得出的读数!有4只更是不一样!
得出这样的值,还是NPN吗?管脚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现在洗干净了之后,全部管子都量了一遍,发现阻值和之前的不一样了!还是红笔接1,黑笔分别接2、 ...

都是npn  阻值有变化是因为接触电阻变化了,你用电阻档测本来就不准的了——电阻档电流很小。你应该用二极管档来测,如果你有指针表就最好不过了,用10K档测非常直观。

网友:
楼主还有盐酸,搞化工的朋友。

网友B:
好像不是三极管,即使是也是复合管,有可能是稳压器之类的

网友:
用数字表比指针表简单    用二极管档量,be结大于bc结 并且同时就知道极性了,也就知道是pnp还是np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  1 2 3
       b c e

如果是NPN型的三级管,一般金属外壳(3)是C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NP的外壳一般也是C极啊

我是婉转的回复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三极管,即使是也是复合管,有可能是稳压器之类的

确实是稳压加逆变器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