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不是就是单板机?

楼主(2014-06-12):
单片机是不是就是单板机?一样吗?

网友:
不一样的,单板机是以处理器为核心的一套系统板,包含处理器及ROM和RAM等,只有处理器是无法工作的,早期的Z80就是一种典型的单板机,8031、8032系统算是半个单板机,现在的单片机只需简单的外部电路即可工作,比单板机集成度高,使用也方便。

网友:
重点就是片与板的区别

网友A:
  单片机指的一块微处理芯片,(而其中包括存储、I/O等),而单板机指的一块PCB上所有元件的集合。

网友:
这个不懂,占个位置学习。

网友B:
我原来有一块用8031的单板机的,等找到了发给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一块用8031的单板机的,等找到了发给你看看。

版主赶紧找出来发图啊,看看这家伙有多大

网友:
百度上的单片机介绍是这样的:
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那单片机的英文缩写是不是 SC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指的一块微处理芯片,(而其中包括存储、I/O等),而单板机指的一块PCB上所有元件的集合。

这个说法很到位。

网友:
单片机是单板机的核心。原来我用过std总线单板机,网上找不到主板的图了,只找到采集板的图片。我还有这种机器的系统ro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赶紧找出来发图啊,看看这家伙有多大

严格的说我的那块电路板还不能算是单板机,只是8031没有片内ROM,介于单片机 和单板机之间,我另发了帖子进行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2427-1-1.html

网友:
std单片机的dos系统.8031的.可惜没留一套硬件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单板机主要指当年Z80,M6800两种CPU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后来的8048,8031等带I/O的都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