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6欧姆喇叭接哪里好

楼主(2014-06-12):
矿坛和胆艺轩经常出现功放只有4、8欧姆输出端子,需要接6欧姆喇叭(音箱)的问题,已经回答过N次了。也曾经专门发过帖子,网上又出现这类问题,再次谈谈个人观点。
       胆机功放要求负载与输出阻抗尽量匹配,电子管手册给出典型工况,其中包括负载阻抗等参数,在典型工况下,输出功率较大,失真较小,因此应优先考虑。但是功放管的负载阻抗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三极管最大不失真功率为内阻的2~3倍,多极管为内阻的0.1~0.25,以2A3为例,其内阻为0.8K,最佳负载阻抗2.5K,为内阻的3倍,接到8欧姆处,负载阻抗为1.875K,是内阻的2.3倍,在允许范围内。接到4欧姆处为3.75K,是内阻的4.7倍,明显超出。输出变压器特性阻抗也有一定适用范围,如2.5K的输出变压器其传输特性阻抗范围在1.75~3.5K之间,5K输出变压器在3.5~7K之间,为改变负载阻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负载阻抗的变化对不同类型的功放管影响也不同。
      下面分别是三极管2A3、五极管6F6和束射四极管6L6的负载阻抗特性曲线:
中间一条虚线是最佳负载阻抗典型值,2A3、6L6均为2.5K,6F6为7K;
左边是6欧姆喇叭接8欧姆输出端,2A3、6L6负载阻抗为1.875K、6F6为5.25K;
右边是6欧姆喇叭接4欧姆输出端,2A3、6L6为3.75K,6F6为10.5K。
     可以看出随负载阻抗的变化,其输出功率和失真度均发生变化,6欧姆喇叭接8欧姆端子,除2A3会略有增加,其他两个甚至减少,所以不必担忧烧喇叭问题。再看失真度,总谐波失真(主要是二次谐波)有所增加,使胆味更浓。因此从曲线上看接到8欧姆处(负载阻抗降低一些),负载阻抗低些,对改善低频有利,声音可能更好。设计6L6推挽功放时,往往把负载阻抗取低一些,其二次谐波可以抵消,总谐波失真降低。
     本人在试制6P14三极接法功放时,曾经将飞利浦3欧姆音箱接到4欧姆输出端子,对喇叭和功放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专业、到位的分析。
现在的音箱,是不是6欧的情况比4欧的要多。
我觉得是不是在做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时,做成8、6、0比8、4、0更好些

网友:
这个资料是本什么书啊,很专业,需要找来学习学习......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听白版讲课。

楼主:
帖子里的负载曲线图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电子管手册也有功放管负载曲线,一般只有总谐波失真曲线,像这个图那样把2次、3次甚至4次谐波失真曲线独立出来的较少见。

网友:
学习了不用交学费的

网友:
谢谢白版老师的讲解,难怪我觉得我的6欧姆阻抗的音箱接在8欧端子比接在4欧端子上要好听,原以为是心理作用看来是有依据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知识。谢板主

网友:
学习了理论,再去参与实践。

网友:
看不懂图,记住结论。

网友:
看起来6L6类还是负载阻抗取3~4K之间为宜。

网友(2014-09-13):
前来认真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15-08-05):
算术看不懂,记住结论,音箱往大的端子接就好

网友:
输出牛做成0-4-6-8-11-16欧就可以基本覆盖了

网友:
以前看有的卖家说6欧喇叭接在8欧输出上,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原因。不过我订的输出变压器增加了6欧输出。

网友:
谢谢白版,我经常是6欧箱接到8欧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的负载曲线图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电子管手册也有功放管负载曲线,一般只有总谐波失真 ...

电子管手册的功放管负载曲线图与实际使用的屏压不一样时,不知道又会不会有变化的?
如:6L6和国产的6P3P,手册推荐屏压250V的但多数电路都是300多以上的,没人给出曲线图啊。

网友(2020-12-05):
感谢白版老师的讲解,白版老师总是把问题讲解得非常透彻,新手容易理解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根据原有阻抗比求出变比。然后根据这台输出变压器的变比次级接6欧映射到初级是多少阻抗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没那么复杂。有一点想说明的是 电子管的负载阻抗和管子内阻是没有关系的。至于古籍画的 阻抗针对THD 我觉得没多大意义。因为玩管子都是自己看曲线 不同的工作点有不同的负载阻抗。然后又看了所谓的一次谐波失真 2次 3次。。。。我只能说抱歉了古籍有时候确实很有意思

网友:
谢谢老师的讲解,记住结论了。

网友:
总的来说,接8欧就没错了

网友:
隐约还记得四个字:远远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