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放与RIAA特性曲线浅谈

楼主(2014-06-12):
     唱片曾经是使用非常普遍的模拟声源,现在仍有许多发烧友热衷于电唱机及唱放的研究与制作。唱放是前级放大器之一,伴随密纹唱片出现而兴起,较早的功放有唱放输入端,数码声源出现后,由于输出信号电平较高,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前级放大电路,因此唱放独立出来。
    常见的电唱头有电磁型与压电型两类,电磁型唱头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设计的,其输出电压与唱针的振动速度成正比,也称速度型唱头。常见的有动磁(MM)、动铁(IM)、动圈(MC)及可变磁阻型四类,可变磁阻唱头在普及型电唱机使用广泛,但立体声唱片出现后已经很少使用。高级电唱机多使用MM、IM和MC唱头,其频率特性好但输出电压低,如MM和IM型唱头频率特性均为20Hz~20KHz,MM型输出电压3~5mV,IMC型输出电压1~5mV,尤其是MC型唱头频带为10Hz~20KHz,输出信号0.05~0.5mV,适合专业设备,但价格昂贵。现代一体功放输入灵敏度200mV,因此必须经过放大。同时由于唱片在录制过程中,为防止低频唱针振幅过大并槽,对低频进行衰减,为了改善信噪比,对高频进行提升。所以在唱片重放过程中要加入均衡网络加以补偿,以恢复平坦的频率特性。压电型唱头是利用某种晶体的压电效应设计的,其输出电压高,价格便宜,不需要均衡网络,但频率特性差,失真较大,适合普及型电唱机。压电型唱头分为酒石酸钾钠和压电陶瓷型两类,压电陶瓷型唱头耐湿耐高温,国产2011立体声电唱机就使用压电陶瓷电唱头。
     早先各唱片公司录音特性略有区别,后来统一使用RIAA特性曲线。
    RIAA是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ecord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字头,RIAA特性曲线是由其审定的密纹唱片标准特性曲线。用来补偿RIAA特性曲线的放大器叫均衡放大器,其补偿电路也叫均衡网络。RIAA录音特性的过度频率低端为500Hz,高端为2.12KHz,重放时为降低转盘噪声,低端引入50Hz过度频率。
     根据RIAA特性曲线可以得知,20Hz需要提升20dB,1KHz为基准,20KHz需要衰减20dB,均衡网络的衰减约26dB,而MM唱头输出信号最高只有3~5mV,前后级一体功放输入灵敏度标准为200mV,因此需35dB的增益,其总增益约60dB,所以多使用二级放大,如第一级五极管放大,第二级用低内阻双三极管组成SRPP电路。如果使用MC唱头还要增加20~26dB以上增益。唱放增益高,重要的是高信噪比、低失真和大动态。常用均衡网络有负反馈式和衰减式,两种电路没有本质区别。
    下面是MM 唱放电路:
Rk1、R、C、Rf(100K)、Cf组成负反馈型均衡网络。
低端过度频率f1=159/Cf·R=53Hz;
f2=159/Cf·Rf=530Hz;
f3=159/C·Rf=2120Hz;
负反馈系数β=Rk1/(R+Rf+Rk1)
说明:159是从1000/2π简化来的,C单位为微法,R单位为K欧姆。

网友:
版主的讲解浅显易懂,受用了。

网友A:
我的就是国产2011立体声电唱机,有没有简单点的唱放电路,想做一个

网友B:
唱放真不好搞,原理是这样如果按图做不一定成功,改了3次听起来才像点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唱放真不好搞,原理是这样如果按图做不一定成功,改了3次听起来才像点样。

高U管是满足了增益。但声音严重发脆根本不是对路。中U管声音虽然接近还原,但又满足不了增益要求。用3级低u管噪音不好控制。只能折中考虑。

网友C:
现在大家在玩LP的多了,有些唱机的拾音头可能坏了没有办法配,我在想,现在的科技水平这么高了,大家DIY的水平也不是一般的了,从现有的元件来说,最好弄的就是光电的了,能不能DIY个光电的立体声唱头?只要把唱针固定在一个弹性杆上,这个杆上装一个小挡片,前后是一光电的检拾电路,可以用光头里的四光电元件做,这种的唱头是头轻,响应肯定好的,输出是严格与振幅线性相关的,不像有些唱头还分速度型,幅度型的,这个就是幅度型的了

网友D:
听说唱头、唱针的寿命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唱头、唱针的寿命不高?

唱针的材料是人造宝石,唱片的材料是黑胶,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唱片更容易磨损。

网友E:
正想做台配合MC唱头的唱放,准备了几只前苏联的6米4,请问白版主能推荐一款成熟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国产2011立体声电唱机,有没有简单点的唱放电路,想做一个

2011立体声电唱机使用压电陶瓷唱头,输出电压较高,不用RIAA均衡网络,直接接到功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在玩LP的多了,有些唱机的拾音头可能坏了没有办法配,我在想,现在的科技水平这么高了,大家DIY的水 ...

看到过资料,以前真有人研究过,LD代替模拟唱片就是,最后发展成为C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唱针的材料是人造宝石,唱片的材料是黑胶,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唱片更容易磨损。

实际上不是你说的这样,更容易磨损的是唱针,因为唱针一直都在磨同一个位置,而唱片却磨的是不同的位置,同一个位置只有很少的时间,就象路和车轮,谁更容易磨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想做台配合MC唱头的唱放,准备了几只前苏联的6米4,请问白版主能推荐一款成熟的电路吗?

这是胆艺轩上的资料,可以参考EF86可以用国产6J8替代,6SN7可以用6N8P或6N1替代:

网友F:
我倒是更喜欢206电唱机播放的节目虽有吱啦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音质,我还是喜欢听,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更喜欢206电唱机播放的节目虽有吱啦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音质,我还是喜欢听,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

记得小时候(解放前),家里有一台RCA落地电唱、收音机,还有一个老的手摇唱机,祖母用来听刘文斌京东大鼓,唱片已经出现裂纹了,到了裂纹处把唱头抬起来,仍然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也是我少年时学做收音机的起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胆艺轩上的资料,可以参考:

谢谢白版主。看样子电源的阵势不小,可能比放大部份的投入还要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白版主。看样子电源的阵势不小,可能比放大部份的投入还要大。

我倒是觉得做好一个放大器,它的电源更关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倒是觉得做好一个放大器,它的电源更关键呢。

老版主说得好,我对电源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加深。
我感觉这个电路不但电源份量重,前面哪个MM的变压器更是难以对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版主说得好,我对电源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加深。
我感觉这个电路不但电源份量重,前面哪个MM ...

那个是话筒匹配变压器,一般线路输入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话筒匹配变压器,一般线路输入用不着。

原电路是唱放,输入端的变压器用于MC唱头,也可以用于低阻话筒,这个变压器技术要求高,价格不菲。

网友(2014-09-03):
这个电路不错很好  我改天试一下了  现在在装m7唱放了

网友:
不对口,,,看不懂

网友H(2015-01-02):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不是你说的这样,更容易磨损的是唱针,因为唱针一直都在磨同一个位置,而唱片却磨的是不同的位置, ...

这话说的也不能那么绝对是吧,就好像用一根大头针在光盘背面划一下似的,光盘上出现一道痕迹,但是大头针却没什么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话说的也不能那么绝对是吧,就好像用一根大头针在光盘背面划一下似的,光盘上出现一道痕迹,但是大头针 ...

材质不一样的,光盘和唱片的材质不一样,你没有说用金刚钻在上面划还算留了一手的。现在的唱针都是用的宝石的了,不过唱片没有用宝石的呢

网友(2017-09-25):
高档黑胶机不是206垃圾,也把cd甩几条街!

网友(2021-02-26):
在下也开始玩黑胶了,听说RIAA不同的唱片公司有不同的标准(早期),所以有些天价唱放(EMT,FM)
有调节RIAA的功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