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牛输出胆前级

楼主(2014-06-13):
用牛输出的胆前级韵味独特,也拥有不少的爱好者。但由于对输出牛要求高,制作 难度大。玩这类机器级别较高的玩家占多,厂家出的多是精品。

楼主:
这从几个绕牛师傅挑选了一个较好的方案讲讲。

楼主:
铁芯规格是EI66铁芯。22*35MM。匝数比3480T(0.15):1296T(0.25)。4夹3.

楼主:
3种不同片厚铁芯的电感量测值:
0.35片厚,H12 H14 Z11 电感量30H左右 (50Hz 2.43V)
0.27-0.3片厚 Z10 H12 电感量38H
0.23片厚 Z09 电感量43H
使用相同材料的C型电感量会稍小一点,因C型,特别是单线包双C结构磁路长度大了。

楼主:
初级阻抗特性范围2K-10K.次级负载范围600-2.4K

楼主:
初级铜阻520欧,次级铜阻抗34+34欧,出中心抽头方便做平衡输出。
中频端电阻分压式初级阻抗的确定公式:(次级负载+铜阻)*初级比次级匝数比的平方+初级铜阻。例次级接600欧负载时 (600+68)*7.2+520=5330欧。用R2表示。
用不同的铁芯会有不同的电感量,感抗也不同。用XL表示。漏感用XLs表示
低频端的等效阻抗计算式:Z=R2//XL(复数)+520
高频端忽略次级电容和电阻时计算公式:R2//XLs//C(复数)+520
很明显,即使用电阻分压式公式计算出来的阻抗一样,但插入不同的铁芯等效阻抗并不相同。所以一般标识会用阻抗适用范围,这在国外名牛中常见。

楼主:
从上面可以看出,要求不高时。用电阻分压式计算就可以了。如接600欧,初级阻抗是5.3K。要求较高时,就要针对不同的铁芯知道XL XLs和换算到初级的分布电容C1,因600欧负载是临界点。很多对数和导数的定义会以这临界点作参考,标准0dB也是在这点上定义的。所以更高要求时次级的分布电容等有效电容不能忽略。不能忽略时主要影响到高频。此时变压器的高频阻抗同时受到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影响。

楼主:
下面看看用0.23片厚的优质铁芯的幅频特性和波形图。

楼主:
测量原理和幅频特性:

楼主:
下面是对应的100Hz 1KHz 10Kz的方波图,使用12BH7测出:

楼主:
12BH7手册上给出的内阻是5.3K,用101D波胆、E90CC能达到同样指标。使用201 301指标与E80CC 和6SN7相近。

楼主:
调整示波器到1V/S格比较20Hz-1KHz-20KHz的输出幅值。就很易看出频率响应。
一般示波器测频率会比万用表和豪伏表准确。

楼主:
用有数显的示波器更易做。换算的一般方法:以1KHz作基波电压,如V=2V,分别测量出低频和高频的电压值E,算出电压降Ve=(V-E)/V*100%。换成对数是:-3dB约30%,-2dB约22%,-1dB约10%,-0.5dB约6%。在上图中,接入12BH7,保守频率响应也有20Hz-20KHz-1dB.

楼主:
在多位绕手师傅送来的牛中,这是一对较成功的案例。在实听对比中,高频与TANGO NP-126不相上下,中低频则要比NP-126厚实。相对平衡度和韵味会比NP-126好听。再看看不同的单管测量情况。 6、几种内阻胆单管放大电路应用。.JPG

网友:
问一下,圆形变压器能做胆机的输出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