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一下我这扫描仪是啥情况。

楼主(2014-06-14):
二手的 爱普生GT-F600 (就是国内型号4180)扫描仪。
到我手一共没用过几十次。今天细心一下发现的毛病,为啥扫出来的文件 又半部分明显发蓝青色呢?
这是咋回事。

我扫了张白纸,很明显的....

网友A:
盖子上先扑一张白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先扑一张白纸

盖上本来就有白板。

网友:
盖上本来就有白板。
这个色偏可能和扫描软件的颜色设置不当有关,也可能是扫描仪硬件老化有关,也可能和纸张有关。有的纸张含有荧光成分,在不同的光源下,会有颜色差别。
低端扫描仪如果灯管、CCD老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过了保修期,厂商基本就不管了.....

网友:
我有两次遇到类似情况。开始也以为是扫描组件坏了。后来求助于网络问题得以解决。在这说说供楼主参考。
扫描仪每次扫描前都要进行一次颜色校正。在扫描组件初始位置正上方(拆下玻璃可见)有一个白色塑料条。扫描组件先扫这个基准白色塑料条进行校正。如果这个白色塑料条脏了(通常是玻璃板进水),扫描组件无法正确校准,扫描出来的图片颜色就不正确了。

楼主(2014-07-27):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法很有专业依据,可以参考。

按照 小扇子老师的方法,
基本恢复了

网友:
这东西时间久了玻璃里面会有一层白雾一样的,也会影响扫描效果,要拆开擦擦。